脑子想不清楚了,MSP430F5438的UART和SPI寄存器名一样?

楼主(2014-11-17):
如题,现在发现在MSP 430F5438里,UART和SPI的寄存器名字是一样的?

那他在里面是怎么区分的?

例如,USCI_A里面的 UART  和 SPI  都有  UCA0CTL0、UCA0CTL1、UCA0BR0、UCA0MCTL等这些寄存器

可是他们的具体位又不一样?

这些是怎么区分开来的?

楼主:
有人知道吗?

网友A:
在UCTL寄存器中应该有一个位是用来选择USART模块的模式和功能的,这个位设置成0就为UART模式,为1就为SPI模式!

网友:
通过你选择的模式判断。首先要写UCA0CTL0、UCA0CTL1确定工作模式,然后根据你选的模式寄存器位自动配置相应外设的功能。

网友:
印象中是有个什么位来选择的,具体得看看 数据手册,想不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UCTL寄存器中应该有一个位是用来选择USART模块的模式和功能的,这个位设置成0就为UART模式,为1就为SPI模 ...

是的,谢谢,看到了,有个同步异步选择的

网友:
UCA0CTL0下的UCSYNC位进行控制

网友:
没用过,但是好想学学,只是平时没有项目上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