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KL系列spi主从通信之DMA例程讲解

楼主(2014-11-17):
本次经验分享是在之前发表的“【经验分享】KL系列spi主从通信之查询中断例程”的基础上做的主机DMA发送接收数据的例程,通过该例程,可以让大家熟悉KL系列的DAM结合SPI通信触发方式的使用。
例程主要功能是在KL25实现SPI主从通信的基础上,采用主机DMA发送与接收。发送是将源地址(设置为SRAM的0x20000010)开始存放的13个字节通过DMA传输到SPI0的D寄存器(地址为0x4007_6005)。接收的时候,将接收数据寄存器(SPI0_D)中的数据通过DMA的方式传输到SRAM(地址从0x20000000开始的13个字节)中。
本次经验分享的结构框图如下:

DMA SPI接收与发送的框图分别如下:

本经验分享设计到的详细文档以及代码请查看如下附件:

楼主:
不足之处,欢迎指正,同时也欢迎大家分享自己的经验!

网友:
学习一下,正在考虑中

网友:
用DMA是要方便很多,特别是数据量大的时候。

网友A:
期待MDK下USB的例程,最近正在看手册。

网友:
有车规的吗?

网友B:
DMA传输大数据量还是很好的。
对这款芯片不熟,不知道总线是怎样的,STM32的DMA虽然不占用CPU时间,但是还是需要占用总线的,不知道个芯片是怎样的

网友:
DMA最好能够加上FIFO的管理,那就更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期待MDK下USB的例程,最近正在看手册。

USB的MDK例程,官方是有的,你到官网下载USB stack
我分享的是现在官网没有的例程。
另外,关于USB,我们置顶帖kinetis大本营中的经验分享里有很多,你可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DMA传输大数据量还是很好的。
对这款芯片不熟,不知道总线是怎样的,STM32的DMA虽然不占用CPU时间,但是还 ...

kinetis的DMA不占用CPU时间,但是DMA的时钟来源是system clock。

网友:
多谢楼主,做个记号后面用到

网友:
DMA很有用,解放了处理器

网友(2015-02-17):
很好的东西,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