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modelsim联合仿真出现问题,求教......

楼主(2014-11-17):
错误提示如下:
# vsim -t 1ps -L altera_ver -L lpm_ver -L sgate_ver -L altera_mf_ver -L altera_lnsim_ver -L cycloneive_ver -L rtl_work -L work -voptargs="+acc" tb
# vsim -L altera_ver -L lpm_ver -L sgate_ver -L altera_mf_ver -L altera_lnsim_ver -L cycloneive_ver -L rtl_work -L work -voptargs=\"+acc\" -t 1ps tb
# ** Note: (vsim-3812) Design is being optimized...
# ** Error: Failed to find design unit work.tb.
# Optimization failed
# Error loading design
# Error: Error loading design
#        Pausing macro execution
# MACRO ./xinhao_run_msim_rtl_verilog.do PAUSED at line 40

/xinhao_run_msim_rtl_verilog.do第40行为:
vsim -t 1ps -L altera_ver -L lpm_ver -L sgate_ver -L altera_mf_ver -L altera_lnsim_ver -L cycloneive_ver -L rtl_work -L work -voptargs="+acc" tb
testbench 检查过没有错误。

网友A:
整个编译的信息贴出来看看呢,还是肯定代码里面有错,编译不通过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个编译的信息贴出来看看呢,还是肯定代码里面有错,编译不通过而已

不知道要复制那些,就把modlesim里面的全部复制过来了
# Reading D:/modeltech_6.5/tcl/vsim/pref.tcl
# //  ModelSim SE 6.5 Jan 22 2009
# //
# //  Copyright 1991-2009 Mentor Graphics Corporation
# //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THIS WORK CONTAINS TRADE SECRET AND
# //  PROPRIETARY INFORMATION WHICH IS THE PROPERTY
# //  OF MENTOR GRAPHICS CORPORATION OR ITS LICENSORS
# //  AND IS SUBJECT TO LICENSE TERMS.
# //
# do xinhao_run_msim_rtl_verilog.do
# if ![file isdirectory verilog_libs] {
#         file mkdir verilog_libs
# }
#
# vlib verilog_libs/altera_ver
# ** Warning: (vlib-34) Library already exists at "verilog_libs/altera_ver".
# vmap altera_ver ./verilog_libs/altera_ver
# Copying D:\modeltech_6.5\win32/../modelsim.ini to modelsim.ini
# Modifying modelsim.ini
# ** Warning: Copied D:\modeltech_6.5\win32/../modelsim.ini to modelsim.ini.
#          Updated modelsim.ini.
# vlog -vlog01compat -work altera_ver {d:/altera/11.0/quartus/eda/sim_lib/altera_primitives.v}
# Model Technology ModelSim SE vlog 6.5 Compiler 2009.01 Jan 22 2009
# -- Compiling module global
# -- Compiling module carry
# -- Compiling module cascade
# -- Compiling module carry_sum
# -- Compiling module exp
# -- Compiling module soft
# -- Compiling module opndrn
# -- Compiling module row_global
# -- Compiling module TRI
# -- Compiling module lut_input
# -- Compiling module lut_output
# -- Compiling module latch
# -- Compiling module dlatch
# -- Compiling module prim_gdff
# -- Compiling module dff
# -- Compiling module dffe
# -- Compiling module dffea
# -- Compiling module dffeas
# -- Compiling module prim_gtff
# -- Compiling module tff
# -- Compiling module tffe
# -- Compiling module prim_gjkff
# -- Compiling module jkff
# -- Compiling module jkffe
# -- Compiling module prim_gsrff
# -- Compiling module srff
# -- Compiling module srffe
# -- Compiling module clklock
# -- Compiling module alt_inbuf
# -- Compiling module alt_outbuf
# -- Compiling module alt_outbuf_tri
# -- Compiling module alt_iobuf
# -- Compiling module alt_inbuf_diff
# -- Compiling module alt_outbuf_diff
# -- Compiling module alt_outbuf_tri_diff
# -- Compiling module alt_iobuf_diff
# -- Compiling module alt_bidir_diff
# -- Compiling module alt_bidir_buf
# -- Compiling UDP PRIM_GDFF_LOW
# -- Compiling UDP PRIM_GDFF_HIGH
#
# Top level modules:
#         global
#         carry
#         cascade
#         carry_sum
#         exp
#         soft
#         opndrn
#         row_global
#         TRI
#         lut_input
#         lut_output
#         latch
#         dlatch
#         dff
#         dffe
#         dffea
#         dffeas
#         tff
#         tffe
#         jkff
#         jkffe
#         srff
#         srffe
#         clklock
#         alt_inbuf
#         alt_outbuf
#         alt_outbuf_tri
#         alt_iobuf
#         alt_inbuf_diff
#         alt_outbuf_diff
#         alt_outbuf_tri_diff
#         alt_iobuf_diff
#         alt_bidir_diff
#         alt_bidir_buf
#
# vlib verilog_libs/lpm_ver
# ** Warning: (vlib-34) Library already exists at "verilog_libs/lpm_ver".
# vmap lpm_ver ./verilog_libs/lpm_ver
# Modifying modelsim.ini
# vlog -vlog01compat -work lpm_ver {d:/altera/11.0/quartus/eda/sim_lib/220model.v}
# Model Technology ModelSim SE vlog 6.5 Compiler 2009.01 Jan 22 2009
# -- Compiling module LPM_MEMORY_INITIALIZATION
# -- Compiling module LPM_HINT_EVALUATION
# -- Compiling module LPM_DEVICE_FAMILIES
# -- Compiling module lpm_constant
# -- Compiling module lpm_inv
# -- Compiling module lpm_and
# -- Compiling module lpm_or
# -- Compiling module lpm_xor
# -- Compiling module lpm_bustri
# -- Compiling module lpm_mux
# -- Compiling module lpm_decode
# -- Compiling module lpm_clshift
# -- Compiling module lpm_add_sub
# -- Compiling module lpm_compare
# -- Compiling module lpm_mult
# -- Compiling module lpm_divide
# -- Compiling module lpm_abs
# -- Compiling module lpm_counter
# -- Compiling module lpm_latch
# -- Compiling module lpm_ff
# -- Compiling module lpm_shiftreg
# -- Compiling module lpm_ram_dq
# -- Compiling module lpm_ram_dp
# -- Compiling module lpm_ram_io
# -- Compiling module lpm_rom
# -- Compiling module lpm_fifo
# -- Compiling module lpm_fifo_dc_dffpipe
# -- Compiling module lpm_fifo_dc_fefifo
# -- Compiling module lpm_fifo_dc_async
# -- Compiling module lpm_fifo_dc
# -- Compiling module lpm_inpad
# -- Compiling module lpm_outpad
# -- Compiling module lpm_bipad
#
# Top level modules:
#         lpm_constant
#         lpm_inv
#         lpm_and
#         lpm_or
#         lpm_xor
#         lpm_bustri
#         lpm_mux
#         lpm_decode
#         lpm_clshift
#         lpm_add_sub
#         lpm_compare
#         lpm_mult
#         lpm_divide
#         lpm_abs
#         lpm_counter
#         lpm_latch
#         lpm_ff
#         lpm_shiftreg
#         lpm_ram_dq
#         lpm_ram_dp
#         lpm_ram_io
#         lpm_rom
#         lpm_fifo
#         lpm_fifo_dc
#         lpm_inpad
#         lpm_outpad
#         lpm_bipad
#
# vlib verilog_libs/sgate_ver
# ** Warning: (vlib-34) Library already exists at "verilog_libs/sgate_ver".
# vmap sgate_ver ./verilog_libs/sgate_ver
# Modifying modelsim.ini
# vlog -vlog01compat -work sgate_ver {d:/altera/11.0/quartus/eda/sim_lib/sgate.v}
# Model Technology ModelSim SE vlog 6.5 Compiler 2009.01 Jan 22 2009
# -- Compiling module oper_add
# -- Compiling module oper_addsub
# -- Compiling module mux21
# -- Compiling module io_buf_tri
# -- Compiling module io_buf_opdrn
# -- Compiling module oper_mult
# -- Compiling module tri_bus
# -- Compiling module oper_div
# -- Compiling module oper_mod
# -- Compiling module oper_left_shift
# -- Compiling module oper_right_shift
# -- Compiling module oper_rotate_left
# -- Compiling module oper_rotate_right
# -- Compiling module oper_less_than
# -- Compiling module oper_mux
# -- Compiling module oper_selector
# -- Compiling module oper_decoder
# -- Compiling module oper_bus_mux
# -- Compiling module oper_latch
#
# Top level modules:
#         oper_add
#         oper_addsub
#         mux21
#         io_buf_tri
#         io_buf_opdrn
#         oper_mult
#         tri_bus
#         oper_div
#         oper_mod
#         oper_left_shift
#         oper_right_shift
#         oper_rotate_left
#         oper_rotate_right
#         oper_less_than
#         oper_mux
#         oper_selector
#         oper_decoder
#         oper_bus_mux
#         oper_latch
#
# vlib verilog_libs/altera_mf_ver
# ** Warning: (vlib-34) Library already exists at "verilog_libs/altera_mf_ver".
# vmap altera_mf_ver ./verilog_libs/altera_mf_ver
# Modifying modelsim.ini
# vlog -vlog01compat -work altera_mf_ver {d:/altera/11.0/quartus/eda/sim_lib/altera_mf.v}
# Model Technology ModelSim SE vlog 6.5 Compiler 2009.01 Jan 22 2009
# -- Compiling module lcell
# -- Compiling module ALTERA_MF_MEMORY_INITIALIZATION
# -- Compiling module ALTERA_MF_HINT_EVALUATION
# -- Compiling module ALTERA_DEVICE_FAMILIES
# -- Compiling module dffp
# -- Compiling module pll_iobuf
# -- Compiling module stx_m_cntr
# -- Compiling module stx_n_cntr
# -- Compiling module stx_scale_cntr
# -- Compiling module MF_pll_reg
# -- Compiling module MF_stratix_pll
# -- Compiling module arm_m_cntr
# -- Compiling module arm_n_cntr
# -- Compiling module arm_scale_cntr
# -- Compiling module MF_stratixii_pll
# -- Compiling module ttn_m_cntr
# -- Compiling module ttn_n_cntr
# -- Compiling module ttn_scale_cntr
# -- Compiling module MF_stratixiii_pll
# -- Compiling module cda_m_cntr
# -- Compiling module cda_n_cntr
# -- Compiling module cda_scale_cntr
# -- Compiling module MF_cycloneiii_pll
# -- Compiling module MF_cycloneiiigl_m_cntr
# -- Compiling module MF_cycloneiiigl_n_cntr
# -- Compiling module MF_cycloneiiigl_scale_cntr
# -- Compiling module cycloneiiigl_post_divider
# -- Compiling module MF_cycloneiiigl_pll
# -- Compiling module altpll
# -- Compiling module altlvds_rx
# -- Compiling module stratix_lvds_rx
# -- Compiling module stratixgx_dpa_lvds_rx
# -- Compiling module stratixii_lvds_rx
# -- Compiling module flexible_lvds_rx
# -- Compiling module stratixiii_lvds_rx
# -- Compiling module stratixiii_lvds_rx_channel
# -- Compiling module stratixiii_lvds_rx_dpa
# -- Compiling module altlvds_tx
# -- Compiling module stratix_tx_outclk
# -- Compiling module stratixii_tx_outclk
# -- Compiling module flexible_lvds_tx
# -- Compiling module dcfifo_dffpipe
# -- Compiling module dcfifo_fefifo
# -- Compiling module dcfifo_async
# -- Compiling module dcfifo_sync
# -- Compiling module dcfifo_low_latency
# -- Compiling module dcfifo_mixed_widths
# -- Compiling module dcfifo
# -- Compiling module altaccumulate
# -- Compiling module altmult_accum
# -- Compiling module altmult_add
# -- Compiling module altfp_mult
# -- Compiling module altsqrt
# -- Compiling module altclklock
# -- Compiling module altddio_in
# -- Compiling module altddio_out
# -- Compiling module altddio_bidir
# -- Compiling module altdpram
# -- Compiling module altsyncram
# -- Compiling module alt3pram
# -- Compiling module parallel_add
# -- Compiling module scfifo
# -- Compiling module altshift_taps
# -- Compiling module a_graycounter
# -- Compiling module altsquare
# -- Compiling module altera_std_synchronizer
# -- Compiling module altera_std_synchronizer_bundle
# -- Compiling module alt_cal
# -- Compiling module alt_cal_mm
# -- Compiling module alt_cal_c3gxb
# -- Compiling module alt_cal_sv
# -- Compiling module alt_aeq_s4
# -- Compiling module alt_eyemon
# -- Compiling module alt_dfe
# -- Compiling module signal_gen
# -- Compiling module jtag_tap_controller
# -- Compiling module dummy_hub
# -- Compiling module sld_virtual_jtag
# -- Compiling module sld_signaltap
# -- Compiling module altstratixii_oct
# -- Compiling module altparallel_flash_loader
# -- Compiling module altserial_flash_loader
# -- Compiling module sld_virtual_jtag_basic
# -- Compiling module altsource_probe
#
# Top level modules:
#         lcell
#         altpll
#         altlvds_rx
#         altlvds_tx
#         dcfifo
#         altaccumulate
#         altmult_accum
#         altmult_add
#         altfp_mult
#         altsqrt
#         altclklock
#         altddio_bidir
#         altdpram
#         alt3pram
#         parallel_add
#         scfifo
#         altshift_taps
#         a_graycounter
#         altsquare
#         altera_std_synchronizer_bundle
#         alt_cal
#         alt_cal_mm
#         alt_cal_c3gxb
#         alt_cal_sv
#         alt_aeq_s4
#         alt_eyemon
#         alt_dfe
#         sld_virtual_jtag
#         sld_signaltap
#         altstratixii_oct
#         altparallel_flash_loader
#         altserial_flash_loader
#         sld_virtual_jtag_basic
#         altsource_probe
#
# vlib verilog_libs/altera_lnsim_ver
# ** Warning: (vlib-34) Library already exists at "verilog_libs/altera_lnsim_ver".
# vmap altera_lnsim_ver ./verilog_libs/altera_lnsim_ver
# Modifying modelsim.ini
# vlog -sv -work altera_lnsim_ver {d:/altera/11.0/quartus/eda/sim_lib/altera_lnsim.sv}
# Model Technology ModelSim SE vlog 6.5 Compiler 2009.01 Jan 22 2009
# -- Compiling module altera_pll
# -- Compiling package altera_lnsim_functions
# -- Compiling module generic_pll
# -- Importing package altera_lnsim_functions
# -- Compiling module generic_cdr
# -- Compiling module common_28nm_ram_pulse_generator
# -- Compiling module common_28nm_ram_register
# -- Compiling module common_28nm_ram_block
# -- Compiling module generic_m20k
# -- Compiling module generic_m10k
# -- Compiling module common_28nm_mlab_cell_pulse_generator
# -- Compiling module common_28nm_mlab_cell
# -- Compiling module generic_mlab_cell
# -- Compiling module generic_mux
# -- Compiling module generic_device_pll
# -- Compiling module altera_mult_add
# -- Compiling module ama_signed_extension_function
# -- Compiling module ama_dynamic_signed_function
# -- Compiling module ama_register_function
# -- Compiling module ama_register_with_ext_function
# -- Compiling module ama_data_split_reg_ext_function
# -- Compiling module ama_coef_reg_ext_function
# -- Compiling module ama_adder_function
# -- Compiling module ama_multiplier_function
# -- Compiling module ama_preadder_function
# -- Compiling module ama_accumulator_function
# -- Compiling module ama_systolic_adder_function
# -- Compiling module ama_scanchain
#
# Top level modules:
#         altera_pll
#         generic_cdr
#         generic_m20k
#         generic_m10k
#         generic_mlab_cell
#         generic_mux
#         generic_device_pll
#         altera_mult_add
#
# vlib verilog_libs/cycloneive_ver
# ** Warning: (vlib-34) Library already exists at "verilog_libs/cycloneive_ver".
# vmap cycloneive_ver ./verilog_libs/cycloneive_ver
# Modifying modelsim.ini
# vlog -vlog01compat -work cycloneive_ver {d:/altera/11.0/quartus/eda/sim_lib/cycloneive_atoms.v}
# Model Technology ModelSim SE vlog 6.5 Compiler 2009.01 Jan 22 2009
# -- Compiling UDP CYCLONEIVE_PRIM_DFFE
# -- Compiling UDP CYCLONEIVE_PRIM_DFFEAS
# -- Compiling UDP CYCLONEIVE_PRIM_DFFEAS_HIGH
# -- Compiling module cycloneive_dffe
# -- Compiling module cycloneive_mux21
# -- Compiling module cycloneive_mux41
# -- Compiling module cycloneive_and1
# -- Compiling module cycloneive_and16
# -- Compiling module cycloneive_bmux21
# -- Compiling module cycloneive_b17mux21
# -- Compiling module cycloneive_nmux21
# -- Compiling module cycloneive_b5mux21
# -- Compiling module cycloneive_latch
# -- Compiling module cycloneive_routing_wire
# -- Compiling module cycloneive_m_cntr
# -- Compiling module cycloneive_n_cntr
# -- Compiling module cycloneive_scale_cntr
# -- Compiling module cycloneive_pll_reg
# -- Compiling module cycloneive_pll
# -- Compiling module cycloneive_lcell_comb
# -- Compiling module cycloneive_ff
# -- Compiling module cycloneive_ram_pulse_generator
# -- Compiling module cycloneive_ram_register
# -- Compiling module cycloneive_ram_block
# -- Compiling module cycloneive_mac_data_reg
# -- Compiling module cycloneive_mac_sign_reg
# -- Compiling module cycloneive_mac_mult_internal
# -- Compiling module cycloneive_mac_mult
# -- Compiling module cycloneive_mac_out
# -- Compiling module cycloneive_io_ibuf
# -- Compiling module cycloneive_io_obuf
# -- Compiling module cycloneive_ddio_out
# -- Compiling module cycloneive_ddio_oe
# -- Compiling module cycloneive_pseudo_diff_out
# -- Compiling module cycloneive_io_pad
# -- Compiling module cycloneive_ena_reg
# -- Compiling module cycloneive_clkctrl
# -- Compiling module cycloneive_rublock
# -- Compiling module cycloneive_apfcontroller
# -- Compiling module cycloneive_termination_ctrl
# -- Compiling module cycloneive_termination_rupdn
# -- Compiling module cycloneive_termination
# -- Compiling module cycloneive_jtag
# -- Compiling module cycloneive_crcblock
# -- Compiling module cycloneive_oscillator
#
# Top level modules:
#         cycloneive_dffe
#         cycloneive_and1
#         cycloneive_and16
#         cycloneive_bmux21
#         cycloneive_b17mux21
#         cycloneive_nmux21
#         cycloneive_b5mux21
#         cycloneive_routing_wire
#         cycloneive_pll_reg
#         cycloneive_pll
#         cycloneive_lcell_comb
#         cycloneive_ff
#         cycloneive_ram_block
#         cycloneive_mac_mult
#         cycloneive_mac_out
#         cycloneive_io_ibuf
#         cycloneive_io_obuf
#         cycloneive_ddio_out
#         cycloneive_ddio_oe
#         cycloneive_pseudo_diff_out
#         cycloneive_io_pad
#         cycloneive_clkctrl
#         cycloneive_rublock
#         cycloneive_apfcontroller
#         cycloneive_termination
#         cycloneive_jtag
#         cycloneive_crcblock
#         cycloneive_oscillator
#
# if {[file exists rtl_work]} {
#         vdel -lib rtl_work -all
# }
# vlib rtl_work
# vmap work rtl_work
# Modifying modelsim.ini
#
# vlog -vlog01compat -work work +incdir+D:/yaoqiuboxing/source {D:/yaoqiuboxing/source/top.v}
# Model Technology ModelSim SE vlog 6.5 Compiler 2009.01 Jan 22 2009
# -- Compiling module xinhao
#
# Top level modules:
#         xinhao
# vlog -vlog01compat -work work +incdir+D:/yaoqiuboxing/source {D:/yaoqiuboxing/source/boxing.v}
# Model Technology ModelSim SE vlog 6.5 Compiler 2009.01 Jan 22 2009
# -- Compiling module boxing
#
# Top level modules:
#         boxing
# vlog -vlog01compat -work work +incdir+D:/yaoqiuboxing/source {D:/yaoqiuboxing/source/beipin_100MHZ.v}
# Model Technology ModelSim SE vlog 6.5 Compiler 2009.01 Jan 22 2009
# -- Compiling module beipin_100MHZ
#
# Top level modules:
#         beipin_100MHZ
# vlog -vlog01compat -work work +incdir+D:/yaoqiuboxing/db {D:/yaoqiuboxing/db/beipin_100mhz_altpll.v}
# Model Technology ModelSim SE vlog 6.5 Compiler 2009.01 Jan 22 2009
# -- Compiling module beipin_100MHZ_altpll
#
# Top level modules:
#         beipin_100MHZ_altpll
#
# vlog -vlog01compat -work work +incdir+D:/yaoqiuboxing/simulation/modelsim {D:/yaoqiuboxing/simulation/modelsim/xinhao.vt}
# Model Technology ModelSim SE vlog 6.5 Compiler 2009.01 Jan 22 2009
# -- Compiling module xinhao_vlg_tst
#
# Top level modules:
#         xinhao_vlg_tst
#
# vsim -t 1ps -L altera_ver -L lpm_ver -L sgate_ver -L altera_mf_ver -L altera_lnsim_ver -L cycloneive_ver -L rtl_work -L work -voptargs="+acc" tb
# vsim -L altera_ver -L lpm_ver -L sgate_ver -L altera_mf_ver -L altera_lnsim_ver -L cycloneive_ver -L rtl_work -L work -voptargs=\"+acc\" -t 1ps tb
# ** Note: (vsim-3812) Design is being optimized...
# ** Error: Failed to find design unit work.tb.
# Optimization failed
# Error loading design
# Error: Error loading design
#        Pausing macro execution
# MACRO ./xinhao_run_msim_rtl_verilog.do PAUSED at line 43

网友:
错误描述十分十分十分清楚:
# ** Error: Failed to find design unit work.tb

LZ的顶层模块是xinhao_vlg_tst还是tb?没弄清楚改动会产生什么影响的时候千万不要随意改代码!
# Top level modules:
#         xinhao_vlg_t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