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串口2能发送数据但是不能接收数据,但串口1能正常工作

楼主(2014-11-17):
如题。

UART2的初始化代码

void UART2_Init(void)
{
        u8 i = 0;
        TRISBbits.TRISB6 = 0;// TX2,串口2发送 //
        TRISBbits.TRISB7 = 1;// RX2,串口2接收

        TXSTA2bits.SYNC = 0;// SYNC=0 BRGH16=0 BRGH=0 ,FOSC/[64 (n + 1)]
        BAUDCON2bits.BRG16 = 0;
        TXSTA2bits.BRGH = 0;

        TXSTA2bits.TX9 = 0;/        / 8 DATA
        RCSTA2bits.RX9 = 0;

        // 波特率 = FOSC/[64 (n + 1)] = 8000000/(64*(0+1)) = 115200
        SPBRGH2 = 0x00;// 波特率115200
        SPBRG2 = 0x00;//

        i = RCREG2;

        RCSTA2 = RCSTA2|0x80;// 串口使能
        RCSTA2bits.CREN = 1;// 接收使能
        TXSTA2bits.TXEN = 1;// 发送使能

        IPR3bits.RC2IP = 1;// 串口2接收高优先级
        PIE3bits.RC2IE = 1;// 允许串口2接收使能
}

楼主:
啦啦啦。。。自己顶!!!

网友A:
将相关引脚配置成数字量,有个引脚默认是模拟量输入,这个需要修改成数字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相关引脚配置成数字量,有个引脚默认是模拟量输入,这个需要修改成数字量。 ...

配置过了。

ANCON0 = 0x00;// 默认全为数字口
ANCON1 = 0x00;

楼主:
问题已经找到,是波特率设置的问题。8000000/(64*(0+1)) = 125000 与 115200 误差有些大,9600配置的误差很小8000000/(64*(12+1)) = 9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