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40加装SSD,重装WIN7显示“安装程序无法创建新的系统分区...

楼主(2014-11-17):
打算把系统安装在SSD上,原来的机械硬盘用来存资料,用的是阿莫提供的WIN7,结果出现“安装程序无法创建新的系统分区,也无法定位现有系统分区”,在网上搜了几个方法都不好使
有遇到类似问题的大虾么,请赐教,谢谢!

楼主:
搞定了,在出现问题这个界面,拔掉U盘,然后点刷新,在插上U盘,就可以了

网友:
晕,上周装系统,遇到类似问题,拔掉U盘再插上,故障依旧...
最后卡在启动界面,硬盘灯不闪...

楼主:
系统装好了,SSD的加速效果果然立竿见影

网友:
ssd必须爽。恭喜楼主解决问题

网友:
USB3.0的问题

网友(2019-06-21):
万能的论坛又一次 拯救了我 。感谢,感谢论坛,感谢楼主 ,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