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42G6移植USB CDC例程教學

楼主(2014-11-17):
STM32F042G6有32KB flash, 6KB ram, QFN-28(4x4mm)
可以用内部高精度48MHz RC(HSI48)直接驱动USB,从此不用外部晶振!
个人认为十分适合拿来做USB应用

但是因为low pin count的缘故
ST在20及28pin的STM32F042中将PA11/12与PA9/10这两组接脚做了复用
Pin pair PA11/12 can be remapped instead of pin pair PA9/10 using the SYSCFG_CFGR1 register

因为USB接脚对应至PA11/12,所以我们使用前必须先做切换
顺带一提启用CAN也要切换IO

由于ST目前还没有针对STM32F042提供例程
所以要从STM32F072的例程来修改:
基于ST例程STM32F0x2_USB-FS-Device_Lib V1.0.0的Virtual_COM_Port
添加了两行
app.c
int main(void)
{
  /*!< At this stage the microcontroller clock setting is already configured,
  this is done through SystemInit() function which is called from startup
  file (startup_stm32f072.s) before to branch to application main.
  To reconfigure the default setting of SystemInit() function, refer to
  system_stm32f0xx.c file
  */

  /*The SYSCFG registers can be accessed only when the SYSCFG
  interface APB clock is enabled.
  To enable SYSCFG APB clock us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YSCFG,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YSCFG, ENABLE);

  /*!< PA11 and PA12 remapping bit for small packages (28 and 20 pins).
  0: No remap (pin pair PA9/10 mapped on the pins)
  1: Remap (pin pair PA11/12 mapped instead of PA9/10) */
  SYSCFG->CFGR1 |= SYSCFG_CFGR1_PA11_PA12_RMP;

  /* The Application layer has only to call USBD_Init to
  initialize the USB low level driver, the USB device library, the USB clock
  ,pins and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BSP) to start the Library*/
  USBD_Init(&USB_Device_dev,
            &USR_desc,
            &USBD_CDC_cb,
            &USR_cb);

  while (1)
  {
  }
}

最后别忘了去stm32072b_eval.c及stm32072b_eval.h修改USART的接脚定义
STM32F042G6没有port D!

网友:
还有哪些型号有高精度内部RC振荡器?

楼主:
目前好像有STM32F042, STM32F072, STM32F078, STM32L052, STM32L062, STM32L063系列

网友:
STM32F042好买吗?价格多少?

网友(2014-12-26):
大神,STM32F042的例程请给我一份。

网友(2020-02-24):
移植f072例程到f042g6没成功,还在找原因

网友(2020-06-04):
试了大神的配置,还是不能枚举,usb一点反应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