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de1-soc做了一个子卡,视频输入加千兆网卡,上传原理图。

楼主(2014-11-18):
子卡资源:两路视频输入,解码芯片TW2867
               两路千兆以太网口,PHY RTL8211CL

网友A:
这是把模拟视摄像机,转成数字信号吗?

网友B:
这是啥开发板呀,是实验ipcamera吗?软件跑通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把模拟视摄像机,转成数字信号吗?

PAL到ITU-BT656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啥开发板呀,是实验ipcamera吗?软件跑通没?

还没做软件Cyclone V大高端要64位系统才行,等过些时候升级我的电脑。

网友C:
。。楼主,,我看RTL8211的电源是3.3V和1.05V,为什么你用3.3V和2.5V的LDO,而且1.0V的网络好像是没有源的。。

还有BNC的输入保护二极管,高端电源应该是1.2V。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看RTL8211的电源是3.3V和1.05V,为什么你用3.3V和2.5V的LDO,而且1.0V的网络好像是没有源的 ...

RGMII 我用2.5V电压等级, 1.05V芯片内部有开关电源。

网友:
看看RTL8211的电路,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D:
请问楼主能共享下tw2867的资料吗,最近打算做视频解码,saa7113之类的片子太老了,想用用techwell的,就是资料不好找,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能共享下tw2867的资料吗,最近打算做视频解码,saa7113之类的片子太老了,想用用techwell的,就是 ...

不能共享,我没在国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