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mega88怎样释放全局内存再分配?

楼主(2014-11-18):
目前做了一个产品,要保存采集的数据,占用内存很大,MCU用Mega88p,
数据采集完,再做运算处理,发现内存不够了,可不可以把保存 采集数据的内存
释放掉,去分配做运算,运算完再释放,又重新分配去保存采集的数据。内存重复利用,
这样可行吗?

网友:
按道理如果是函数内部变量跳出函数就能自动解锁释放,系统就可以拿来用了,所以把你那个大数据数组在局部函数内定义就OK

网友:
如果缓冲区是全局变量,可以用联合体分时复用。

网友:
我做产品时的用法:强制定义两个数组为同一地址,用一个flag来表示选用了哪一种数据,然后就可以分配利用了

网友:
参考:http://zhidao.baidu.com/link?url ... LFyGi2uHoECPsmYhb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