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WIN 7 C盘扩容

楼主(2014-11-18):
WIN 7 安装时,C盘容量留小了,想扩容。
上网搜了半天,和流氓软件 斗争 了半天,还是无结果。流氓软件真流氓!!!

还是回来,这儿的淳朴、清纯环境,请 坛友 帮忙, 扩容后有后患吗,哪儿 淘 这类软件。。。

网友:
WINPE启动, 使用WINPM调节分区(或者其它分区软件也可以).  首先将D盘从前部份 开始分割你需要的空间,  分出来的空间转为主分区,  再合并到C盘上即可.....注意先将C盘GHO备份一下

网友A:
推荐分区助手,软件很好找,直接百度,无损扩容C盘。我也扩过,除了C盘大了,没啥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分区助手,软件很好找,直接百度,无损扩容C盘。我也扩过,除了C盘大了,没啥感觉... ...

还是 给我一个 链接 吧。。。  版本太多, 并且 好多流氓 我分不清 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 给我一个 链接 吧。。。  版本太多, 并且 好多流氓 我分不清 的。。。 ...

官网地址http://www.disktool.cn/index.html
教程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46650658768311f549e5f8cc.html
没试过ssd,普通硬盘之前试过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网地址http://www.disktool.cn/index.html
教程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46650658768311f549e ...

嗯,我试试。。

网友:
哇~~居然还有这东东。分区助手的最新版本是完全可能运行Windows 8/8.1和Windows Server 2012系统上。 有空去给我win8夸大一下

网友:
呵呵,这个软件不错,收藏了。

网友:
用win7自带的 "管理工具->计算机管理->磁盘管理"的压缩卷和扩展卷就行,完全不用第三方软件。

楼主:
装机时,商家信誓旦旦地说,够用,别太大,系统慢。。。
我总感觉不是那回事,现在应验了,C盘50G,很快就不多了。。。

网友B:
删除垃圾文件才是王道,再扩容也会被垃圾沾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删除垃圾文件才是王道,再扩容也会被垃圾沾满

那些垃圾,一个个装得跟宝贝似的,没点儿水平,不敢动他们。。。

楼主:
嗯,刚才 分区助手 玩砸了,正恢复呢。。。

网友C:
50G  还不够用 ?  我的C盘是30G   装的是WIN7  64的现在还剩下 12G

楼主:
引用 网友C:
50G  还不够用 ?  我的C盘是30G   装的是WIN7  64的现在还剩下 12G

一念之差啊!!!
流氓软件 总是 偷着进来占地方!!!

网友C:
你下载一个软件   ,可以让C盘瘦身 一下  估计可以清理一下空间出来

网友:
C盘300G,无杀毒软件,

目前剩余100G,

WIN7

网友D:
Win7本身就可以扩啊,把其他盘的资料拷出来,在磁盘管理器里边删掉其他盘,再对C盘扩展,然后再分区给删掉的盘,再把文件拷回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Win7本身就可以扩啊,把其他盘的资料拷出来,在磁盘管理器里边删掉其他盘,再对C盘扩展,然后再分区给删掉 ...

唉,不懂吗,经验都是教训买来的啊。。。
下午,看看能恢复不,再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下载一个软件   ,可以让C盘瘦身 一下  估计可以清理一下空间出来

谢谢!!!!!

网友:
DISKGEN最新版本

网友E:
别提扩容分区了,看的我一把鼻涕一把泪,想当年用分区助手,不知怎么的,NC的把系统都整崩了,还没备份,一下子所有项目文件都over了,差点没愁的我把头发掉光...

网友:
引用 网友C:
50G  还不够用 ?  我的C盘是30G   装的是WIN7  64的现在还剩下 12G

Windows目录会越用越大的,每次自动更新都会往里面加东西,一两年后你就知道多杯具了。
不过如果你几个月就重装一次那我也无话可说了。

网友:
XP的时候 试过 WI7没试过

网友F:
试过分区助手,确实好用,如果是ssd,扩容后别忘对齐。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试过分区助手,确实好用,如果是ssd,扩容后别忘对齐。

谢谢!!!!!

网友:
用PAGreen 1T硬盘分区没有问题,WIN7 32

网友:
用附件里的磁盘清理,可以把winsxs里的垃圾清理掉,我的有15g

网友:
Acronis Disk Director

我也是刚+容量不久~~~

不习惯把软件装在C盘以外的地方。。。。

装完基本常用的的 直接备份

话说win7真大~~~

网友:
算了,还是重装系统来的保险一点.

网友:
分区助手,我的win7已经成功扩容了,现在用的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别提扩容分区了,看的我一把鼻涕一把泪,想当年用分区助手,不知怎么的,NC的把系统都整崩了,还没备份, ...

同感。所幸我还有点儿备份,这种事以后再也不操理了

网友:
直接重装,重新划分不就得啦

网友:
win7自带有,只是现在用着一般都没有分区的习惯了,文件夹方式存储分类就好了,定期做备份是必需的

网友:
楼上的方法不锅

网友:
我和楼主一样,用分区助手扩容,扩容失败,保存了几年的数据全玩完了。现在把一些常用的内容直接放网盘上了。哎

网友:
DiskGenius

http://www.diskgenius.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