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搞个低成本的Kinetis脱机烧录器,不知道市场会怎么样!

楼主(2014-11-18):
打算用MK22DX256xxx5搞一个小的Kinetis脱机烧录器,只烧128K以下Flash,可以烧录BIN文件,两三百块钱的价格,不知道这样的东西在市场上会不会受欢迎?

网友A:
首先得保证有市场。。。。但其实对于我们广大屌丝来说,飞思卡尔的利用率不高,你可以一试,但别抱太高期望

网友B:
应该不错的,我这边也想买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得保证有市场。。。。但其实对于我们广大屌丝来说,飞思卡尔的利用率不高,你可以一试,但别抱太高期望 ...

那要是STM32 ,NXP,ATMEL之类的都可以用呢?只不过这样的东西关键是硬件成本低,所以只能搞一个系列,比如STM32F103系列,这样子搞不知道会不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错的,我这边也想买个

有这样的想法,就是把ARM的生产烧录方式做到最简单,成本做到最低,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得保证有市场。。。。但其实对于我们广大屌丝来说,飞思卡尔的利用率不高,你可以一试,但别抱太高期望 ...

刚申请了几个样片,呵呵,打算试一试!

网友B:
我这边用过飞思卡尔的s08的脱机仿真器 低成本的用着挺方便的

网友C:
这个本来就是小众市场, 利润太低了, 没钱赚的. 你的客户首先要使用kinetis芯片的人, 然后是用kinetis芯片的人中需要脱机下载的. 需要脱机下载然后还需要他知道有这种东西存在. 然后他买的是你家的.

做副业还行, 做主业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边用过飞思卡尔的s08的脱机仿真器 低成本的用着挺方便的

呵呵,那肯定要比JLINK方便N倍,而且速度也高!只是怕到时候生产了一堆,没人要成废品了,呵呵,飞思卡尔芯片也不便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本来就是小众市场, 利润太低了, 没钱赚的. 你的客户首先要使用kinetis芯片的人, 然后是用kinetis芯片的 ...

说的有道理,所以我想看看把其它的,比如ST的,NXP的,ATMEL的,富士通的之类的,通杀一下,这样客户群不就扩大了吗?至于客户买不买我家的,呵呵,目前市场上这样的东西好像还没有 ,关键是怎么样才能让人知道!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说的有道理,所以我想看看把其它的,比如ST的,NXP的,ATMEL的,富士通的之类的,通杀一下,这样客户群不 ...

这个市场上还真有这个. 但都比较贵. 定价是一个大学问. 你别卖10个不如人家卖1个赚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市场上还真有这个. 但都比较贵. 定价是一个大学问. 你别卖10个不如人家卖1个赚钱. ...

是有啊,呵呵,所以我才说低成本的啊!我自己就在做这个 ,只是成本比较高。
要做低成本的,技术不是问题的,现在也有点犹豫,呵呵!

网友D:
有市场,也许会像智峰一样,创出一条路。

网友E:
想通吃,小心步子迈得太大扯着蛋了!
先把一个系列的做出来,做精再说吧!
我看到有些做编程器的,都是一开始像玩具,慢慢的经过1-2年最后做得越来越好的。
这东西不是你想做就能做好的,都需要花时间花心血去弄才行的。没有时间的积累,做出来的肯定很一般,卖也卖不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市场,也许会像智峰一样,创出一条路。

呵呵,谢谢鼓励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通吃,小心步子迈得太大扯着蛋了!
先把一个系列的做出来,做精再说吧!
我看到有些做编程器的,都是一开 ...

呵呵,都是ARM的核,目前我已经做了好几种了,各家的ARM核是一样,FLASH操作大同小异,基本不是什么难事!咱的蛋蛋弹性比较强,扯着了也不疼

网友E:
哦,进你淘宝店看了下,原来已经弄出来了啊!
那就是个积累和改进的过程了!做得好,客户才会多嘛,祝你发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哦,进你淘宝店看了下,原来已经弄出来了啊!
那就是个积累和改进的过程了!做得好,客户才会多嘛,祝你发 ...

谢谢兄弟哦,我有好几个兄弟也是做屏的,哈哈!

网友:
应该会很牛逼

网友F:
想法不错,不过还是建议先做一个系列的,DC5V用usb供电的,然后可通过移动电源供电。这样一来就可以到现场走到哪烧到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想法不错,不过还是建议先做一个系列的,DC5V用usb供电的,然后可通过移动电源供电。这样一来就可以到现场 ...

这个已经弄出来了,可以进我的店里参观一下,呵呵,我是想再搞个便宜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已经弄出来了,可以进我的店里参观一下,呵呵,我是想再搞个便宜的! ...

这价格。。。觉的背个电脑还是挺不错的,哈哈。

网友G:
从价格角度来看,便宜应该不是卖点了,关键是功能,
可以一边做推广,一边做调研,根据用户反映逐步完善,,好产品都是雕琢出来的不是规划出来的

以前喜欢自己搞这些脱机编程的,后来发现太浪费时间,不如买一个,然后买的时候发现总有些功能不合自己意思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个已经弄出来了,可以进我的店里参观一下,呵呵,我是想再搞个便宜的! ...

这东西,本来就是印钞机,一次付出终身使用,如果你卖便宜,只会断了自己的后路。
本来用的人就不多,就别想这个了,想办法提高服务,或者特殊定制好了。

另外,产品,得做好反盗版的准备。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价格。。。觉的背个电脑还是挺不错的,哈哈。

关键是比电脑方便啊,速度也快,12M的接口速度,64K程序2S多点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从价格角度来看,便宜应该不是卖点了,关键是功能,
可以一边做推广,一边做调研,根据用户反映逐步完善, ...

你想要什么样的功能,呵呵,我参考一下,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东西,本来就是印钞机,一次付出终身使用,如果你卖便宜,只会断了自己的后路。
本来用的人就不多,就 ...

你就是血的教训啊,所以我花了一个多月时间研究程序加密了,现在基本上要能抄走的人也能自己做了!呵呵

网友I:
这个肯定是有市场,但是一定要稳定。要不然就悲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肯定是有市场,但是一定要稳定。要不然就悲剧了

我听朋友说他们用STLINK一般烧到8千多片就不能用了!呵呵,但STLINK好像市场还不错哦!

简单的做性能肯定没问题,飞思卡尔的芯片啊,就是Flash擦写次数要靠人品,有时候有的芯片擦个几十次就完旦了,有的就上万次都没有问题!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听朋友说他们用STLINK一般烧到8千多片就不能用了!呵呵,但STLINK好像市场还不错哦!

简单的做性能肯 ...

不应该这样的吧,硬件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应该这样的吧,硬件不稳定

也没分析出个一二三来,他说都买了十来个STLINK了,呵呵!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比电脑方便啊,速度也快,12M的接口速度,64K程序2S多点搞定

楼主要是可以的话做一个可以卖给工厂生产的,这样的需求应该还是有的吧,这个价格卖给电工,电工会觉得电脑用用算了,真正大批量生产的可能比较需要。

网友F:
引用 楼主:
也没分析出个一二三来,他说都买了十来个STLINK了,呵呵!

ST-Link有这问题?看来我的是还没用够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要是可以的话做一个可以卖给工厂生产的,这样的需求应该还是有的吧,这个价格卖给电工,电工会觉得电 ...

呵呵,电工要这玩意也没用,主要还是工厂生产的时候用!
呵呵,我一般是离不开JLINK,买了五个备用的,结果就用一个都用了一年半了,其它那四个还是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ST-Link有这问题?看来我的是还没用够次数。

我是听朋友说了,我也没用过那东西,他说他现在手里得有十来个坏的了,呵呵!

网友K:
如果能做成API调用的方式,会有另一个市场!

楼主:
引用 网友K:
如果能做成API调用的方式,会有另一个市场!

你的意思是说脱机BootLoader?

网友:
是另一个就用领域,自动化生产线下程式用的!

网友K:
目前支持API调用的国内比较少,国内有西尔特 ,其它少见到。国外比较成熟!

楼主:
引用 网友K:
目前支持API调用的国内比较少,国内有西尔特 ,其它少见到。国外比较成熟! ...

呵呵,没接触过这种东西,我上网查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K:
目前支持API调用的国内比较少,国内有西尔特 ,其它少见到。国外比较成熟! ...

你说的是否像JLINK那样,上位机发送命令给他,他来执行动作基本动作,这样的话可以做仿真器了,呵呵!

网友K: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否像JLINK那样,上位机发送命令给他,他来执行动作基本动作,这样的话可以做仿真器了,呵呵! ...

不是的,简单来说我们平时在下程式时是用鼠标点击按钮完成指令,用眼睛来看下载成功或都失败的,API调用的话全是用软件控制实现。

网友L:
只针对特定的用户,估计市场不大,不信你搜搜STM8的脱机烧录器,STM的芯片用量算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是的,简单来说我们平时在下程式时是用鼠标点击按钮完成指令,用眼睛来看下载成功或都失败的,API调用 ...

明白了,谢谢啊,呵呵!其实就是个加通讯协议,这的确是个好办法,不知道自动烧录机台是否就是这样做的!回头了解一下!

网友K:
其实只是修改一下上位机软件,将相关的一些方法封装成DLL供调用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只针对特定的用户,估计市场不大,不信你搜搜STM8的脱机烧录器,STM的芯片用量算大了吧? ...

8位机应该有那种传统的烧录器使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其实只是修改一下上位机软件,将相关的一些方法封装成DLL供调用就好了!

呵呵,我知道,只是USB驱动开发这块没弄过,呵呵!而且对那个市场认识度不够,看看将来我能不能遇到这样的客户需求吧!

网友K:
如 :飞思卡尔编程器 m68cycloneproe编程器 编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K:
其实只是修改一下上位机软件,将相关的一些方法封装成DLL供调用就好了!

我现在用的是U盘接口,不牵扯到通讯,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K:
如 :飞思卡尔编程器 m68cycloneproe编程器 编程器

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惜我现在做的跟传统的那种下载文件的方式不一样!因为USB通讯比较难弄,所以我直接将飞思卡尔的MSD例子拿来用了,是U盘接口,一切操作都是以文件的方式来实现的!要改成你的那种,对我来说难度比较大啊!

网友K:
好像全新的要8000RMB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K:
好像全新的要8000RMB多一个!

我当初做FAE,代理飞思卡尔的产品,也是因为客户需要脱机烧录器,而我提供不了,cycloneproe又贵,客户不接受,然后才自己想办法做的!

网友K:
你可以研究一下!有商业价值的!

网友K:
我们公司就经常买的,贵的要1~2W 哦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可以研究一下!有商业价值的!

呵呵,好的,谢谢你啊!涨了点知识,在这个行业我算是入门不深的!现在做了几个ARM的烧录器,暂时的想法是看看能否把主流的这几家半导体厂商的都先做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们公司就经常买的,贵的要1~2W 哦

我刚才看了一下西尔特的产品,那不是一个人能做的,呵呵,需要团队配合!我现在差太远了!只能想想办法,赚点小钱!

网友:
慢慢来!都是从小做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好的,谢谢你啊!涨了点知识,在这个行业我算是入门不深的!现在做了几个ARM的烧录器,暂时的想法 ...

你的思路非常好!关于API只是软件重新封装的事情,没有多少技术难度,只是好多人都不知道有这么一个用法的需求!

网友:
估计市场不大,

网友M:
引用 楼主:
呵呵,电工要这玩意也没用,主要还是工厂生产的时候用!
呵呵,我一般是离不开JLINK,买了五个备用的,结 ...

你现在公司就是开发这个东西的吗?你私底下再开发,可能会走捷径,但会不会被公司发现啊,这样BOSS会不会有意见啊? 要小心行事啊;

我现在手里有3个JLINK;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你现在公司就是开发这个东西的吗?你私底下再开发,可能会走捷径,但会不会被公司发现啊,这样BOSS会不会有意 ...

呵呵,谢谢兄弟提醒,我不是那么不知深浅的人!这东西产权是我自己的,我没有跟任何公司有纠纷!

网友N:
两三百,不贵.
最好做成傻瓜类型的,技术人员配置好,生产那边按个钮搞定.
序列号指定地址参数值接口什么的功能也要有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两三百,不贵.
最好做成傻瓜类型的,技术人员配置好,生产那边按个钮搞定.
序列号指定地址参数值接口什么的功 ...

呵呵,低成本,芯片内部空间有限,做不到你说的那么些功能!

网友:
支持一下,做得多了,普极率就高了

网友O:
楼主是否考虑既可以在线调试,又可以脱机下载?

网友N:
引用 楼主:
呵呵,低成本,芯片内部空间有限,做不到你说的那么些功能!

外置一颗flash,没几个钱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是否考虑既可以在线调试,又可以脱机下载?

暂时支持不了在线调试!做不了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N:
外置一颗flash,没几个钱

呵呵,软件不需要成本?想做成U盘大小的,目前蜂鸣器都加不进去,还在想办法呢

网友:
支持一下。飞思的开发工具太贵了。

网友O:
引用 楼主:
暂时支持不了在线调试!做不了驱动!

有没有开源的上位机驱动?那样就直接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有没有开源的上位机驱动?那样就直接可以用了

呵呵,一般驱动都是有针对性的做的!

网友P:
应该很有市场的,要是附加一些特色的功能就更好了

偶决定行动上支持你。免费帮你测试几年,以验证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P:
应该很有市场的,要是附加一些特色的功能就更好了

偶决定行动上支持你。免费帮你测试几年,以验证 ...

谢谢啊!你想测的话现在可以去我店里看一下,看看哪个适合你测的,买一个,测测

网友M:
引用 楼主:
谢谢啊!你想测的话现在可以去我店里看一下,看看哪个适合你测的,买一个,测测  ...

过段时间支持一下你的JLINK V8,哈哈,先收藏起来;

网友Q:
感觉市场还是有的,但你怎么让人家认可你的东西好用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过段时间支持一下你的JLINK V8,哈哈,先收藏起来;

呵呵,谢谢哥们,要是自己用的话就不要选我的V8了,那也不是我做的,你可以选一个性价比最合适的,我是因为产品比较单一,所以就挂了一个

网友M:
引用 楼主:
呵呵,谢谢哥们,要是自己用的话就不要选我的V8了,那也不是我做的,你可以选一个性价比最合适的,我是因 ...

哈哈,OK;明白了,但是还是把你的店铺收藏起来吧;  没准以后公司要用脱机下载器, 可以推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Q:
感觉市场还是有的,但你怎么让人家认可你的东西好用是个问题

呵呵,最近一直在推广,才发现工程师思路不好弄啊,喜欢做技术,总想在产品上实现这样那样的功能,但是别人不知道啊!东西做出来,才是万里长征第一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M:
哈哈,OK;明白了,但是还是把你的店铺收藏起来吧;  没准以后公司要用脱机下载器, 可以推荐一下; ...

谢谢啦!

网友R:
引用 楼主:
说的有道理,所以我想看看把其它的,比如ST的,NXP的,ATMEL的,富士通的之类的,通杀一下,这样客户群不 ...

看到过一个可以下载很多arm的脱机烧录器,带tft屏幕和很多菜单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R:
看到过一个可以下载很多arm的脱机烧录器,带tft屏幕和很多菜单功能

一开始我也打算那么做,可后来一想,这东西是给车间用的,一个是屏容易坏,另一个是不能让车间的人进行操作,不然程序容易烧错!所以就没用那些东西了!

网友S:
我用过累死的东西,pic24fj128+1个4mb的flash。用232引导飞卡xd系列的下载程序。做的还行,有usb口插电脑就是一个可以动磁盘。楼主你怎么看,

楼主:
引用 网友S:
我用过累死的东西,pic24fj128+1个4mb的flash。用232引导飞卡xd系列的下载程序。做的还行,有usb口插电脑就 ...

差不多吧,协议不同,ARM可以用SWD接口,速度快,我现在都用到12M了,没什么问题!至于U盘的接口,我也是这么做的,是用的MQX中提供的USB例程,先前有发过一个帖子就是这个!

网友T:
引用 楼主:
差不多吧,协议不同,ARM可以用SWD接口,速度快,我现在都用到12M了,没什么问题!至于U盘的接口,我也是 ...

兄弟,问下,这种编程器的能做成脱机的吗?

FlashLINK JTAG Programming Cable for PSD and uPSD

FlashLINK是万利电子有限公司按ST标准生产的uPSD3XXX和PSD系列芯片的JTAG编程器

好多年前就有过做成脱机烧录器的想法,但由于完全不了解一直没动手。
有款老产品要用到这个编程器,而且还是并口的,串口或者usb口的都没有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T:
兄弟,问下,这种编程器的能做成脱机的吗?

没留意这个系列的芯片,不知道是什么核!理论上是可以做的,呵呵!就是要看花费的时间跟精力与获得成不成正比!

网友T:
引用 楼主:
没留意这个系列的芯片,不知道是什么核!理论上是可以做的,呵呵!就是要看花费的时间跟精力与获得成不成 ...

谢谢楼主回复
因为仿真器接口原因,现在正在考虑要不要改一下设计,只是这个是十多年前的产品了,用起来还稳定,而且还是用51核+ARM7核的,改起来有点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申请了几个样片,呵呵,打算试一试!

楼主的想法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T:
谢谢楼主回复
因为仿真器接口原因,现在正在考虑要不要改一下设计,只是这个是十多年前的产品了,用起来 ...

那还真不好弄呢,两个核不一样的!

网友(2014-12-18):
估计市场不够大,所以最好做的高端些,自动化程度高些,供企业使用

网友:
我们公司买了一个stm32的,不是很贵,不过做的挺好的,界面各方面都挺不错的,还带有加密,

网友U:
脱机烧录,一般都是买原厂的。如果有一定的量,厂家或代理商会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U:
脱机烧录,一般都是买原厂的。如果有一定的量,厂家或代理商会送的

原厂的贵啊,呵呵,而且不一定适合,只有中国的工程师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就像我前几天买了个LG的手机,最后退掉了,实在是用不习惯,哈哈,以前用小米,觉得小米做的比较符合国情!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厂的贵啊,呵呵,而且不一定适合,只有中国的工程师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就像我前几天买了个LG的手机, ...

批量生产的时候,用原厂的烧录器比较有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