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入,3个隔离的5V出用什么方案好?

楼主(2014-11-18):
请教一下24V入,3个隔离的5V出用什么方案好?有没有价格便宜量又足的方案推荐呢?

网友:
用BUCK可以做,电感用变压器代再加多几个绕组就行

网友:
反激最简单了,34063就能做,便宜量又足。

网友A:
怎么着也还差太多的参数:5V的输出电流、隔离的程度、等等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着也还差太多的参数:5V的输出电流、隔离的程度、等等等等。

是的,正想补充一下。
一个主输出 5V 1000mA 给处理器,另外两个隔离的输出 5V 100mA 给通信。
一般的工业电源隔离是多少呢?3000V吗?

刚才查了一下大师介绍的34063,生产厂家很多啊,有TI,ON,ST之类的大厂,也有国内小厂,有点参差不齐万一中奖就麻烦了。
没有找到怎么做隔离的输出的APP NOTE,变压器不会计算啊,如果有PI那种自动生成工具就好了。
不了解电源,请大家轻喷。

网友:
也可以用UC3843 + MOSFET,性能要比34063好得多。
建议主输出用光耦反馈,另外两个输出设计在7V左右经7805稳压至5V。
变压器可以用EPC17磁芯4+6骨架,刚好三组输出。

网友:
这要求之前就用过BUCK的IC搞定,在保证主输出的电感量后,其它2组的圈数与它一样就行了.

网友B:
隔离电源模块 就这样 搞定啦  期待后续结果

网友:
最好还是买电源模块吧 , 反正我调电源是觉得很郁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隔离电源模块 就这样 搞定啦  期待后续结果

买现成的隔离电源模块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现成的隔离电源模块贵吧?

现成的 模块 不是一般产品可以接受的 价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