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SM模块接收短信时出现异常状态,移动4G卡

楼主(2014-11-18):
GSM模块接收短信时出现信号灯快速闪烁情况状态,我用的是移动4G卡,GSM模块是SIM900A,到底是卡的问题还是模块问题,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
这条命令是说 模块没有检测到SIM卡插入;检查下电源,是不是电源太差导致模块重启了

网友:
之前SIM900A用得生不如死,,,,果断换其他模块!!!!!

网友:
这种GPRS模块不一定支持4G卡,看看模块资料呗。

网友:
排除电源的问题后 就果断换模块吧

网友:
模块电源问题。之前遇到过。我也在玩此模块。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大姐,我去营业厅把4G卡换回了2G卡,可以接收到短信了的,还在调试中.

网友:
我用的西门子的老模块, 没有问题。 4G卡也正常

楼主:
我的是ATK-sim900a的模块,原子配套的那个,可能和模块有关,,,,那是我也想买老板子来着,可是淘宝推出新款,老的几乎淘汰了,就买了新的

楼主:
我之前用4G卡,短信可以发,就是接受有问题

网友:
以前调gsm300,神州行地带和动感只能用动感地带的卡,

网友:
同样用的一款GU900D也出现4G卡的问题,这款跟SIM900A是兼容的,量产时候,换了4G卡,结果也出现GPRS的联网问题,后面合方圆的工程师们经过不懈努力,帮偶解决了这个问题,感激加激动,更加让偶相信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技术支持给力

网友:
第一是模块电源 要求很严格  尤其是电流  如果提供不了正常的工作电流  就容易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