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tfix_SPB16.60.039网盘分享。。。。。

楼主(2014-11-18):
http://pan.baidu.com/s/1jGqqNpc

网友A:
谢谢分享,之前下载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之前下载不了

你是说038?

网友A:
是啊,之前也有一个坛友发出来,连接失效了,官网找不到,去google上又搜不到,不知道这些hotfix你是从哪里搞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啊,之前也有一个坛友发出来,连接失效了,官网找不到,去google上又搜不到,不知道这些hotfix你是从哪 ...

我从别的论坛搬来的,038我也发了,没失效呀。。。。
这个是038的 :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02606-1-1.html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从别的论坛搬来的,038我也发了,没失效呀。。。。
这个是038的 :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02 ...

装了039,038应该就不用装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了039,038应该就不用装了吧

只装最新的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从别的论坛搬来的,038我也发了,没失效呀。。。。
这个是038的 :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02 ...

能不能把更新说明也搬过来呀

网友:
DATE: 11-14-2014   HOTFIX VERSION: 039
===================================================================================================================================
CCRID   PRODUCT        PRODUCTLEVEL2   TITLE
===================================================================================================================================
@
1213239 FLOWS          PROJMGR          SPI_ERROR: Missing closing quote at line 41 in""
1301262 SPIF           OTHER            When creating .dsn file for designs containing netclasses with net groups, PCB Editor stops responding.
1301469 CONCEPT_HDL    CORE             DE-HDL Import Design - Need a directive to enable the "Retain Hard Packaging Information" option by default
1309535 SYSTEMSI       ENG_PBA          PA5700: Cannot print, save, or post process SI analysis reports
1317019 SIG_INTEGRITY  LIBRARY          Buffer model for pins not changing correctly when multiple DML files are present in working directory.
1318452 ALLEGRO_EDITOR DATABASE         Derive Connectivity does not update connections; DRC errors thrown
1318610 CONCEPT_HDL    CORE             DE-HDL does not re-validate/re-read DML files on disk upon launching Constraint Manager
1320997 CAPTURE        SCHEMATIC_EDITOR Copy paste of multiple images are stacked in same place.
1321377 FSP            GUI              FSP crashes while performing copy-paste operations between different arrays in the Rule text editor
1321513 ALLEGRO_EDITOR SYMBOL           Preview not available for DRA
1324479 ALLEGRO_EDITOR OTHER            Option specified in license_packages_allegro.txt file but missing in license server causes Segmentation fault on LINUX
1327962 FSP            MODEL_EDITOR     Need ability to select multiple pins in the Preview area of Rule Editor
1328633 CONCEPT_HDL    CORE             On running Save All, changes were partially saved before DE-HDL crashed.
1328921 ALLEGRO_EDITOR DATABASE         Running Derive Connectivity followed by Database Check throws SPMHUT-17 error
1330029 CONCEPT_HDL    CORE             PIN_TYPE and PINUSE attributes not updated consistently in DE-HDL design
1330580 SIP_LAYOUT     SYMB_EDIT_APPMOD When adding a pin using the Symbol Editor the Pin Name is being changed if duplicated
1331028 CONCEPT_HDL    CHECKPLUS        Rules Checker fails on DE-HDL component.
1331051 ALLEGRO_EDITOR INTERFACES       Soldermask layer is mapped to both Soldermask solderPaste and Miscellaneous Image Layers columns using IPC-2581B
1333127 CONCEPT_HDL    CORE             Sheet number in the new window is only the block-level number and not the design-level number
1333591 SIP_LAYOUT     SKILL            Difference in behavior for padstack replace using axlPadstackReplace and command Replace Padstack
1333896 ASI_SI         OTHER            signoise -f and -k options don't work for net names with consecutive underscores.
1333982 ALLEGRO_EDITOR ARTWORK          ARTWORK: Coordinates of the hole get shifted by the "Draw holes only" option.
1334302 CONSTRAINT_MGR SCHEM_FTB        Import Logic - Import changes only or Overwrite current constraints fails to update signal models.
1335276 CONCEPT_HDL    OTHER            On selecting objects near the schematic page border, the border is also selected
1336322 CONCEPT_HDL    CORE             DE-HDL does not open with maximized window.
1336783 PCB_LIBRARIAN  IMPORT_EXPORT    con2cap fails to export the part to OrCAD Capture format

网友:
呵呵,不求最好,但求最新,果断安装。

网友:
这更新也太快了,更新到38没几天啊

网友:
果断下载,紧跟更新

网友:
安装完成!!

网友:
这出补丁的速度真是让人惊叹啊

网友:
升级后提示“无法定位程序输入点 ordb_dll_dll”,网上搜了一下解决办法,推荐一篇文章http://blog.sina.com.cn/s/blog_60d778ec0101kqth.html
正文:

不少人遇到破解之后安装HOTFIX不能使用、报错的问题,那是因为没有使用正确的安装方法。此方法只适合使用pubkey破解的16.3、16.5和16.6用户。为何使用pubkey破解后的程序打上hotfix补丁再次破解会没法使用,原因不再详述。

   基本思路:由于升级包是基于基础版(16.6)制作而成的,是历次升级补丁的合成,升级包在安装的时候不进行原来数据的校验,只是一味地覆盖安装,所以可以使用替换法来完成以下步骤。

安装了cadence软件之后,已经破解好了的童鞋往下看:
1、首先把spb_16.6文件夹命名为spb_16.6old(反正和spb_16.6不一样就行了);

2、在cadence目录里面建立一个新的空文件夹命名为spb_16.6,并把spb_16.6old的compnts.dat拷贝到空的spb_16.6中;

3、安装HOTFIX补丁到空的spb_16.6中;
4、复制Tools.bat pubkey.exe pubkey 三个文件到spb_16.6\tools中并运行Tools.bat;
5、把spb16.6里面的文件全部复制到spb_16.6old替换旧文件";
6、删除spb16.6文件夹并把spb16.6old改回spb16.6。

你可以正常使用了!
下次安装补丁只能往新版本装,比如装了hotfix28以后就只能装29而不能装27。新版本的HOTFIX会覆盖之前所有版本补丁所修改过的文件。

用这个办法不用重新安装破解,照着做一遍就OK了,仅供象我这样的cadence新手参考。

网友B:
装完基本版直接装39更新可不可以呀,39之前更新的bug是不是一并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装完基本版直接装39更新可不可以呀,39之前更新的bug是不是一并解决了

楼上正解!

网友:
楼主好人。之前好多地方都没得下载了

网友C:
有没有稳定版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完基本版直接装39更新可不可以呀,39之前更新的bug是不是一并解决了

是的,更新只装最新的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稳定版本啊

不明白说什么,这个是39号补丁,你是不是想要完整的安装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明白说什么,这个是39号补丁,你是不是想要完整的安装文件?

不是,我是指NC_DRILL的问题解决了没

网友:
这么快,嗖的一下039了

网友:
楼主位baidu盘失效了
找个新的
百度盘
磁链

网友(2015-01-06):
不错 在用021板的

网友:
40的已经出来了吧。

网友D(2015-07-20):
、复制Tools.bat pubkey.exe pubkey 三个文件到spb_16.6\tools中并运行Tools.bat;   这三个文件是从哪里拿到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复制Tools.bat pubkey.exe pubkey 三个文件到spb_16.6\tools中并运行Tools.bat;   这三个文件是从哪里拿 ...

这个补丁文件里没有这三个文件,这三个文件在原来的基本安装文件的crack文件夹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