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捷伦机架AC-DC电源N5770A 150V10A无输出,求围观

楼主(2014-11-18):
安捷伦机架AC-DC电源N5770A 150V10A
dc变换的一个高压MOS管坏了,DS之间表面击穿,检流电阻并联的两只贴片管子(可能是稳压管)也烧坏。
MOS管烧蚀的表面清理干净后,还是好的,内部芯片没有坏。

换上好的MOS管,贴片管子不知型号,因为并联在检流电阻上,先不管它。但仍然没有输出,即:调电压旋钮,无电压显示。

下面上图围观:
前面板

内部整体

交流输入部分

AC-DC变换模块

直流输出接口

接口控制部分

AC-DC变换底层

AC-DC模块PFC部分

AC-DC模块直流变换部分

坏处1

坏处2

坏的MOS管

网友:
找找安捷伦,问问

网友:
我很好奇这个PowerPC在这电源中的作用,求科普

网友:
安捷伦的不错,就是太贵了

网友A:
也好奇,这种电源用到powerpc处理器?什么用途?

网友:
PowerPC在这电源中的作用,应该是可以通过GPIB口来控制电源的输出的,包括电压和电流,以及远程得到当前的电压和电流值。自动化测试用的高端仪器。

网友:
能找到原理图就好了

网友:
这么高电压,150V用在哪些方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好奇,这种电源用到powerpc处理器?什么用途?

带网口的,应该的处理这方面的

果然是TDK-LAMBDA代工的。LAMBDA官网上有个看起来一模一样的

网友:
安捷伦的东东,这下估计有得修了

网友:
找安捷伦去修,估计和买个新的价格差不多了。

网友B:
好像有两个一模一样的AC-DC,可对比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有两个一模一样的AC-DC,可对比一下。

谢谢。两块一样的,并联使用。单用一个好的,电流大了再启用另一个吧。
对比测试,MOS驱动IC UC3706好像有问题,正在买件中……

网友C:
那三个电感那里用的铝片是干吗用的啊?屏蔽吗?还有150V那个散热器那里的二个MOS并贴了张透明的麦拉片,不知道有什么作用。

网友:
额,想请教一下,AC-DC 底部阻焊开天窗为啥开成那样啊,为啥不直接全部打开呢?他那样有啥好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三个电感那里用的铝片是干吗用的啊?屏蔽吗?还有150V那个散热器那里的二个MOS并贴了张透明的麦拉片,不 ...

两个变压器,一个电感,围起来的不是屏蔽铝片,是跨接线,将变压器二次连接到整流二极管上去,够夸张的。

透明麦拉片我也不知道有什么用。

网友:
做工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