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quartus自带FIFO产生的bsf怎么更改设置呢?

楼主(2014-11-18):
用FPGA以来一直喜欢使用bdf文件作为顶层,使用IP等都使用bsf文件。但是,最近写程序发现。
1. 在bdf页面内,双击生成的IP核不再直接进入参数设置MegaWizard Plug-In Manager,而是直接进入其.v文件;
2. 而且在修改参数之后系统也不再提示参数有变化,询问是否更新;
3. 今天发现FIFO的结果还与其他不同,如图:

不知道有没有之前使用过bdf和bsf文件的大神,指点小弟些我遗漏的技巧之类的。

网友A:
如果quartus版本更新过,可能会出现类似情况。

网友B:
用Mega wizard tool直接打开.v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quartus版本更新过,可能会出现类似情况。

多谢你提供帮助。
的确是 我安装了不同的版本 其实我就是想 方便的 放置两个相同设置的IP 还有可以保证 每次参数更改后 有提示就够了 不知道 有没有办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Mega wizard tool直接打开.v文件

是的 我现在想改设置参数 也是这么做的。 可是 改完参数 也不会像以前一样有参数被修改 需要更新的 提示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 我现在想改设置参数 也是这么做的。 可是 改完参数 也不会像以前一样有参数被修改 需要更新的 提示 ...

只有你在窗口中打开了这个文件才会有更新提示,否则不会吧

网友D:
用bdf做顶层的话,用modesim要怎么仿真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用bdf做顶层的话,用modesim要怎么仿真呢?

可以.bdf转成top.v文件导入modesim软件中编译

网友E:
是不是存放文件的路径有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有你在窗口中打开了这个文件才会有更新提示,否则不会吧

多谢 回帖 但是我的确是将其 使用在bdf文件中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bdf做顶层的话,用modesim要怎么仿真呢?

额 一直不太会用ModelSim,不过板子做出来了,一直用SignalTapII看波形。不知道这样有没有什么弊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bdf转成top.v文件导入modesim软件中编译

多谢 新技能 get!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存放文件的路径有问题啊?

哦?说到这个 还真有可能 我为了 工程整洁 在工程目录下 建了一个 IP核的文件夹 将生成的IP核统一存放了 貌似之后就不再提示了 我现在就试一下!!!真是非常感谢~身边要是有个像您一样透彻的大神得多幸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存放文件的路径有问题啊?

多谢你的帮助,但是还是不行。

而且,双击已经布置的IP核 直接进入黑盒文件 不是进入MegaWizard修改参数 不知道是不是 我哪里设置有问题 先行谢过~
我将Text Edior改成了 Notepad++ 不知道 会不会对此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
貌似以前也遇到过这种问题,那重新生成一个fifo后还是不能进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