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10米长的铁轨,从1米宽的暗箱通过,怎么样测它的速度

楼主(2014-11-18):
最近要做一套东西,要用到1个1米的暗箱,然后中间用滚轮来运输一个10米的铁轨从它中间通过。
因为滚轮和铁轨会打滑,也就是不能用测量滚轮的速度来测量铁轨通过的速度。
本来想在内部间隔10cm安装一个红外对射的。但是后来发现,铁轨在中间的时候,所有的红外对射都会被挡住,这个时候就不能测速了。

结果我没招了,所以来问问大家伙,有没有其他办法在内部测量这个铁轨的速度或者长度呢?不能在铁轨上面做文章。

网友:
再安装个不打滑的滚轮

网友A:
按一个摩擦轮和铁轨接触 带动编码器

网友:
就一个鼠标就能解决问题啦~只是速度很慢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一个摩擦轮和铁轨接触 带动编码器

正解,已经大量应用。

网友:
安装一个带弹簧的轮子,保证不打滑,然后测轮速就可以了

网友:
测量暗箱的里速度?把铁轨和暗箱加起来11米,刚一进去,以及完全出去时是11米,在外边设几个点来测吧,用金属接近开关

网友:
首先想到的是鼠标内的传感器

网友:
搜下飞机地速雷达的资料,合乎你的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一个摩擦轮和铁轨接触 带动编码器

这个正解

网友B:
装2个对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2个对射的。。。

红外对射的在箱子里面是不行的。装到箱子外面的话,按照最大长度10米,间隔10cm这样的来安装是最后没办法的办法。

网友:
当然是编码器了,带个橡胶的轮子,被动的,顺便测量了不太准确的长度

楼主:
多谢各位的支持,感觉方法好像都是一致的。最终经过讨论,决定使用摩擦轮+编码器的方式来做。因为这位朋友最先说出这个的,所以分数给他了

网友(2017-04-26):
摩擦轮与编码器有现成的连接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