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浪涌电压和电流,应该怎么选择浪涌保护器件?

楼主(2014-11-18):
即:3000A,  8/2 0 us 的短路电流脉冲和6000V,  1.2 / 50us的开路电压脉冲,如图。

我需要用到变压器,变压器输入220V,变压器输出有9V,12V,15V,准备加在变压器输入,输出,应该怎么选择?

谢谢交流!

网友A:
多看器件手册,参考图片压敏参数!

网友B:
这么大的浪涌,应该可以参考雷击保护一类,8/20us 6000V以前在路灯的雷击保护上用过这个测试

网友C:
放电管+压敏电阻,一般文档都会写的。

网友:
NTC  热敏电阻 负温度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看器件手册,参考图片压敏参数!

谢谢!确实需要用到压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大的浪涌,应该可以参考雷击保护一类,8/20us 6000V以前在路灯的雷击保护上用过这个测试 ...

8/20us 6000V需要采用啥器件保护?放电管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电管+压敏电阻,一般文档都会写的。

一般参数怎么选择呢?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8/20us 6000V需要采用啥器件保护?放电管吗?谢谢!

直接找元件供应商他们会给你一套方案的,这个和你的接口电阻有点关系

网友:
最好是打一次浪泳,注意看仪器显示的瞬间的浪泳电流,然后根据这个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