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个山寨的笔记本,配置高,但还是退货了

楼主(2014-11-18):
前段时间一直在找高配的笔记本,找了很久。
最后发现有个说是买华硕的海外版的,配置很高(i7-3632QM,8G,500G),才2999; 下单送到后拆开仔细看了,配置对,但不是华硕的机,就是一个山寨的,想了很久,还是退了,准备入手MAC mini 低配的也才3788港币,换位2999RMB。

网友:
mac mini没屏幕啊

楼主:
外挂显示器,最近在折腾android,需要高配的电脑,有机会折腾下APP.

网友A:
配置不错,不能用吗?

网友:
有木有 山寨2999 的传送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置不错,不能用吗?

能用,但怕以后保修问题。

网友:
mac mini性能如何。

网友:
Mac mini 才是你正确的选择  山寨本 哈哈

网友:
这种配置的电脑,想想就知道啦,一个I7都多少钱了,当然这个应该是ES版的。

网友B:
正在用mac mini新款丐版给你回帖。
这么说吧,虽是丐版,但开虚拟机装win8.1,同时打开cadence、allegro、pads、ad14这几款常用的EDA软件,mac os 与windows无缝切换,非常流畅。但。。。。。。
前提是换SSD,原装500G硬盘会卡得你生不如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正在用mac mini新款丐版给你回帖。
这么说吧,虽是丐版,但开虚拟机装win8.1,同时打开cadence、allegro ...

全部搞定多少,我现在在考虑mac mini还是imac。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全部搞定多少,我现在在考虑mac mini还是imac。

我懒得过河去背,买的国行,RMB3588. SSD京东上买的Intel 730系列240G,差不多1K吧。
就这些。新款能折腾的就是换个硬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在用mac mini新款丐版给你回帖。 这么说吧,虽是丐版,但开虚拟机装win8.1,同时打开cadence、allegro ...

小心虚拟内存消耗SSD寿命,因为虚拟内存几乎清一色4K操作。

网友:
山寨机就是牛

网友:
mac mini 能不能直接win 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