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刻录成数据DVD,DVD播放器能播放吗?

楼主(2014-11-18):
想将一些视频刻录成数据DVD,现在的DVD播放器(比如先科ST-999,带USB接口)能不能直接播放?

网友:
要刻录成视频DVD,数据的不行吧

网友:
现在很多DVD播放器支持MP4和H.264的,特别老的DVD播放不了

网友:
如果是老的DVD只能播放DVD光盘那种,是不行的,需要转换。

现在很多DVD能播放U盘的,也能播放压缩DVD数据,像2张DVD一部40集电视剧那种,如果你的DVD能播放,那么你刻录成数据一般也能播放

网友:
现在盒子超便宜,买个盒子万事大吉,不用刻录光盘,浪费光盘钱。

楼主:
给老人小孩用,视频DVD做起来太费劲。想买的新的DVD,带USB接口的,大概100多块。老家没网络

网友:
未必能放,即使能识别数据DVD的,支持的编码格式也很可能有限,部分型号其实支持中文文件名还有点问题

实际上推荐使用u盘或存储卡,然后配合现在液晶电视提供的u盘播放功能直接实现

网友:
DVD带USB接口的话,那就直接把文件放U盘里吧。
刻录的话得转码,很麻烦。

网友:
好像是DVD机子支持一部分格式的视频文件,似乎和码率也有关系,新电视直接wifi连路由,直接上网看。

楼主:
电视带USB接口,那就用个大优盘多存点电影

网友:
买个硬盘播放器就好了

网友:
不能,用编辑编辑软件刻录,比如会声会影

网友:
以DVD方式刻录,只是还要考虑碟片本身的兼容性

网友:
下载个工具转一下格式可以用的
我都是把照片转成DVD,给家里老人看的,他们不习惯用电脑,用DVD播放器顺手

网友:
convertx2dvd这个软件还可以,傻瓜式的,不过还是没直接拷贝成数据碟方便。我在丰田的车载dvd上试过,数据盘不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