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20mA测量 前端电路的选取

楼主(2014-11-18):
大家好,小弟现在忙于做一个8通道的采集板,每个通道都具有能测量4-20mA,0-5V,0-10V,各种内型的热电偶,PT100这几种内型,看了很多著名仪器厂商的采集板,大部分的框架都是电路0所示的框架,开关的话都是用光耦继电器来切换,AD的话我初步选型 TI ADS1248,主要是我们是高精度测量,电流要精确到0.001mA,电压要到1mV,这个做PT100也方便,有自带的恒流源可以配置输出,电压处理的话,我是先觉得用一个跟随器隔离一下信号源,再用一个比例运放电路把信号缩小1倍,因为这样就可以直接把0-10V也直接可以测量了现在遇到的问题是:1:为何要用光耦来切换,信号继电器肯定是不好,有声音,体积又大,我的意思是他们为何不采用模拟开关呢?是否这个光耦还有其它的目的呢?或者有耐压的作用吗?也解释不清,2:我在设计电流检测电路的时候,不知道用电路1好还是电路2好,也不知道电路2有什么优势,3:大家能否提供几个电流电压处理的电路给小弟,谢谢了!

网友:
建议楼主找一块大厂家的通用的二次仪表,把前端完整的抄下来,集中精力自己做软件部分.其实自己设计的话还是有很多问题需要考虑的.

楼主:
公司老板不肯呀,没办法

网友:
不考虑隔离???

楼主:
大哥,你是说用光耦来隔离?我觉得没必要吧,前端都有钳位保护,应该没啥问题的,隔离还有啥好处呢?

网友A:
图一, 直接采样的话, 你要考虑A/D 的内部采样电阻,也是并联在你的采样电阻了 (可能是10KΩ)。。
还有, A/D的接地呢?和4-20mA 的其中一端共用吗? 不隔离?

电路2:
优点是高输入阻抗, 但是也没隔离

网友B:
只有电路图0可以啊,其他都没有考虑共模电压的问题,不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一, 直接采样的话, 你要考虑A/D 的内部采样电阻,也是并联在你的采样电阻了 (可能是10KΩ)。。
还有 ...

你好,这位大哥,我是这样想的,我都是采用差分输入来测量的,AD的接地我是直接接到AGND上面,用一个磁珠或者0欧电阻把它和单片机的GND隔开一下,你说的要和信号进行隔离的话,用光耦进行隔离吗?有什么好处呢?我觉得没必要吧,这样的话,AD的地应该和信号过来的地没啥联系了,打算在信号进来端加个0603的磁珠,再几个电容应该就可以了吧,不知道大哥有何建议,指点一下小弟,还有就是这个加了运放的话应该是提高了输入阻抗,有点不懂你说的AD内部有个10K电阻并联的情况,我上一个项目就是直接来测量,好像问题不大,用ADS1118来做的,精度达到了0.01mA,求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有电路图0可以啊,其他都没有考虑共模电压的问题,不能用的

这位大哥,求指点,共模电压的话,用差分输入就应该好很多了吧,还有什么好的办法,指点一下小弟!

网友B:
差分电路,也需要共模电压的,就算是轨对轨输入的运放,其输入共模电压也不能大于电源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分电路,也需要共模电压的,就算是轨对轨输入的运放,其输入共模电压也不能大于电源轨 ...

多谢大哥指点,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来解决呢?我打算用OP7运放,确实是这样,当我测量0-10V的时候,跟随器的共模输入电压会超过运放的供电电压,难道要先用电阻分压?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点的方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位大哥,求指点,共模电压的话,用差分输入就应该好很多了吧,还有什么好的办法,指点一下小弟! ...

差分输入?你不会以为1就是差分了,你以为GND过一电感再接到MCU的GND上面去?如果是8路呢,每路的电源都不一样,这个时候8路信号的地电平实际上都是不一样的,你是否考虑过他们的共地问题?只有在这个时候才体现出差分的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差分输入?你不会以为1就是差分了,你以为GND过一电感再接到MCU的GND上面去?如果是8路呢,每路的电源都 ...

大哥,小弟不明白你说的什么意思?再仔细点好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这位大哥,我是这样想的,我都是采用差分输入来测量的,AD的接地我是直接接到AGND上面,用一个磁珠 ...

你的设计要求是, 8通道, 要测量 4-20mA , 0-5V, 0-10V,热电偶,PT100, 在同一结构上, 对吧。。
4-20mA要求精度在0.001mA !

热电偶,PT100, 有源或无源, 都是你提供的“源”。。这个你无需隔离。。

4-20mA, 0-5V, 0-10V 就有点不太一样了。。

这些4-20mA 信号,发送机,比较高档的,他可能是也是隔离电源, 才送出电流信号的。。
如果, 单是接去你的设备 (你没隔离), 这个是也没有问题的。。而且你也成功了。。

但是, 如果用户有多过一个接收机呢? 4-20mA 电压够的话, 是可以被串联几个接收机的。。
这个在工业很常见。。比如某某机器系统已经有了原来的系统了。。
然后有人希望可以在中间再读取那个4-20mA 信号, 截取信号注入到另一个监视系统之类的。。
如果那第二个串联的4-20mA 接收机, 没有隔离, 他就有可能会影响或干扰本来系统。

你一定会问, 怎样干扰呢?
很多设备的电源, 多是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内, 一般都有Y电容接在零线,或可能地线。。
那么那个 Gnd,和地线可能存在压差。。

看你的图二, 4-20mA 通过R1,R3, R5 接地了。。

我要表达的不是很好。。也或许我要说的问题, 并不是问题。。也许我多虑了

既然4-20mA 是电流源,他是可以串联的。。
下面我放个图,如果电源或地是隔离的情景, 或不隔离的情景, 你参详看看可有不同。。

HCPL-7800A 是光耦隔离运算放大器, 给你参考而已。

关于我说ADC 的10k 输入内阻, 那个可能我说错了。。因为我很常用PIC单片机的内建ADC, 那个的确是有10K的采样电阻的, 一看AD 就想到那边去。。
很抱歉, 没有看到你是用外接的ADC

楼主:
大哥,你说的问题我们以前就遇到过,当时我们是配一个热电偶给客户,他们的系统要直接接热电偶,还要把热电偶并在我们的仪器上,这样,我们这边会影响到他们的PLC系统,后来用一个热电偶变送器转成4-20mA,我们仪器读4-20mA就没问题了,我觉的这个变送器就是用来隔离一下而已,谢谢了,理解了你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