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165读取的驱动,读取第一位的时序问题

楼主(2014-11-18):
关于74hc165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这里我想将8个按键连接在hc165的8个并行接口上,转换为串行数据输出。然后通过单片机采集串行数据,判断按键的状态。
网上常见的读取的驱动如下。
UINT8 _74HC165_GetData(void)//读取数据
{
        UINT8 i,Data=0;

        _74HC165_nPL=0;
        _74HC165_nPL=1;

        for(i=0;i<8;i++)
        {
                Data<<=1;
                Data|=_74HC165_SDA;
                _74HC165_CLK=0;
                _74HC165_CLK=1;
        }

        _74HC165_CLK=0;

        return(Data);
}

语句 _74HC165_nPL=0;将并行数据送入芯片内部寄存器,然后紧接着就是将数据串行输出了。

_74HC165_nPL=1;使能串行输出,在时钟的每个上升沿将数据从高位到低位依次送到串行口上。

这里我不明白的是,当第一次进入for循环时,先将时钟置为0 (_74HC165_CLK=0;),然后读取当前的电平( Data|=_74HC165_SDA),然后将时钟置1(_74HC165_CLK=1),也就是产生上升沿。

但是在第一次读取电平的时候,上升沿还没有来到啊?74hc165不是在时钟的每个上升沿,才会依次将数据送到串行线上吗?

第一次进入for循环的时候,还没有产生上升沿,那么这次的读取岂不是没有作用?

for循环结束的时候,不就只读到了7个有效数字吗?

楼主:
没有人能给个提示吗?按照我的理解,程序应该是这样的:
UINT8 _74HC165_GetData(void)//读取数据
{
        UINT8 i,Data=0;

        _74HC165_nPL=0;
        _74HC165_nPL=1;

         _74HC165_CLK=0;

        for(i=0;i<8;i++)
        {

                _74HC165_CLK=1;
                Data<<=1;
                Data|=_74HC165_SDA;
                _74HC165_CLK=0;
        }
        return(Data);
}
但这样,最高位就错过了,造成最后依次读取的是无效位。

那我的理解究竟那里出了问题呢?有人能帮一下忙吗?

网友A:
你把165的内部示意图贴上来看看,你这么问问题是不行的,呵呵,第一,大家手里都没有这个东西,第二,我的习惯是这样的东西调完了不会记住,第三,很少有人会为这个去找数据手册看,所以你直接把165的内部示意图发上来,再把程序贴出来,才会有人注意,呵呵!

网友B:
看看下面的,我正在用的

unsigned char  ReadByte165(void)
{
        unsigned char i,scanbit=0x01;
        unsigned char v0=0;
        clr_cp;
        clr_pl;
        __NOP();
        __NOP();
        set_pl;
        for(i=0;i<8;i++)
        {
                if(LPC_GPIO3->DATA&(1<<0))
                {v0|=scanbit<<i;}
                set_c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clr_cp;
        }
        return v0;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165的内部示意图贴上来看看,你这么问问题是不行的,呵呵,第一,大家手里都没有这个东西,第二,我的 ...

是啊,我明白了。确实想我这样发帖,大家都不会留意,而且也没有什么可以参照的东西。
我重新编辑一下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下面的,我正在用的

unsigned char  ReadByte165(void)

谢谢你的回复了,我发现我好像理解的不对,我再仔细,看看数据手册。

网友(2015-04-20):
我写的
/******74HC165串行接收程序************/
unsigned char RXD_74HC165 (void)
{ unsigned char i,rdata;
  SCLK_1;
  SL_0;
  _NOP();_NOP();_NOP();_NOP(); _NOP();_NOP();
  SL_1;
  for(i=0;i<8;i++)
  {  rdata>>=1;
     SCLK_0;
     _NOP();_NOP();_NOP();
    if(SIN==0x10)     //读数据
      rdata|=0x80;
     SCLK_1;
    _NOP();_NOP();_NOP();
  }
   return rdata;
}

网友:
正好在搞一个项目要用到。留名!!

网友(2015-06-28):
cu_ice 的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