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嵌入C语言的PLC

楼主(2014-11-18):
最近弄了一个信捷的PLC XC3-24R-E,用MODBUS扩展了一些外部AD,DA,LCD1602和一些继电器。
做LCD1602显示字符串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ASCII字符不支持。用PLC自带的函数非常蛋疼。
用C语言就非常容易实现。一个unsigned int的数到5位BCD码。信捷的PLC可以直接把C语言编译,并嵌入到梯形图种,非常方便。
对于习惯用C语言来编程的实在是太方便了。国产PLC能做到这样非常不错了,尽管是仿三菱的,不过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楼主:
嵌入了C语言的PLC,不用加密也不用担心别人读出程序了。
因为读出来的东西,会报错。

网友:
研究过海微 的PLC

网友:
国产,路漫漫其修远兮

网友A:
信捷的PLC用了很多,非常不错!!

网友:
话说绝大部分PLC程序猿是不会去用C的

网友:
我之前用的西门子s7-mEC系列plc,基于Intel平台,可以调用c语言实现复杂的功能,非常强大,就是贵了些,一套貌似10万

网友:
这个挺强!  PID功能怎么样?

国内做PLC  信捷  算比较好的吧?

网友:
哦,第一次看到,看来学好PLC是有希望了。

网友:
希望看到国产PLC越做越强大

网友B:
信捷有了解过的,是不错,
楼主在哪儿拿的货?信捷官方还是代理商?

网友:
信捷  咋不来个支持纯c的就行了,,,只要PLC的硬件品质,,,,,,而不要猥琐的梯形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捷有了解过的,是不错,
楼主在哪儿拿的货?信捷官方还是代理商?

收的二手货,100RMB。
拿来练手的。

楼主:
可以把输入光耦补齐,把输出继电器补齐就变成了32口的了。
打算把Y0和Y1的继电器改成晶体管输出的,这样就可以输出脉冲了。

楼主:
主板上有CR2032的电池备份数据,还有DS1302和32.768K晶振的位置是空的,不上去的话不足道实时时钟是不是就可以工作了。

网友:
浙江那边好多人用的,国产里面算不错的了,还有汇川

网友:
三菱也可以的,梯形图嵌入st语言,只不过很少人用。说实话玩plc的精通c语言的也不多

网友:
西门子的SCL语言也有点C的意思,,最近在学这个,,以前看西门子的数据手册,脑袋疼得要死,,但是看SCL,,看一遍就理解蛮多的了,,很多的概念都一样的,,

网友:
大学的时候使用过信捷的PLC C语言调试PID效果不错。。。

网友C:
用梯形图感觉很不适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梯形图感觉很不适应

是啊,习惯用C语言写程序了。
梯形图限制太多,不如C语言那么随意。
对于数据处理方面更是不方便。

网友(2014-12-31):
这种仿的PLC的质量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信捷的PLC用了很多,非常不错!!

驱动伺服会不会被干扰?

网友:
伺服也用过很多,感觉也不错!!

网友:
现在用基恩士的PLC,也可以用高级语言编写,KV-NANO系列还可以对每个模块进行单独加密。KV1000以上的PLC可以用SD卡更新程序,用起来很方便。

网友:
最近要用到plc 到时候选信捷 貉以价格也不贵

网友:
觉得做工程还是选支持IEC61131-3的PLC.

网友:
软件界面感觉好老啊。

网友:
看着还不错,就是不知道靠电池保持数据,数据可以保证多长时间不丢失。还有程序是否靠电池保持?

网友:
三菱的也有功能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