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做PWM中频加热是否可行

楼主(2014-11-18):
我想用单片机控制PWM互补输出控制H桥做感应加热是否可行 频率20K  宽度可调  电感100uH 功率100KW

楼主:
坛子里没有做这个的吗

网友:
stm32主频最高48MHz,时钟周期近似20ns。20KHz也就是50us的周期。一个开关周期有大概2500条指令执行时间,算个PID什么的绰绰有余了。

网友:
完全没问题,没人规定一次pid 计算必须在一个pwm 周期内完成!

网友(2018-03-25):
嗯,楼主做好了吗?

网友:
RX62T互补PWM,主频100MHz,做这个小case

网友(2019-01-09):
你好,04年发的帖子,回复一下? 正在做感应加热电源,请教一下频率追踪是怎么搞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