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TBS1102抓取IIC方波的问题?

楼主(2014-11-19):
求教,我用TBS1102抓取IIC方波如下图,我应该如何设置,才能正确抓取?谢谢了

网友:
这是杂波吧

网友:
TBS1102才2k的存储深度,想抓I2C,楼主想多了,不管你怎么设置,估计很难将一段时间内的波形存下来
调这种数字时序的,逻辑分析仪才是王道,省掉你不少时间

网友:
至少要把时间和幅值说明一下吧

网友:
用逻辑分析仪方便很多,也更直观

网友:
这里有I2C测试的方法,大概可以了解一下过程,仅供参考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DcyNTQ5ODQw/v.swf

网友:
对呀。。时间和幅值的参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