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用ACS712,大家帮看一下这样放有影响不?

楼主(2014-11-19):
大家帮我看看我这样放有没有影响上面那个是原来想放的地方。后来觉得离继电器太近了,就想放下面这个样的放在中间,两边红蓝线是总火线和总零线,过电大约7A左右,芯片离两个继电器1cm。离总线0.8cm。

用的是ACD712-5A的,输出直接接到STC的AD。精度不要求高,能有分辨率0.2A就行。

想问的是:

1、继电器12VDC工作时的漏磁对712影响不?启动时的大电流可以不理,那个时候可以用软件来蔽一下,关心的就是吸合时的影响。

2、总线两边过7A时产生的磁场能在8mm这个距离能影响到712不?

网友A:
不行的,建议远离继电器,712精度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的,建议远离继电器,712精度不高。

精度什么的不怎么在乎。最大电流1A左右,能有0.1~0.2A的精度就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精度什么的不怎么在乎。最大电流1A左右,能有0.1~0.2A的精度就够了

精度不高就行,我是10A精度在5%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度不高就行,我是10A精度在5%以内。

我最担心的就是继电器吸合和总电线过5A时的磁场会不会影响到

网友:
嗯,磁场的影响效果,可以面包板搭建一个试试看

网友B(2016-04-06):
引用 楼主:
我最担心的就是继电器吸合和总电线过5A时的磁场会不会影响到

楼主 最后放置的位置在哪里 有干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最后放置的位置在哪里 有干扰吗?

最后还是没试,放弃了712的方案,主要原因,太TMD贵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后还是没试,放弃了712的方案,主要原因,太TMD贵了。。。

我也是在纠结 是用互感器的方案还是712的方案 我想都试试,只有试过知道

网友(2016-11-02):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在纠结 是用互感器的方案还是712的方案 我想都试试,只有试过知道

最后试了怎么样,继电器干扰有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