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版飞机结构图

楼主(2014-11-19):
初学简单介绍下飞机各操纵面系基本结构

网友:
今天第一次坐到沙发

网友:
基本结构。。。

网友A:
这是什么结构图啊,发个中文的参考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结构图啊,发个中文的参考下吧

机翼片(一)
机翼是飞机的重要部件之一,安装在机身上。其最主要作用是产生升力,同时也可以在机翼内布置弹药仓和油箱,在飞行中可以收藏起落架。另外,在机翼上还安装有改善起飞和着陆性能的襟翼和用于飞机横向操纵的副翼,有的还在机翼前缘装有缝翼等增加升力的装置。
   由于飞机是在空中飞行的,因此和一般的运输工具和机械相比,就有很大的不同。飞机的各个组成部分要求在能够满足结构强度和刚度的情况下尽可能轻,机翼自然也不例外,加之机翼是产生升力的主要部件,而且许多飞机的发动机也安装在机翼上或机翼下,因此所承受的载荷就更大,这就需要机翼有很好的结构强度以承受这巨大的载荷,同时也要有很大的刚度保证机翼在巨大载荷的作用下不会过分变形。

楼主:
机翼篇(二)
机翼的分类方法有很多种,常用的分类方法有:
   * 按机翼的数量分类:可分为单翼机、双翼机、多翼机等;
   * 按机翼的平面形状分类:可分为平直翼、后掠翼、前掠翼、三角翼等等;
   * 按机翼的构造形式分类:可分为构架式、梁式、壁板式、整体式等等。
此外,机翼的剖面形状也是多种多样,随着生产技术以及流体力学的发展,从早期的平直矩形机翼剖面到后来的流线形剖面、菱形剖面,机翼的升力性能越来越好,相反受到的空气阻力越来越小,也就是说机翼的升力系数越来越大,相同面积的机翼所产生的升力就越来越大。

网友:
长知识了

楼主:
       由于飞机是在空中飞行,并且速度十分高,这就要求飞机上的每一个部件都要有很好的强度和刚度,才能够承受巨大的气动载荷,保证飞机的飞行安全。机翼的基本受力构件包括纵向骨架、横向骨架、蒙皮和接头。其中接头的作用是将机翼上的载荷传递到机身上,而有些飞机整个就是一个大的飞翼(如美国的B-2隐形轰炸机),则根本就没有接头。以下是典型的梁式机翼的结构。
   一、纵向骨架 机翼的纵向骨架由翼梁、纵樯和桁条等组成,所谓纵向是指沿翼展方向,它们都是沿翼展方向布置的。
   * 翼梁是最主要的纵向构件,它承受全部或大部分弯矩和剪力。翼梁一般由凸缘、腹板和支柱构成(如图所示)。凸缘通常由锻造铝合金或高强度合金钢制成,腹板用硬铝合金板材制成,与上下凸缘用螺钉或铆钉相连接。凸缘和腹板组成工字型梁,承受由外载荷转化而成的弯矩和剪力。
   * 纵樯与翼梁十分相像,二者的区别在于纵樯的凸缘很弱并且不与机身相连,其长度有时仅为翼展的一部分。纵樯通常布置在机翼的前后缘部分,与上下蒙皮相连,形成封闭盒段,承受扭矩。靠后缘的纵樯还可以悬挂襟翼和副翼。
   * 桁条是用铝合金挤压或板材弯制而成,铆接在蒙皮内表面,支持蒙皮以提高其承载能力,并共同将气动力分布载荷传给翼肋。
   二、横向骨架 机翼的横向骨架主要是指翼肋,而翼肋又包括普通翼肋和加强翼肋,横向是指垂直于翼展的方向,它们的安装方向一般都垂直于机翼前缘。
   * 普通翼肋的作用是将纵向骨架和蒙皮连成一体,把由蒙皮和桁条传来的空气动力载荷传递给翼梁,并保持翼剖面的形状。
   * 加强翼肋就是承受有集中载荷的翼肋。
   三、蒙皮 蒙皮是包围在机翼骨架外的维形构件,用粘接剂或铆钉固定于骨架上,形成机翼的气动力外形。蒙皮除了形成和维持机翼的气动外形之外,还能够承受局部气动力。早期低速飞机的蒙皮是布质的,而如今飞机的蒙皮多是用硬铝板材制成的金属蒙皮。

楼主(2014-12-23):
认识飞机_机身
飞机机身的功用主要是装载人员、货物、燃油、武器、各种装备和其他物资,它还可用于连接机翼、尾翼、起落架和其他有关的构件,并把它们连接成为一个整体。
   按照机身的功用,首先在使用方面,应要求它具有尽可能大的空间,使它的单位体积利用率最高,以便能装载更多的人和物资,同时连接必须安全可靠。应有良好的通风加温和隔音设备;视界必须广调,以利于飞机的起落。
   其次在气动方面,它的迎风面积应减小到最小,表面应光滑,形状应流线化而没有突角和缝隙,以便尽可能地减小阻力。
   另外,在保证有足够的强度、刚度和抗疲劳的能力情况下,应使它的重量最轻。对于具有气密座舱的机身,抗疲劳的能力尤为重要。

飞机机体的型式一般有机身型、船身型和短舱型,机身型是陆上飞机的机体,水上飞机机体一般采用船身型,至于短舱型则是没有尾翼的机体。
   短舱型包括双机身和双尾撑。
   另外,二战中还有一种侦察/轰炸飞机,介于双机身和双尾撑形式之间:一侧机身有座舱,另一侧机身则连接尾翼,这种不对称布局在飞机上较少见。

机身的外形和发动机的类型、数目及安装位置有关。例如活塞发动机螺旋桨式飞机的机身,就与喷气式发动机飞机的机身有所不同。
  从机身外形来看,不外乎侧面形状和剖面形状两种。侧面形状一般为拉长的流线体。现代飞机的侧面形状受到驾驶舱的很大影响。有的驾驶舱平滑地露于气流之中,有的则埋藏在机身之内,前者多用于中小型飞机,后者多用于大型飞机。
   现代超音速战斗机根据跨音速飞行的阻力特点,首先采用了跨音速面积律,即安装机翼部位的机身截面适当缩小,形成蜂腰机身;其次它的机头往往做得很尖,或者在头部用空速管作为激波杆,远远地伸出在迎面气流之中。这也有助于削弱激波的强度,减小波阻;第三是随着速度的不断增长,飞机机身的“长细比”不断增大,即用细而长的旋转体作机身。现代超音速飞机机身的长细比已超过10。所谓长细比即是机身长度与机身剖面的最大直径的比值,这一比值越大,则机身越细越长。而且随着速度的提高,飞机机身相对于机翼尺寸也越来越大。
      还有些超音速飞机为了减小阻力,尽量将驾驶舱埋藏于机身外形轮廓线之内。这样就使得飞机在着陆时座舱视界大大恶化。为了改善这种情况,就将机头做成活动的,着陆时可以下垂。例如“协和”号超音速旅客机机头就可下垂17.5度。其机头可有三种状态。超音速飞行时,机头呈流线形;亚音速飞行时,档整流罩放下,以扩大驾驶员的视界;进场和着陆时则全部下垂,驾驶员视界就更扩大了。
   常用的机身剖面形状有圆、椭圆、方、梯形等,这些形状适用于不同用途及速度范围的飞机。例如低速飞机可用方形,而具有气密座舱的高亚音速大型客机,则多用圆形或椭圆形。喷气式战斗机一般采用不规则的形状。

网友:
我去,这也太高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