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6q uboot通过sd卡加载kernel的时候出现Card did not respond to volt...

楼主(2014-11-19):
imx6q uboot通过sd卡加载kernel的时候出现Card did not respond to voltage select!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Card did not respond to voltage select!
mmc2(part 0) is current device

MMC read: dev # 2, block # 2048, count 8192 ... Card did not respond to voltage
select!
MMC: block number 0x2800 exceeds max(0x0)
0 blocks read: ERROR
Wrong Image Format for bootm command
ERROR: can't get kernel image!

网友:
这套硬件以前是否烧写成功过?如果原理没有问题,应该是硬件问题。

网友A:
楼主可以换张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换张卡试试

MMC read: dev # 1, block # 2048, count 8192 ... 8192 blocks read: OK
## Booting kernel from Legacy Image at 10800000 ...
   Image Name:   Linux-3.0.35-2666-gbdde708-g8f1f
   Image Type:   ARM Linux Kernel Image (uncompressed)
   Data Size:    3925108 Bytes =  3.7 MB
   Load Address: 10008000
   Entry Point:  10008000
   Verifying Checksum ... OK
   Loading Kernel Image ... OK
OK

Starting kernel ...

Uncompressing Linux... done, booting the kern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