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哪家的8BIT MCU IRC精度高些?

楼主(2014-11-19):
目前有个开发案,模具体积限制,必须要求IRC,但频率精度有要求,试了几款不是很理想,求推荐,谢谢

楼主:
客人连2X6的圆柱晶振都不能放上去

网友A:
楼主做什么用 ?  要多少PIN?   精度要求多高? 1%够不?

网友:
你可以考虑PIC系列的,我在不少产品上见过,出场有校准

网友:
我一直用PIC的  不知道你精度要求多高

网友:
IRC校准后可以做到1%以内,但厂家一般只承诺3%

网友B:
3.2*1.3的村田cstce也不行吗

网友:
不怕死可以试试用STC。。。

网友:
引用 网友B:
3.2*1.3的村田cstce也不行吗

那玩意很小,长度不到一半,宽度可超过了。请问批量购买什么价格?

楼主:
SOP8的,1%精度可以了(程序要优化下),目前原厂只保证3%,批量会完蛋,有漂移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做什么用 ?  要多少PIN?   精度要求多高? 1%够不?

现在上陶振都不行,必须铁壳晶振,30ppm应该可以满足要求,还有成本考虑,消费型的东西,价格做的太烂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上陶振都不行,必须铁壳晶振,30ppm应该可以满足要求,还有成本考虑,消费型的东西,价格做的太烂了 ...

30PPM目前没有那一款单片机IRC能做到,只能用晶振。

目前IRC的精度,规格书能也只能保证在恒温恒压情况下2%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30PPM目前没有那一款单片机IRC能做到,只能用晶振。

目前IRC的精度,规格书能也只能保证在恒温 ...

是,现在看看能不能调整程序,IRC随温度和电压波动大

网友D:
C8051F340和C8051F320全工作温度范围内可到1.5%,C8051F500系列可到0.5%,汽车级的,估计价格你接受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现在看看能不能调整程序,IRC随温度和电压波动大

用软件的方式去补偿时钟误差,理论上是可能修正温度,电压带来的误差,但实际应用要补偿两个变量肯定比较麻烦,再说要达到30PPM肯定不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C8051F340和C8051F320全工作温度范围内可到1.5%,C8051F500系列可到0.5%,汽车级的,估计价格你接受不了 ...

嗯,现在做方案真心不容易

网友E:
引用 楼主:
嗯,现在做方案真心不容易

FM8PU83/86,内部IRC直接跑USB全速,校准精度0.25%,暂时没有发现IRC比他更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FM8PU83/86,内部IRC直接跑USB全速,校准精度0.25%,暂时没有发现IRC比他更强的 ...

不懂别乱说,那是做USB应用时的精度,其它时候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