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wifi模块或芯片,类似enc28j60,管脚要少

楼主(2014-11-19):
芯片可以直接spi控制,模块只要能接收到网络物理数据就可,打算自己写协议栈
管脚不要太多

网友:
sdio 口的wifi 模块。一般usb口比较多。
不想折腾的话可以考虑cc3100

楼主:
CC3100 SimpleLink Wi-Fi 由 Wi-Fi 网络处理器和电源管理子系统组成特有 Wi-Fi Internet-On-a-Chip

完全解除 外部 微控制器的 Wi-Fi 和互联网协议处理负担

ROM 中 的 Wi-Fi 驱动程序和多个 互联网协议802.11 b/g/n 射频、基带,和 媒介访问控制 (MAC),Wi-Fi 驱动器和请求方TCP/IP 堆栈行业标准 BSD 插槽应用编程接口 (API)8 个同时 TCP 或 UCP 插槽基站、访问点 (AP) 和 Wi-Fi Direct 模式WPA2 个人和企业安全性针对自主和快速 Wi-Fi 连接的 SimpleLink 连接管理器SmartConfig 技术,AP 模式和 WPS2,这些技术用于实现简单且灵活的 Wi-Fi 服务开通TX Power18.0 dBm @ 1 DSSS14.5 dBm @ 54 OFDM-95.7 dBm @ 1 DSSS-74.0 dBm @ 54 OFDMUDP:16MbpsTCP:12Mbps通过串行外设接口 (SPI) 或通用异步收发器 (UART) 接口与 8、16 和 32 位微控制器 (MCU) 或特定用途集成电路 (ASIC) 对接低外部主机驱动器封装尺寸:TCP 客户端应用需要少于 7KB 的代码内存和 700B 的 RAM 内存

cc3100这些都不错,不过价格好像不秀气

网友A:
看这个突然想起,小度WiFi,才十几元,这东西成本很低啊,为什么WiFi模块那么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突然想起,小度WiFi,才十几元,这东西成本很低啊,为什么WiFi模块那么贵。 ...

你测试几天,看看稳定性,就知道为什么价格那么大差距了。

网友:
MT7681,用了感觉还可以

网友B:
WM-G-MR-09 WIFI模块,我们做成和ENC28J60模块兼容的管脚了

网友:
RTL8189,不知是否满足你的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WM-G-MR-09 WIFI模块,我们做成和ENC28J60模块兼容的管脚了

这个不错,发点资料啊,或给个连接看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错,发点资料啊,或给个连接看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686.1000925.0.0.ogfHLd&id=9679430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