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CPLD解密超级贵?

楼主(2014-11-19):
是真的吗?

网友A:
EPm240  都是上W开始报价的。

网友:
那东西  单纯的读 是没办法破解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EPm240  都是上W开始报价的。

上万的破解,也不贵啊

网友B:
我的印象中CPLD是无法破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印象中CPLD是无法破解的。

网上搜搜,很多号称能破解cpld

网友:
嫌贵可以自己设计

网友:
万儿八千的不算什么

网友:
贵可以加在系统中,增加解密成本啊。

网友:
贵了就好。里面有我们的知识。

网友:
CPLD  不难破解   ,解密费用应该也不贵  ,XC9572  也就几K

网友C:
epm240 问过,20k以上可以

所有我果断全部换成Actel了,破解报价200K,以后选芯片得先去打电话咨询一下破解要多少钱

网友:
这种破解是破坏性的吗?要把芯片拆开?

网友D:
一个CPLD一般都是完成不了多少功能的,与其去花大力气破解,还不如请人研究一个一模一样的CPLD代码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个CPLD一般都是完成不了多少功能的,与其去花大力气破解,还不如请人研究一个一模一样的CPLD代码好了。 ...

关键是你得知道它里面是做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关键是你得知道它里面是做什么的。

里面爰做什么做什么,能知道它外面做什么就行了。

网友F:
前段时间一个infineon的16位单片机,报价说2w,寄过去后说破解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epm240 问过,20k以上可以

所有我果断全部换成Actel了,破解报价200K,以后选芯片得先去打电话咨询一下破 ...

Actel的什么cpld这么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印象中CPLD是无法破解的。

成本问题而已,有很多高级的破解技术

网友:
贵与贱都是相对的,解密成本低于开方成本就是便宜,反之则贵

网友:
引用 网友F:
前段时间一个infineon的16位单片机,报价说2w,寄过去后说破解不了

是xe164麽?

网友F:
呵呵,何以见得?!

网友:
N年前7128还得15K破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Actel的什么cpld这么贵啊?

你去问问就知道了,Actel的加密很全面,固件都是aes加密的,每次烧写还要填密码,密码忘了,擦除都没法擦

网友C:
加密主要是防无梁客户,直接把板子丢给深圳北京,要是能破解就给钱买完整copy的板子,不能破解就损失一件产品而已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呵呵,何以见得?!

infineon的16位机不就那几种么?你是做什么的?我原来的那个公司就是用ce164,变频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密主要是防无梁客户,直接把板子丢给深圳北京,要是能破解就给钱买完整copy的板子,不能破解就损失一件产 ...

现在确实有很多公司干这个!学习绝对是最快的,目的是学习是无可厚非的,但不能干违法的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G:
infineon的16位机不就那几种么?你是做什么的?我原来的那个公司就是用ce164,变频器。 ...

同行!这个行业用的都差不多!大家都相互参照!

网友:
我原来在四方!

网友:
CPLD的功能复杂不到哪里去,可以用逻辑分析仪分析输入输出时序以及对应关系和算法。从新写一个等效的。

网友:
fpga通过读取其rom还能对其解密,cpld怎么解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