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deCharToMultiByte unsigned short 数组转LPCWSTR错误,转换要求 rein...

楼主(2014-11-19):
求助
                        char MBModelName[40];
                        pDeviceInfo->m_SelectedSDK = CAMERA_ENUM_PRSDK;
                        memcpy( &((pDeviceInfo->SrcInfo).SelectedSrc_PRSDK), &(pGetDevList->DeviceInfo[index]), sizeof(prDeviceInfoTable) );
                        WideCharToMultiByte(CP_ACP, 0, (pDeviceInfo->SrcInfo).SelectedSrc_PRSDK.ModelName, -1, MBModelName, 40-1, 0, 0);

                        m_CameraList.InsertString(index, (const char *)MBModelName);
                        m_CameraList.SetItemDataPtr( index, pDeviceInfo );

1>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相机开发包\49739549ps-recsdk1.1.0d\ps-recsdk 1.1.0d\sample\relctrl\comsettingdlg.cpp(107) : error C2664: “WideCharToMultiByte”: 不能将参数 3 从“prWChar [32]”转换为“LPCWSTR”
1>        与指向的类型无关;转换要求 reinterpret_cast、C 样式转换或函数样式转换
定义如下
typedef unsigned short                 prWChar;
prWChar                  ModelName[32];
试了加T( )无效, 现在已经是多字节字符集,,,,,,我已经彻底被度娘伤了

楼主:
帮忙解决的送100部种子。。。。精挑细选的 包美女

网友:
WCHAR 或者wchar_t

楼主:
这是佳能开发包的代码,原来是vc6的 现在用的vs2005,,我已经彻底被度娘伤了   什么意思 没有明白

网友A:
(pDeviceInfo->SrcInfo).SelectedSrc_PRSDK.ModelName
这个类型定义是什么?

看vc里的定义:
typedef __nullterminated CONST WCHAR *LPCWSTR, *PCWSTR;

LPCWSTR是const的,你第三个参数加(const prWChar*)((pDeviceInfo->SrcInfo).SelectedSrc_PRSDK.ModelName)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pDeviceInfo->SrcInfo).SelectedSrc_PRSDK.ModelName
这个类型定义是什么?

modlename 定义是typedef unsigned short

楼主:
引用 网友A:
(pDeviceInfo->SrcInfo).SelectedSrc_PRSDK.ModelName
这个类型定义是什么?

不行 不能将const char*专程 lpcster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 不能将const char*专程 lpcster

很可能是类型的问题,你几个回复里的错误提示前后对不上,你的类型好好看看,我发个用法给你,你仔细的看看,把每个类型弄对就可以了

WCHAR unicode[] = L"中文unicode";
char ansi[128];
WideCharToMultiByte(CP_ACP, NULL, unicode, wcslen(unicode) + 1, ansi, sizeof(ansi), 0, 0);

网友:
第三个参数是个unicode类型的字符串,也就是uint16类型的数组,第5个是char型的数组,这两个地方类型搞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