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D32 96位唯一ID自动加密(无须任何软件)

楼主(2014-11-19):
规定三个月不发帖帐号被冻结,刚解冻,发个贴子。

大神跳过。

我们都知道,STM32/GD32在加密上都是可以使用96位唯一ID号进行加密,常规的做法都是回读UID号,再经过相应算法把结果写进芯片内部指定FLASH中,如我之前的帖子(        STM32/GD32 JLINK在线编程及唯一ID自动加密软件),做了一个上位机,使用JLINK读取ID号,再经过算法,把算法结果写到指定的FLASH地址,程序运行时,使用与上位机相同的算法,得出结果,与保存JLINK写进的FLASH地址的值进行对比,一致则运行,否则不继续运行。

在这个加密过程中,需要使用JLINK,需要电脑,需要上位机读取ID号再回写数据,当你只知道这种流程时,觉得没什么,但是下面这个方法,会让你知道,原来加密是如此的简单,具体步骤如下:

编译软件:KEIL

1、在指定FLASH地址中写入0xFFFFFFFF,以保证该地址内容在第一次烧写时为0xFFFFFFFF
const uint32_t Test_Addr __attribute__((at(0x08000800)))=0xFFFFFFFF;//在该地址写入0xFFFFFFFF
                                                                   //保证第一次上电能够直接写入数据

2、读取UID号,判断Test_Addr内容是否为0xFFFFFFFF,即判断程序是否第一次运行,如果是,那么,把ID号写入该地址,当然,要想达到更好的加密效果,自己可以做一些算法,把算法结果写到该地址。

3、当程序运行过一次后,即在指定地址已经写下了UID或者加密算法结果,那么,如果第二步中Test_Addr地址内容不为0xFFFFFFFF时,就判断Test_Addr地址内容是否为UID号(如果有使用算法,就判断算法结果是否与该地址内容一致),是则运行,否则不运行。

如果有人使用工具读出FLASH内容时,因为Test_Addr,已经在第一次上电已被写入自身UID号或者经过算法的结果,所以如果把读出的文件再烧到其他芯片,其他芯片会直接执行第3步,这样Test_Addr内容为上一个芯片的UID号或者算法结果,与烧进来的这个芯片不一致,所以就不运行。

到此为止,只需要三步,就可以实现程序自动加密,无须任何软件工具干预。

下面链接为测试工程,仅供参考。

STM32/GD32 UID自动加密

网友A:
很早就是这么做的了

我是在STM8上实现的。

那个初始化字符建议用更复杂一些的。另外,本身要做加密变换后存储,比如AES。这样无法明文比较。还有内部判断的流程,使用函数指针分散。基本上就很妥当啦

网友:
还可以是用几中算法  flash中多存几个位置。 更理想了。

网友B:
好像有问题,如果别人知道这个Test_Addr,把内容强制改成0xFFFFFFFF就解密了

网友C:
对方对你的二进制镜像反汇编然后绕开校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有问题,如果别人知道这个Test_Addr,把内容强制改成0xFFFFFFFF就解密了 ...

所以这个必须保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方对你的二进制镜像反汇编然后绕开校验呢?

没有破解不了的芯片呢,只是看技术难度, 最好的话,再把读保护置位,就更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早就是这么做的了

我是在STM8上实现的。

经验之道啊,不错,学习了。

网友:
最好弄多个地址,每个地址初始值都设置不一样,然后用几套加密法则 写入改地址,这样就增加了难度

网友:
这个我也做过。但没用使用函数指针分散。

网友:
不错,可以再stm8上用一下

网友:
在STM8S上面的选项字节不是有读保护功能吗,将该位置不是可以禁止读取了吗?  干嘛还需要做加密啊?  最芯片破解流程不太理解,还请大神解答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破解不了的芯片呢,只是看技术难度, 最好的话,再把读保护置位,就更强了 ...

如果能读出flash的话,只要找到你的两套系统,比较不同的地方,将它们都改为0xff

网友:
如果程序要发给客户自己升级,这种情况要怎么加密比较方便?

网友D:
是啊,两片对比就能找出校验位置,这个怎么防?

网友D:
STM32F1全系列硬解密(读出flash)费用已经低至3000元。

网友:
STM32F1系列只要3000了?

网友:
LZ想法不错,不过要真的防复制,这好比是安保工作的外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啊,两片对比就能找出校验位置,这个怎么防?

所以最好把读保护位置位,这样读出来就是乱码,除非硬解

网友:
规定三个月不发帖帐号被冻结?

网友D:
楼主的加密方法,硬解两片后对比,很容易破解。

受楼主启发,应该有更好的方法:
1 把校验码计算程序和校验码写在同一块flash内;
2 计算出校验码后,擦空这块flash区;
3 写入校验码,flash其他位置入随机数。

如此,校验码的位置不好找,即使找到了位置也难以在新的芯片上重新生成校验码。

有时间验证一下。

网友E:
确实,两片读出对比就可以发现问题

反编译时,找到跳转,修改也可以会搞定

芯片就像堡垒,始终有一天被攻破,还是在其它方面考虑多点比较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确实,两片读出对比就可以发现问题

反编译时,找到跳转,修改也可以会搞定

跳转,不要用IF语句,要用多个CASE语句,并且多处使用跳转。反汇编的人会疯掉。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很早就是这么做的了 我是在STM8上实现的。

读两个不同的片子,找出差异,就搞定了。

网友:
办法其实也是有的.找出你的核心参数或代码,加密后保存到FLASH中,运行时需要使用UID作为密钥解密到RAM中运行.这样就算比较中不同.如果不看懂代码,也是不能简单修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读两个不同的片子,找出差异,就搞定了。

高效快捷。

网友:
简单的加密够用了,谢谢

网友G:
如果加密地址Test_Addr是随机的,并且不止一个,即将加密结果分散地写入flash中,那就ideal

网友:
Test_Addr 不要写FFFFFFFF,写其他值,第一次上电后是这个值就擦除这个区,再写入和UID经过算法计算后的新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STM32F1全系列硬解密(读出flash)费用已经低至3000元。

3000啊,哪里有我看看

网友:
STM32,唯一ID加密;
21楼和26楼,扩展延伸后值得借鉴参考!

网友:
好想法,学习了!

网友:
1、在指定FLASH地址中写入0xFFFFFFFF,以保证该地址内容在第一次烧写时为0xFFFFFFFF

这个芯片在编程前的擦除就全擦成0xFFFFFFFF了。如果不是,FLASH除了擦除,是没办法由0变1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读两个不同的片子,找出差异,就搞定了。

找出差异也没用。是加密存储的。解密者根本无法修改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找出差异也没用。是加密存储的。解密者根本无法修改

不要把破解者想的太RZ了,呵呵。所有加密措施都只能防君子,是防不了小人的。比如最安全的AES加密的FPGA,如果真的非常有价值,使得某部门投入上亿去破解,那么可以通过物理手段烧入熔丝位,然后读出数据,或者直接用探针读取熔丝位的值,或者Flash里面的值。就看值不值得了。单片机写个ID是最简单的,大不了把别的片子ID改成一样的。

网友:
楼主的加密方法确实有一个比较容易解密的入口,就是那个 0xFFFFFFFF,只要这里一该就OK了!

网友:
现在最怕的是stm的uid是假的,据说可以通过某种手段改写
破解者只需要把这个id改成原片一样就可以了

或者通过反汇编,jmp到一块空白地方,把读id的值,返回和原片一样,也一劳永逸

网友:
不到万不得已,破解者是不会去跟算法的
直接找到弱点解决

网友H:
没有解不开的密,只是时间和钱的问题。。。

网友:
楼主这个方法简单易行,一般产品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要把破解者想的太RZ了,呵呵。所有加密措施都只能防君子,是防不了小人的。比如最安全的AES加密的FPG ...

你纯粹是无聊瞎掰的那种人

先是不仔细看帖,说找出差异即可。我告诉你是AES变换加密存储的,你又来说有关部门多厉害

懒得跟你聊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要把破解者想的太RZ了,呵呵。所有加密措施都只能防君子,是防不了小人的。比如最安全的AES加密的FPG ...

另外再多说一句,就按照你说的这么厉害的手段,仍然破解不了。因为根本说说到点子上

就算让你读出了正确完整的FLASH,都没用,知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加密方法,硬解两片后对比,很容易破解。

受楼主启发,应该有更好的方法:

期待你的试验结果

网友I:
谁敢上固件试一试?据说赛格电子城500块把固件读出来,然后又一个500块把正版验证功能废掉。上个103的固件,我找人试试看!

网友:
将TestAddr地址的数据改为4个FF,就能绕过去了。
你的破解就这么简单。
我的Jlink8就是这么 被正版的。好爽呀!
当然,对于90%的客户是没问题的。
完全可信!

网友:
学习了!正在做stm32加密

网友:
思路不错,借鉴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E:
确实,两片读出对比就可以发现问题

反编译时,找到跳转,修改也可以会搞定

呵呵,这个是最简单的加密了,破解也是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H:
没有解不开的密,只是时间和钱的问题。。。

设置加密一般是让破解的成本高出自己做好几倍的时候,别人就不会支想办法解了!

网友J:
我在想,解密攻击者肯定首先会想到都是用唯一ID这个最基本的方式,所以会不会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前面有个楼层说的直接模拟一个ID出来呢,因为相对来说ID位置都是一样的,他只需要简单的跟踪读取ID的几条代码,然后用自己重新组织几条语句返回样片一样的ID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吧?

当然我这是指针对反汇编的方式来说的,这样的话,他就相当于100%克隆了一个和样片一摸一样的新片子了,根本不用去跟踪什么算法跳转等等,只需要找读取ID的那条特殊代码

我的理解对不?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我在想,解密攻击者肯定首先会想到都是用唯一ID这个最基本的方式,所以会不会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前面有个楼层 ...

完全正确

还有就是直接改id

如果id不是固化的,是可以通过某种手段修改,这个方法最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K:
完全正确

还有就是直接改id

恩,改ID的话这个是属于芯片厂作假或者欺骗消费者,没有直接以工艺方"'雕刻"出来ID,

但是我说的那个方法,是采用ID加密的任何方法都没办法避免的啊
应该比反汇编跟踪if等等调价跳转还容易无数倍,但是前提是必须知道加密者使用ID作为种子,不过没有第三方的输入的话,这个也是99%的自我加密的唯一方法了

网友L:
我有个疑问,难道解密者的程序不执行const uint32_t Test_Addr __attribute__((at(FLASH_ADR)))=0xFFFFFFFF;这行代码吗?如果执行了,第二次上电不就更新成新ID了吗?

网友:
我明白了,FLASH只能1到0,不能0到1,写入只要有一位是0就不能变成全F.

网友:
楼主这个方法简单易行

网友:
引用 网友I:
谁敢上固件试一试?据说赛格电子城500块把固件读出来,然后又一个500块把正版验证功能废掉。上个103的固件 ...

有没有这么便宜啊?

网友:
一般般加密吧

网友:
mark一下,后面会用得着

网友:
呵呵,貌似不错,不过最好还是ID在加密一下

网友:
借鉴一下,现在的破解者太丧病了

网友:
这个好,多谢分享

网友:
很有启发性.................

网友M:
不过如果把id也给你复制了,咋办,或者程序起来就吧id改了

网友:
这个简单可行

网友:
楼主这个还是蛮实用的

网友:
完全避免是不可能的,只能提高门槛,让解密者觉得付出与收获不成比例即可。

网友:
看大家分析得很有道理。没有绝对的安全! 只能尽量搞复杂点

网友:
学习,正在研究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能读出flash的话,只要找到你的两套系统,比较不同的地方,将它们都改为0xff ...

我也想的是这种方法。

加密不能只用一种方法。应该几种方法混合起来用。并且不能马上出错,而是随机出错,这样迷惑性强。

网友N:
引用 网友M:
不过如果把id也给你复制了,咋办,或者程序起来就吧id改了

唯一的ID是改不了的。

网友O:
定义一个特定地址还需地址不与Flash代码重合,否则有可能探除,需要去计算,麻烦!
可以定义成一个常量数组的形式
const  u32 CPUidEncrypt[1] = {0xFFFFFFFF};

然后直接用CPUidEncrypt作为地址,这样让编译器自动处理地址,更为方便

已测试很好用

网友:
UID加一些算法,固化到flash,确实较为容易破解,读取芯片的UID,总会推断出所运用的算法。

网友:
网上听说STM32唯一ID可以被改写,不知道是否是真的
如果是,那真是有些可怕,后面所有的努力都无用

网友:
简单破解就可以用了,埋2个几个月之后逐步爆炸的定时炸弹就搞死他了。

网友:
可以在flash里面写入任意的特征码①,并不一定是0xFFFFFFFF。然后在进入系统的时候,程序计算①的MD5值,并比较是否是特定值(即你通过①算出来的MD5),是的话就是第一次进入系统,再计算唯一ID②的值存储起来。这个是利用了MD5的不可逆性,这样的话,就无法通过①的特征值反推出出厂写入的特征码了。

网友:
恩,可以参考一下,还有可以考虑外挂芯片搞一些特定的编辑算法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有个疑问,难道解密者的程序不执行const uint32_t Test_Addr __attribute__((at(FLASH_ADR)))=0xFFFFFFFF ...

这行不是语句

网友:
这个方法感觉很好,值得借鉴啊

网友:
地址也改成动态的,那就是最OK的。

网友:
这个加密方法可以用,强度两星。

网友:
这个是基础,如果需要更好的加密效果就需要下些功夫了

网友:
学习      非常好贴子的

网友:
刚开始学stm8,真是好东西啊

网友:
确实需要做点东西来保护自己的劳动成果

网友:
准备在下个项目中试试这种方法

网友:
“ 规定三个月不发帖帐号被冻结,刚解冻,发个贴子。 ”  这个规定是不包含回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加密地址Test_Addr是随机的,并且不止一个,即将加密结果分散地写入flash中,那就ideal ...

我觉得 setagllib的方法很好,要多个Test_Addr组合才能完成,组合方式再加个算法,那就更难解密了。也就是双重算法+加密,再加上Test_Addr是随机。

网友:
加密方式没看太明白  开机判断指定位置是否为FF 如果是FF就写入ID 如果不是FF就和ID对比 不是ID就不运行 是这样吗?如果是这样的话flash全读取烧到另一片不会运行 需要破解 不过这样不能给客户固件自己升级  要升级固件还得自己跑一趟  如果能公开固件 又能加密有方便了

网友:
不错,楼主这个可以做程序注册码用吗?

网友(2015-04-02):
下载了, 有空试下,谢谢楼主

网友:
选项字节

网友:
赞一个,感觉很不错。

网友:
lD都可以修改,这方法没有用的!

网友:
外面加一个带MCU的加密芯片,主程序中重要算法放到加密芯片中。

网友:
ATSHA204 2万就可以解,真是为加密操碎了心!

网友(2015-05-12):
嗯,不错的,赶紧给我的程序加密。。。。。。。

网友:
很有学习价值,多谢了

网友:
经验之道啊,不错,学习了。

网友:
据说  加密的多  解密的更多,这类使用量比较大的处理器,好像都可以解密,很难做到真正的加密,冷辟一点的处理器,或许好做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N:
唯一的ID是改不了的。

我就买过一盘ID号都是一样的stm32f100的芯片,有什么奇怪?

什么东西到达中国,总是有办法适应的;

关键是你没有上量,成千上万的用芯片,告诉你,ID号也是不可靠的,万事得综合考量

网友:
持续关注,程序加密方法

网友P:
直接放到这里来更方便。

网友:
受教了,继续关注

网友(2015-06-24):
偷懒 找个代码用用  谢谢LZ

网友:
多做几层独立的加密就好。

网友(2015-08-28):
学习了,正好可以用到项目中,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算一把DES或者RSA就可以了,公私钥密钥对

网友:
我觉得倒可以用一段程序,特殊的程序写在Flash的特殊段落,检测到这个程序存在的时候,跳转到这个程序去算CRC和UUID。编译的时候可以任意顺序链接各个函数,保证每个binary有大不同。然后算完UUID再写回程序,最终擦除自己。这样就不留痕迹了。另外我觉得CRC/UUID地址应该让程序随机生成,这样不容易被找到破绽,哈哈

网友:
有参考价值,收藏起来先

网友:
只要我把破解成本控制在破解收益之上就可以了。为什么大家都纠结它是否能破解呢。没有芯片是不能破解的,GD32都可以兼容,说明自己特制一批都不难。

网友:
赞赞,非常好,感谢楼主,辛苦了!!!

网友:
楼主为什么不把加密字节写在USER DATA里面,而且这些只能写一次,不能再次擦出,另外读出来的BIN还是一样,这个BIN可以直接给客户自己升级不担心被盗版

网友:
真心牛逼呀呀

网友:
学习了,现在还没有用到

网友:
如果是可联网的设备,把UUID也做为地址的一部份在系统中使用,拷UUID意义也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O:
定义一个特定地址还需地址不与Flash代码重合,否则有可能探除,需要去计算,麻烦!
可以定义成一个常量数组 ...

好方法!!!

网友(2015-10-27):
我们在“矛”和“盾”的战斗中矛盾前进,又一方法,学习下

网友:
赞一个,借鉴一下

网友:
先马克一下再细细看。谢谢楼主

网友:
几种方法综合起来用,效果做好

网友Q:
UID加密后,判断ID不相等,进入随机时间(根据产品特性设置)死机处理。
这样破解者,先破解了程序后,会烧到新的芯片,验证是否可用,短时间验证时,是好用的。这样破解者应该就不会再去搞UID的事了吧。
要是破解者不进行大量测试,量产后,不就瞎了么。

网友:
很有价值,果断收藏

网友(2016-08-30):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加密方法,硬解两片后对比,很容易破解。

受楼主启发,应该有更好的方法:

您好,您说的那个将函数写入指定的Flash地址,然后消除检验程序(相当于“自宫”),网友说使用#program ROM类似语句,但是没有具体讲怎么使用,链接为http://www.stmcu.org/faq/index/detail/id-5276http://bbs.21ic.com/icview-675988-1-1.html。请问具体步骤要怎么做呢?用的Keil开发环境。

网友(2016-12-26):
好办法 就是怕直接改ID 然后复制程序和FLASH

网友:
好贴,其实可以把这个方法做为一个基础,如楼上各位所说,用更复杂的方法实现加密。

网友(2017-02-28):
把ID乘以一个大数,取末尾的几位,解密难度又会大一些~

网友:
正在研究如何加密,有没有熟知解密的大神,良心发现,谈谈如何加密

网友:
说的不错,也给了提示,因为我就是简单的UID算法,用两个芯片对比就可以了,21楼说的可以。回去改,不管怎么样,增加破解的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P:
直接放到这里来更方便。

谢谢。原地址已经失效。

网友:
有点用,一般情况这么处理就够了。

网友:
将就用吧,辅助外围期间更好。

网友:
增加破解的难度,方法可以。支持下!

网友:
百度连接失效了~楼主~

网友(2017-07-03):
引用 网友A:
找出差异也没用。是加密存储的。解密者根本无法修改

我朋友公司之前就有一个产品用这种方式被人破解了。。。我感觉没有真正加密的,就看难度大小,愿不愿意掏钱

网友:
很有用,收藏一下

网友:
学习学习 可以防不了小人 可以防君子

网友:
我就想说如果是简单的产品,有破解的时间随便找个人重编个程序不就行了,用得着破解吗?

网友:
人家将你的程序 的HEX都读出来了, 你怎么读ID 怎么写到FLASH全有 而且你怎么写的,他读出来的 就怎么写,怎么达到保密?

网友:
这个想法不错,手头正好有STM32的项目,拿你的这个实验一下。

网友(2017-10-02):
谢谢分享~~~
其实楼主的这个方法很值得借鉴,关键是-->判断是否为盗版不要立即去执行.等上个把月时间再来.
还有就是计算以及写入保存的加密程序要有自毁功能.

网友:
顶顶!看来加密难 破解不难啊!加密比破解还难!

网友:
都是高手,学习了,谢谢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2017-11-28):
也在开始弄MCU加密,前面分析还是有道理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费脑筋:)

网友:
顶!之前一直都没加密过。

网友:
请问楼主,测试代码能发给我一份吗,连接失效了

网友:
不错的方法,有空研究一下

网友:
简单加密即可

网友:
这个好。0k

网友(2017-12-30):
mark一下,以后试试这种方法

网友:
非常实用的方法,收藏备用。

网友(2018-11-09):
方法是好  麻烦了点  还是继续打磨!!!1

网友(2019-06-09):
谢谢分享的加密思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这个必须保密

程序只允许写一次,这样即使改了,也不让再写芯片的ID了,应该可以杜绝这个情况吧

网友R:
建议使用OTP区域

网友:
可以初始时不用4个FF,把32位中的8位设为0,这个想猜对的概率就很小了。

网友(2020-02-01):
引用 网友P:
直接放到这里来更方便。

谢谢分享验证过的程序!

网友S:
引用 网友R:
建议使用OTP区域

方便告知使用OTP区域的思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S:
方便告知使用OTP区域的思路吗?

OTP区域出厂后不可倍篡改,将芯片得唯一ID使用RSA私钥加密后写入OTP,公钥来验证这样就是电子签名。程序内或者bootloader,或者上位机公钥解密如果得到得是当前芯片ID就证明是正版。

网友T(2020-06-03):
最近在研究STM32加密思路,顺手尝试破解了一个产品的STM32单片机,该单片机加密思路跟楼主的想法基本一致。
PS: 第一次尝试破解,没想到竟然成功了。

网友:
这种加密基本没什么用了,分分钟破解,关键现在破解白菜价

网友(2021-02-25):
引用 网友T:
最近在研究STM32加密思路,顺手尝试破解了一个产品的STM32单片机,该单片机加密思路跟楼主的想法基本一致。 ...

对方是不是直接给出UID明码? 比如uID[0] = *(vu32 *)(0x1ffff7e8);

网友:
引用 网友Q:
UID加密后,判断ID不相等,进入随机时间(根据产品特性设置)死机处理。
这样破解者,先破解了程序后,会烧 ...

如果本身程序 是 通过网络可以持续升级的。应该没这种烦恼了。。。。  毕竟 mcu + pc  2边都是hacker ,难度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