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T7022E有关参数测量方法求助

楼主(2014-11-19):
各位大神好,我现在用ATT7022E做项目,要测量很多参数,如峰值电压、电压有效值、簡單平均值電壓、電壓波峰系数、電壓各次諧波分量、電壓THD(电流也是)、有功(无功)功率、安时、瓦时等,有些参数看了手册也实在不知如何编程实现测量。有使用过或熟悉的大侠吗?能指导一下吗?
菜鸟求助!万分感谢!!

网友A:
卖别人的源程序回来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卖别人的源程序回来参考

网上有部分程序,但是很多东西还要搞懂

网友B:
引用 楼主:
网上有部分程序,但是很多东西还要搞懂

打售后电话啊,是不是很给力?

网友C:
我原来用过7022B的 网上有相关的参考程序 注意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售后电话啊,是不是很给力?

这样有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原来用过7022B的 网上有相关的参考程序 注意延时

我是要测量上面很多的参数指标,有些寄存器没有的,不知如何去计算编程啊,实在太菜了,能指导我一下吗?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要测量上面很多的参数指标,有些寄存器没有的,不知如何去计算编程啊,实在太菜了,能指导我一下吗? ...

需要测量哪些没有的呢,具体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测量哪些没有的呢,具体

峰值电压、电压有效值、簡單平均值電壓、電壓波峰系数、電壓各次諧波分量、電壓THD(电流也是)、有功(无功)功率、安时、瓦时、视在阻抗,大概这些,就是不知如何去运算啊

网友D:
记得7022e不光可以直接读电参数,其ad值也是可以直接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记得7022e不光可以直接读电参数,其ad值也是可以直接读的

利用ad值转换计算吗

网友E:
建议看看DATASHEET。先不要做那么多,就简单的读取A相电压看看,就是一个寄存器,应该问题不大。如果要得到准确的电压前提是先要校准。我只用改ADI的7880,那个挺简单的,我想国产的也差不到那里去,努力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看看DATASHEET。先不要做那么多,就简单的读取A相电压看看,就是一个寄存器,应该问题不大。如果要得到 ...

我这里现在还没有硬件,只是叫我先做软件的。实际上我对仪器仪表这方面的知识基本不懂,本来就是刚出来的菜鸟,基础不行,现在没有人指点更加难搞。

网友F:
基本电参量可以直接读出,谐波及其他品质因数需要取原始波形FFT。
话说楼主可以通过芯片代理商找FAE帮忙啊。

网友:
呵呵,肯定没有用,
现在开发讲的是速度,当初我就是看其技术支持太差,果断向老大建议不用它家片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基本电参量可以直接读出,谐波及其他品质因数需要取原始波形FFT。
话说楼主可以通过芯片代理商找FAE帮忙啊 ...

能够具体指导一下吗?谢谢

网友(2016-04-09):
我最近也在搞ATT7022B,做毕设的,遇到了问题,读出来的数值很大,读出来是Voltage=16777215V
Current=16777215mA
不知道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