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7C68013A 85℃ USB无法通讯

楼主(2014-11-19):
最近在搞一个项目,需要用采集卡来采集数据,采集卡找别人做的,用的CY7C68013A的MCU,将AD采集的信号经过MCU处理,通过USB发送给上位机(高低温箱外)。
在进行高低温测试时(-40℃~85℃),经常在85℃时掉通讯,其他温度都正常。想请论坛大神帮忙,分析一下。
个人觉得会不会是MCU的温度性能达不到要求?不知道这款MCU的商业级和工业级是否有明显的区别?(除了温度)。

楼主:
自己再补充问一句,USB是否可以用于工业现场?(大电流、强磁场、高温、潮湿)

网友A:
你的晶振或匹配电容不合格吧。68013很皮实。注意电压3.3。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晶振或匹配电容不合格吧。68013很皮实。注意电压3.3。

额  应该不是的吧,-40℃时都没事,就是85℃的时候掉,或者其他元器件导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再补充问一句,USB是否可以用于工业现场?(大电流、强磁场、高温、潮湿) ...

恶劣环境最好用串口、以太网等隔离通讯,USB是很不稳定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额  应该不是的吧,-40℃时都没事,就是85℃的时候掉,或者其他元器件导致的? ...

都恶劣环境了
数据量不大的还是用串口
数据量大的用网口

估计你这个还是外围元件的问题 看一下晶振以及匹配的电容

网友:
usb接口在大电流开强磁场环境很容易死掉。我们在测量高压放电时,阻容分压器过来的信号通过光纤采集,在通过usb虚拟示波器测量(都是在现场测量),usb口经常没反应,得拔掉重插

网友:
68013工业级和商业级差别挺大的吧,我的问题是线缆转接有4米长,传大数据包时偶尔会少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恶劣环境了
数据量不大的还是用串口
数据量大的用网口

额  数据量要求是尽可能大一点吧!采集的好几百个产品呢。
那个网口的话是怎么用的呢,表示没用过,不怎么懂唉!可以稍微介绍点吗?(比如是采样什么协议、需要什么硬件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  数据量要求是尽可能大一点吧!采集的好几百个产品呢。
那个网口的话是怎么用的呢,表示没用过,不怎 ...

查查modbus tcp的数据采集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