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多机同步通信的方案问题。

楼主(2014-11-19):
最近碰到个新的问题,向大家请假下。就是希望实现多个节点能同布单个节点传送数据,数据率要求(大于115200),同步性要求高(us级别),距离要求(10米),节点数要求(10个以上)。
目前我的方案是搞多对模块(蓝牙,或其他的2.4G模块),用fapg实现同步的接收,但这个做法感觉太浪费资源,大家有没有别的好的建议,谢谢。

楼主:
我又发现个新的问题即使同时发出同步信号也不能同步测到信号,每个蓝牙的响应时间不相同。。

网友A:
蓝牙延时很大的,你的供应商没告诉你的吧。

这个是个标准长度的尾巴,你能看到这个尾巴说明你的浏览器是正常的。欢迎光临我的淘宝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牙延时很大的,你的供应商没告诉你的吧。

这个确实不大好定,这个我还在实验。

网友B:
对这个方案有兴趣。
楼主怎么保证这几个节点同时发送?

网友:
微秒级别用无线方案,同步难度非常困难,如果可以达到的话已经是通信系统级别的等级了,需要从调制解调的层次入手才有可能获得如此高等级的同步性能。
如果是有线(电缆或光纤)方案做到这个等级是相对容易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这个方案有兴趣。
楼主怎么保证这几个节点同时发送?

这正是要考虑的问题啊。发或者收都不是问题,就是说同步性。

楼主:
蓝牙可能不行,需要自己做底层的东西才能控制住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