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76串口是否带有接收中断

楼主(2014-11-19):
想请教用过LPC17XX系列的大神,LPC1776串口是否带有接收中断,可以判断一串完整数据帧接收完毕?

网友:
有中断呀,判断一串完整的数据是由你自己写程序控制的

网友A:
只有CAN控制器才能自己判断一串数据帧接收完毕后产生硬件中断。串口是逐字节中断的

网友:
可以使用空闲中断,1776应该是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有CAN控制器才能自己判断一串数据帧接收完毕后产生硬件中断。串口是逐字节中断的 ...

NXP的ARM的UART一般是带FIFO的,可以在FIFO半满或全满后才产生中断的。

楼主:
多谢各位回答,正在学习LPC系列,以前用的是ST,以为LPC在串口处理的更好一些

网友:
NXP的产品串口是很好用。之前用LPC1765,串口接收真是方便,有16字节的FIFO,可以设置FIFO接收多少字节后中断,加上利用字符超时中断,很轻易的就能完整接收任意长度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