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里面有个电机工作时对系统电源纹波产生很大影响,.....

楼主(2014-11-19):
系统里面有个380V/2KW的电机,一旦工作起来我的电路板电源纹波从20mV立马升到200mV

电源系统如下:
380V-------电机
          |--交流-380V转直流24V电源(铭纬)-----24V转24V隔离电源(金升阳)-----24V转5V(TI的MC33063电路)

请问该如何滤波,涉及到电机带来的噪声,没有处理经验。

网友A:
电机加装变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加装变频器

电机是有变频器控制的,但是工作的时候还是对电路产生干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机是有变频器控制的,但是工作的时候还是对电路产生干扰了

变频器的干扰有没有做处理?变频器本身是一个巨大干扰源,建议在变频器动力线,控制线上加磁环

网友:
加变频器干扰更严重

网友B:
话说380转24就有隔离功能了吧。如果电流不大的话,24dcdc到9v再来个7805。

网友C:
电路板加屏蔽接地

网友:
变频器加电抗

网友:
电机和你的电路隔离,在加金属壳,分开做地线。

网友D:
先分清楚干擾從哪裡來,再找對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的干扰有没有做处理?变频器本身是一个巨大干扰源,建议在变频器动力线,控制线上加磁环 ...

谢谢,变频器没有处理,加磁环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话说380转24就有隔离功能了吧。如果电流不大的话,24dcdc到9v再来个7805。

380V转24V后又加了一级DC24-DC24的隔离模块,然后是MC33063的开关电路,然后是AMS1117-3.3,但是看到纹波还是从20mV变成100mV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板加屏蔽接地

好的,谢谢,我会试的

楼主:
我看到度娘也是这么说的,只是对电抗器不怎么了解,380V/2KW的电机应该配什么样的电抗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分清楚干擾從哪裡來,再找對策.

刚做了实验,目前我的电路板离开电机有十米远还隔着一道门,干扰还是有,估计线缆里面传导进来的可能性更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做了实验,目前我的电路板离开电机有十米远还隔着一道门,干扰还是有,估计线缆里面传导进来的可能性更 ...

传导干扰,试试把控制线拆掉,只留动力线,用变频器面板启动,看看干扰是否还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导干扰,试试把控制线拆掉,只留动力线,用变频器面板启动,看看干扰是否还存在。 ...

变频器控制是不在我的电路板上的,我的电路板上只要24V电源线和RS485通讯线进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变频器控制是不在我的电路板上的,我的电路板上只要24V电源线和RS485通讯线进来 ...

请问你是在哪里的?能否加下马化腾私聊,我对你这个问题来兴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是在哪里的?能否加下马化腾私聊,我对你这个问题来兴趣了。

我在湖州工厂实验,马化腾我私信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是在哪里的?能否加下马化腾私聊,我对你这个问题来兴趣了。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

网友:
湖州我去过

网友:
先看变频器手册 然后 去电子市场 和老板商量 推荐 实验换到行为止。我之前有个750w。变频器就这么干的

楼主:
结案:最终在板子电源入口加了一个共模的滤波电路,抑制纹波小于60mV,板子可以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