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51单片机说再见 (转)

楼主(2014-11-19):
向51单片机说再见
http://www.21ic.com/app/mcu/201410/604925.htm
最近在访问论坛时看到好多人在讨论51单片机,有人说51单片机应该学习,它是基础;也有人说51单片机是过时的产品,现在产品应用已经不再选用了,也就失去了学习的必要性。从最初的51单片机学起,工作多年后现在基本应用32位MCU做项目,笔者觉得是时候向51单片机说再见了。
51单片机的辉煌过去
51单片机指MCS-51系列单片机,CICS指令集。由Intel公司开发,其结构增加了如乘(MUL)、除(DIV)、减(SUBB)、比较(CMP)、16位数据指针、布尔代数运算等指令,以及串行通信能力和5个中断源,内有128个RAM单元及4K的ROM。其代表型号是ATMEL公司的AT89系列,它广泛应用于工业测控系统之中。目前国内的51单片机市场主要为国产宏晶的产品STC系列其号称低功耗,稳定与廉价的特点。
学习51单片机的误区
误区1:51单片机是学习的基础
“51单片机是学习的基础”这句话本身并没有错。在我读本科的时候,当时它无疑是学习的基础——毕竟那时没有更高级的单片机可以供使用,国内更没有更高级的教材供参考,老师的水平也是参差不齐,而51单片机正符合这样的需求,不仅有大量的成型的教材,广泛的示例,当时工作的实际项目也是51单片机为主,于是51单片机理所当然的成为当时的学习基础。要知道笔者读本科的时候是2004年,即10年前的东西。按照莫尔定律,电子行业每18个月更新换代,10年前的技术现在已经更新了6代了——事实也确实如此。
目前32位Crtex-M系列单片机的各种教程已经普及,其学习的难度不断降低。以意法半导体公司的STM32F系列单片机来说,意法半导体在推广产品初期大量赠送了核心板。免费赠送的核心板不仅有流行的32位Cortex-M系列微处理器,更在板上集成在线调试器。随机附赠的光盘或者链接更是提供了大量的示例源代码。我们只需要安装开发环境即可直接编译与下载调试。这时,如果再说51单片机是学习嵌入式的基础肯定是不合时宜了。
误区2:51单片机可以学习寄存器的操作
51单片机可以学习寄存器的操作,这一点儿是不容置疑的。我们分析一下其更深层的原因。在MSC-51单片机的编程环境中,最初是以汇编语言为主要编程语言。要知道汇编语言就是直接操作寄存器的,汇编语言是无法做到C语言的函数调用与封装的。如果说51单片机是以操作寄存器为优点,我觉得更应该说51单片机操作寄存器是一种无奈,是只有一个选项的选择题。
我们现在的Cortex-M系列单片机就无法学习寄存器了吗?显然不是。在硬件设计中,硬件的操作方式就是寄存器的操作,但是其实现却是可以不同。各微处理器提供的C语言库函数包其实质就是将操作寄存器的指令进行了C语言环境下的封装。我们这里用ST官方库函数举一个示例:
void USART_Init (USART1, *USART_InitStruct);//实现串口1的初始化,简单明了,无需注释
笔者在这里也想举一个示例来说明寄存器操作的步骤,但是操作寄存器实在是太复杂了,笔者不想去浪费时间去整理了。
通俗易懂的C语言,方便移植的C语言与硬件平台相对应的编译器联合,就能完成硬件的操作。有了简单、方便的方式,我们为什么还要考虑繁琐,复杂的汇编语言与寄存器操作呢?
误区3:51单片机的成本低
成本都是左右应用的主要因素。项目的立项主要考虑成本,销售的定价主要成本。低成本的方案才会在市场里占有优势。可是,51单片机真就是最低成本了吗?非也。现在按照功能划分,部分Cortex-m0系列的32位单片机的成本也能做3元人民币。其性能已经是51单片机的好几倍了,而且更容易开发与维护。
还有另外一个成本:开发难度成本。51单片机不支持在线调试,有一些问题在编程初期没有发现,只有与硬件连接后才会显现出现来,例如控制操作中经常用到的延时。这时在线调试的巨大优势就体现出来了,它可以极其方便的查看微处理器当时的状态,使得问题的分析变得简单而透明。从而,有效降低开发的难度,缩短开发周期,节约开发资金。
误区4:51单片机入门简单
51单片机入门简单?我对于这个观点持保留意见。想要入门51单片机,我不仅熟悉该款单片机外设,而且还要充分了解寄存器的某位的意义。对于时钟,定时器的配置必须了如指掌。这样无疑会增大我的学习难度与熟悉的周期。如果我们使用32位单片机的库函数模式,我们只需要具备C语言的知识,了解API函数,直接看已经注释过的寄存器意思即可,不需要了解其底层的硬件实现,更不需要了解某个寄存器某个指定位的意义了。这样,减少了我的工作量,从而降低了开发难度。你说是51单片机入门简单,还是32位Cortex内核微处理器简单?
嵌入式系统的学习是非常枯燥而又有挑战性的事情。由于与实际的硬件直接连接,不仅要考虑编写的正确性,而且还要考虑硬件的可靠性。这时,简单、高效的软件编写就变向的降低我们开发难度与风险。51单片机已经是明日黄花,向前看才是发展。是时候向51单片机说再见了!

网友:
21上的扯淡

网友:
想当初自己用51做项目的时候,寄存器滚瓜烂熟,现在用M3出了问题都不知道怎么找了

网友A:
照这么下去,码农要来抢电工的饭碗了,电工要有危机感了

网友B:
陈腔滥调了。。。我觉得51会伴随着C语言共同再渡过至少10年的。。。

网友:
51简单,没有基础哪来上层建筑?

网友:
槽点很多

网友:
是时候说再见了

网友:
各有各的市场,

网友C:
写这篇文章的哥们应该是没入门就被踢出嵌入式的大门了吧?估计现在正在搞纯PC软件,而且混的也不会咋地。
51必须是基础,因为结构简单,寄存器少,操作指令少,参考资源丰富。
谁说51不支持在线调试?那是什么年代的51单片机了?
直接操作寄存器是出于无奈?其实我现在不直接操作寄存器才是无奈,因为太多了,实在没时间去看,但我也会尽力去看主要的寄存器,只有这样出了问题后知道去看哪些寄存器,应该是什么值。
成本低就更不用说了,一块几到几十块钱的都有。
入门简单前面已经说过了,不懂寄存器还想搞嵌入式?做梦去吧

网友:
公司做产品,51是不用了,在学校应该还能用几年

网友D:
这种文章一看就是穷酸的电子文人折腾出来的八股月经文,周期性地发一遍。

技术可以引领市场,但是市场绝对不是单纯的技术决定的,有朋友告诉我,他去德国看到还有很多圆形机械拨号盘的电话机在服役呢,照楼主的观点,早该淘汰啊,何况人家比咱大中国可是先进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写这篇文章的哥们应该是没入门就被踢出嵌入式的大门了吧?估计现在正在搞纯PC软件,而且混的也不会咋地。
5 ...

说的很对
不懂简单的寄存器
还想玩什么 arm?????

网友:
51也会改变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种文章一看就是穷酸的电子文人折腾出来的八股月经文,周期性地发一遍。

技术可以引领市场,但是市场绝对 ...

德国看到还有很多圆形机械拨号盘的电话机在服役
这就说明各有各的用途
例如做个简单的单路pwm发生器
1051就够了
何须用arm??????

网友:
难道杀鸡要用牛刀?等下做个流水灯,要用M3来开发,高大上啊

网友:
准备用stm32f030系列了

网友F:
不要以一种老眼光看51,现在STC的51不是支持在线仿真的么?STCunio不正在给STC开发库么,说到串口的初始化void Serialbegin(u32 baud,u8 sum,...)可以同时初始化STC15W4KxxS4系列的4个串口,比如:
Serialbegin(2400,4,COM1,COM2,COM3,COM4);
驱动1个串口
Serialbegin(2400,1,COM1);或是Serialbegin(2400,1,COM2);或是COM3、COM4的
4个串口还是共用同一个printf
下面的函数比你说的操作更简单,也没说要操作寄存器
数字IO

pinMode(pin,mode)

digitalWrite(pin,value)

pinInvert(pin)

digitalRead(pin)

模拟IO

analogRead(analogPin)

analogWrite(pin,u8 value,u8 PCA_Clock_xT)

高级IO

tone(pin,u16 frequency)

noTone(pin)

shiftOut(dataPin, clockPin, bitOrder, u8 value)

shiftIn(dataPin, clockPin, bitOrder)

时间函数

delay_ms(u32 ms)

delay_10us(u16 _10us)

delay_us(u8 _us)

位操作

bitRead(value, bit)

bitSet(value, bit)

bitClear(value,bit)

串口
Serialbegin(u32 baud,u8 sum,...)

SPI接口

SPIbegin()

SPIsetBitOrder(u8 bitOrder)

SPIsetClockDivider(u8 rate)

SPIsetDataMode(u8 mode)

SPItransfer(u8 _data)

PID

pidbegin(int a,int b,int c)

pid(int referenceInput,int measuredOutput)

还有其他的就不列出来了

网友:
杀鸡用牛刀.

网友:
很多学生都是c语言都没学就学51,可以顺便学c语言,了解微控制器的基本架构,何乐而不为

网友:
STC不是还吹自己的51卖几亿片

网友:
有市场就会继续存在

网友:
c8051f系列也是51单片机,功能却不弱。。。与其在处理器上纠结,不如多花点精力研究研究数字、模拟、信号处理、系统设计上

网友:
就简单一说,同样是用库函数,当函数调用来调用去,你认为用的简单,但是编译过程可是有入栈出栈,万一时序要求特别高,需要处理时间特别短,你不直接操作寄存器就会产生奇葩的错误还发现不了

网友:
但不可否认,51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网友:
51是基础,永远不会过时,没有人说一入行就能搞Arm的。

网友G:
单片机只是工具,最重要的是算法。中国缺的不是单片机人才,而是精通各类仪器仪表算法的人才。

网友:
51现在还没到淘汰的时候!

网友:
呵呵,武功的最高境界是什么?

网友H:
硬件工程师可以做个小程序员,但是码农永远玩不转硬件!硬件工程师软硬通吃,码农只好傲娇。

网友I:
各有需求,但发展的趋势已很清楚,就象Protel99se与AD9..之争

网友:
只能说呵呵了。

网友J:
不研究到每个寄存器的每个位的功能,睡不踏实。我有强迫症。

网友:
51不可能消失的

网友: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个问题是说不清的,自从有了小车,现在又飞机有了,飞船也有了,为什么还有人用自行车.想想这个问题就会明白.

网友:
C语言学不会的飘过

网友:
反正我是不玩51了,还不如用430入门简单。
寄存器规划的烂烂糟糟的,ram寻址还分好几种,学这东西累不累。

网友:
我觉得用好简单直接的东西,才能练就好本领!

网友:
51在很多片上系统中还是被广泛应用的

网友K:
51的设计就是败笔。变长的指令,共用的数据总线和3套地址总线。为了扩展而不得已的妥协感觉就是在坑害初学者,因为结构不科学啊。简单的东西搞得复杂化。AVR,M0 ,M3在设计上就已经远远甩开51了,而且后者的系统结构更简单,更适合学习!不知道为啥这个年代了还有人死抱着51不放。

网友:
不过51的优点就是指令集不用授权了,代码密度相对比较大。但是对于学生来说51真的是个纠结的微架构,到处充满了妥协和兼容。什么高128字节内存无法直接寻址,MOVC和MOVX慢的感人,算数操作全靠AB。SP只有8位等等,这些过时的设计不仅浪费逻辑门,也降低效率。

网友K:
我也说一句我比较难理解楼上还有人说51简单的。几百条指令,完全的CISC结构能被称为简单,也许真的是我too young too simple了。

网友:
也没那么差吧

网友K:
引用 网友E:
德国看到还有很多圆形机械拨号盘的电话机在服役
这就说明各有各的用途
例如做个简单的单路pwm发生器

那直接555呗。要简单单片机都能省了。我想说同样的价格,51和M0 M3的速度没有可比性就罢了。M0 M3的架构清晰很多,而且外设也多,您去市场上找一片10元有64K RAM,128K FLASH带4uart和usbotg的51来?而且51几百条指令和一堆寄存器又多又烂,我就是直接在M0 M3上操作寄存器也不会再回去用51了。51的妥协实在太多了。

网友:
但对于某种型号的51 那是一去不复返了, 如eprom型的8751还有人在用呜?

网友:
论怎样周期性的扯淡.

网友:
发展与继承也不是完全否定

网友:
好无聊的调调

网友:
写这篇文章的人,站着说话不腰疼。

网友:
反正都是C,指令多少,也差不多吧

网友:
不管 51 还是 ARM,能挣到钱的单片机就是好单片机!

网友:
一些简单的东西 还是会用51来做的,毕竟成本摆在那

网友:
51是基础,仍旧会有大量的人在用,看STC就明白了

网友:
51单片机在我们的设备中使用量远远大于其他芯片·····感觉这篇文章的作者太在意芯片是什么··

网友L:
引用 网友G:
单片机只是工具,最重要的是算法。中国缺的不是单片机人才,而是精通各类仪器仪表算法的人才。 ...

精通各种算法那数学是不是要很历害?

网友:
51是基础,永远不会过时。网上给的历程适合你了解和熟悉这个模块的功能,为了你更高效利用这个模块打基础好吧。

网友M:
不要轻易和51说再见,你让很多用4位机的人情何以堪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研究到每个寄存器的每个位的功能,睡不踏实。我有强迫症。

是个做硬件的人才。。。

网友:
没有好不好,只有合不合适.

网友:
不知道发这种月经文有TMD什么意义,爱用就用,不用滚蛋。

网友N:
引用 网友K:
那直接555呗。要简单单片机都能省了。我想说同样的价格,51和M0 M3的速度没有可比性就罢了。M0 M3的架构 ...

如果我只需要2K ROM 128B RAM价格预算只有2块钱,那该用M几啊?

网友:
萝卜青菜。

网友:
人上一百,形形色色,需求也是一样吧

网友:
没学过51,直接学的AVR,没过多久就转ST的库了,那我就没发言权了

网友:
现在还有许多小家电行业,需要便宜的单片机,资源要求也不高,还是要用到很多低端的8位单片机的,51做为入门简单,资料丰富,I/O操作简单,还是有用武之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要以一种老眼光看51,现在STC的51不是支持在线仿真的么?STCunio不正在给STC开发库么,说到串口的初始化v ...

涨知识了!!

网友:
你可以跟51说再见,但是不能把51说的那么不堪;对于没有编程经验和调试经验的人来说,51是最为合适的。你让一个地址都没明白的人,去搞清楚32位的寄存器和含义?扯淡!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不要轻易和51说再见,你让很多用4位机的人情何以堪

这位兄弟4位机也在用,汇编语言应不错,淫才呀。。。

网友:
这个问题真没必要拿出来说~,这个东西无关你对技术的一片热情!

网友:
没学过51就不可能深刻的理解ARM,也很难用好ARM
何况现在还有好多C8051、AVR、PIC、MSP430在用

网友:
不仅学习51是有好处的,而且学习汇编也是很有必要的。当年学习51时,没有细学,只是了解了个大概,用C编程,很多地方总搞不清楚,后来系统学习了一遍51汇编,再用C,感觉就很清晰,出问题也容易分析。

网友:
虽然你有沙发了,但凳子还是不可缺的!

网友:
前几天又看了看51,看了看有没有合适的型号可选

网友:
51感觉还是很难淘汰,这就跟数字器件出来后,有人扬言数字器件会取代模拟器件,不过这么多年过来,模拟器件不还是占有很重要的比重(当然这个比喻不是很恰当)。对于新手来说,51对于底层结构学习和入手还是很友善的。如果只是单纯地使用函数,感觉还是过分强调了软件,弱化了硬件,一旦问题升级,同时牵扯软硬件,感觉毫无招架之力

网友:
消失肯定不会消失

但是51肯定不再是单片机入门的唯一途径了,喷别人“51都没学过”这种陈词滥调才是真正过时的

网友:
我觉得M0的推出,8位单片机会慢慢的退出历史,不只是51

网友:
引用 网友L:
精通各种算法那数学是不是要很历害?

算法分很多种,不止是数学上的,打个比方说吧34401六位半万用表很好用吧,那为什么我们做不出来这个东东?

网友K:
引用 网友N:
如果我只需要2K ROM 128B RAM价格预算只有2块钱,那该用M几啊?

M0(新唐)嘛。或者STM8(还是八位)。都有1.X元的芯片。外设还是比同价位的51多的。
随便拎个出来:STM8S003F3 16MHz 8KB Flash 1KB RAM。3个计时器,5个ADC,128B EEPROM 1.2元。你找一个2元能买到的这么强的51出来。就拿STC说也得要4元多吧~?
还有STM8S005K6 32MHz 32KB Flash 2KB RAM。4个计时器 7个10bit ADC 2.4元。你要在通用51中找到这种MCU,至少要花6元吧?

网友O:
请嫌弃51的各位同学看看下面不到1元的51芯片是如果的强大(16k otp usb sd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O:
请嫌弃51的各位同学看看下面不到1元的51芯片是如果的强大(16k otp usb sd等等)

毕竟这是OTP的。Flash工艺还是会贵不少。。。

网友P:
感觉着就像手机一样,像红米、荣耀3c这种价格很便宜,性能也还行,但是却不能说老人机、儿童手机就要被淘汰,虽然后者的功能前者都有,而且更多、性能更好,但是对于后者的作用人群,可能前者的功能对于后者倒还是一种负担,没后者来得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P:
感觉着就像手机一样,像红米、荣耀3c这种价格很便宜,性能也还行,但是却不能说老人机、儿童手机就要被淘汰 ...

我个人觉得通用的51【资料好找的】,性价比和通用的别的单片机,比如STM8,M0 M3 M4一类的单片机比较,差距还是很大滴~

网友:
至少现在51还是有市场的,不同的应用有不同的需求的。他个人判51死刑,但市场现在还需要它

网友:
绝对扯淡,如果你能把C8051用得像美国凤凰电调一样,我就服了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陈腔滥调了。。。我觉得51会伴随着C语言共同再渡过至少10年的。。。

06年就看到一本台湾的书说这样的话,可是现在不还是这么说吗,更何况,现在很多的其他的IC内嵌51核

网友E:
引用 网友K:
那直接555呗。要简单单片机都能省了。我想说同样的价格,51和M0 M3的速度没有可比性就罢了。M0 M3的架构 ...

没有51
哪有你的m0m3??????????????????????

网友:
引用 网友K:
51的设计就是败笔。变长的指令,共用的数据总线和3套地址总线。为了扩展而不得已的妥协感觉就是在坑害初学 ...

那你设计一个比51好的东西出来
叫大家看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K:
我也说一句我比较难理解楼上还有人说51简单的。几百条指令,完全的CISC结构能被称为简单,也许真的是我too  ...

看把你狂的~~~~~~~~~
80年代我和同事用PC-1500开发8035的时候
你在干吗呢?

网友K:
引用 网友E:
没有51
哪有你的m0m3??????????????????????

我本来就不是设计IC的。那个IC便宜好用我就用那个IC。而且51的结构和M0 M3差别很大,何来没有51就没有M0 M3之说?指令集上51是CISC,ARM是定长RISC。总线上51是哈佛和冯诺依曼的混合体。而M0 M3基本上就是哈佛。
并且我说过,自己对照选型表你就知道那款IC性价比高。我不说别的。10元你找一片有USB OTG,有2路I2S。能跑到72MHz的51出来(要有资料),我就服你!

网友K:
引用 网友E:
看把你狂的~~~~~~~~~
80年代我和同事用PC-1500开发8035的时候
你在干吗呢?

而且我没狂啊。接近400条指令,你能熟练用多少?不要用你的开发资历来压人。RISC就没那么多指令,也不需要记一堆了。当然RISC更适合学习和入门,这点你同意吗?
另外,扩展51硬件上那么多不必要的限制(比如8位堆栈指针,间接寻址,ROM的切换bank,片内XRAM,AB运算,只有一个DPTR)都在严重影响增强性51的效能,这点你同意吗?
我们为什么就要执著在这么不适合学习的老结构上呢?新的处理器出来了,他更简洁,更快速,更便宜。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用它呢?
就拿库来说事吧,就算不用NXP或者ST提供的库,看应用手册自己写也不费事,精密时序的地方大不了插汇编,也不麻烦。就比如说51的定时器,传统51还没有16位自动重载模式,进中断赋值容易引入误差。(虽然说目前部分增强性51解决了,但是用起来还要动几个另外的寄存器。)STM32就简单多了,最多3个寄存器就完了。
还有上操作系统。51就8位的SP。就算你要用片外的RAM当堆栈都不行,任务一多你就要处理数据换入换出的问题。说是给你2K RAM,其中1.8K XRAM用起来速度和内置的差的很远,这是资源的浪费,你不可否认。
另外就是关于DMA。貌似带DMA的51价格都不便宜,但是5块钱的GD32F103CB就有DMA,你怎么解释51的优越性呢?
但是无论是ARM AVR都没有这种纠结的问题。那么我选择51的理由是啥?
我自己如果要在数字逻辑系统中嵌入处理器核心,我的确会首选51,但是首选51的原因不是因为它性能好,而是因为51指令集专利过了惹不了官司。如果AVR指令集也过了的话,我一定不会再使用51核心。

网友Q:
等同于不要学汇编了,直接学C吧,向汇编说再见?

网友:
持续存在即是相对合理,实在不适合发展的需要的事物就会消失, 现在还存在,说明它还有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Q:
等同于不要学汇编了,直接学C吧,向汇编说再见?

又不是只有51单片机才能用汇编。而且现在MCU的资源都上来了,通篇写汇编没啥意义。在精确时序或者高效率要求的时候用用就完了,平时还是用C++好。

网友:
存在就有理由。。。

网友N:
引用 网友K:
M0(新唐)嘛。或者STM8(还是八位)。都有1.X元的芯片。外设还是比同价位的51多的。
随便拎个出来:STM8 ...

管脚少了。
51不会消失的。51的扩展应用太多了,很多芯片也是用51核。

网友:
51芯片目前出货量非常大的,呵呵

网友:
见仁见智啦。。。

网友:
百花齐放,各有所爱,减少是大势所趋,消失近几年是不会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N:
管脚少了。
51不会消失的。51的扩展应用太多了,很多芯片也是用51核。 ...

芯片用51是为了规避专利问题。等AVR过期了,估计就不是这个状况咯。
我不记得2元的51有很多GPIO。2051和4051比STM8S003的GPIO还是要少的。而且多加几毛钱就有比51GPIO还多的STM8

网友N:
引用 网友K:
芯片用51是为了规避专利问题。等AVR过期了,估计就不是这个状况咯。
我不记得2元的51有很多GPIO。2051和4 ...

再过10再看吧。

反正我的工作环境中看到51的机会,远远大于AVR。

看51你不要只看标准的51,很多型号芯片名称跟51沾不上边,但是里面就是51核。

网友:
引用 网友N:
再过10再看吧。

反正我的工作环境中看到51的机会,远远大于AVR。

我只是想说资料容易拿到,容易学习的51芯片。性价比和STM8 AVR,M0 M3来几乎没啥可比性。

网友:
08年学的51,现在用不到了,只记得当时记了一大堆指令!看完了这篇文章,好怀念当时苦学的时光。

网友R:
引用 网友K:
那直接555呗。要简单单片机都能省了。我想说同样的价格,51和M0 M3的速度没有可比性就罢了。M0 M3的架构 ...

看看  8031  出来的年月  就知道 设计 为什么这样了  指令  地址线  之类的  那个时候 能做到这样 很好了 ,现在 你用不用没关系 他就在那里

网友:
引用 网友R:
看看  8031  出来的年月  就知道 设计 为什么这样了  指令  地址线  之类的  那个时候 能做到这样 很好了 ...

这一点我比较同意。但是时代毕竟变了,还是用最新的技术比较省事~

网友:
用途不同,适者生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写这篇文章的哥们应该是没入门就被踢出嵌入式的大门了吧?估计现在正在搞纯PC软件,而且混的也不会咋地。
5 ...

这位兄台说的对,支持,就算是学到STM32依然是要跟硬件和外设有关,如果外设都不知道就去学习最后只会编出简单的程序,就算是到32也还是要知道寄存器的设置,不然到头也只会用别人的固件函数,因为32的寄存器多智能对应的去查手册来看寄存器的值,如果51没用早就淘汰了为什么还会存在

网友:
反正我不说再见..

楼主:
一入行,搞DSP FPGA的也大有人在。也不见的一定要先搞51,转的文档只是说51在许多场合已经没有优势而已。

网友:
不要纠结用什么芯片好,多关心一下能做什么好的产品更好

网友:
我觉得那都是扯淡的,现在看看几个大厂家出的芯片就知道了,PN532,还有ti的zigbee等等里面都是嵌入的51单片机。哪有淘汰之说呀!!

网友:
51还是 不错的

网友:
纯属扯淡。。。

网友S:
51存在很多年了,现在出来的单片机很多,功能更强大。从市场应用来看,51系列还是占多数,因为他简单易用,经济实惠,单片机行业的先驱者都是51系列前辈。好多人都是从51入门的,所以要淘汰真的不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S:
51存在很多年了,现在出来的单片机很多,功能更强大。从市场应用来看,51系列还是占多数,因为他简单易用, ...

简单易用的确算事实(相对32位单片机的寄存器数量而言),经济实惠实在不敢苟同。
我觉得在目前单片机SDK已经相当不错的情况下,从32位单片机入门更简单。

网友:
51?没玩过·

网友:
搞了半辈子51呀,情深难舍呀

网友:
陈腔滥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照这么下去,码农要来抢电工的饭碗了,电工要有危机感了

如果把Android机还算嵌入式系统,那么实质就是Java也算开发嵌入式。不是码农抢电工饭碗?

网友:
引用 网友H:
硬件工程师可以做个小程序员,但是码农永远玩不转硬件!硬件工程师软硬通吃,码农只好傲娇。 ...

可是互联网码农的收入远超电工怎么破?码农为什么要懂硬件?会写小程序就能抢码农饭碗了吗?

网友:
电子专业应该用51单片机取代微机原理的8086,就讲寻址、汇编、寄存器操作这些,同时顺便学了定时器中断和串口。

然后用stm32作为单片机课来上。

网友:
51单片机有前景

网友:
曾经的STC89C51、STC89C52伴我度过了单片机学阶段

网友:
曾经的STC89C51、STC89C52伴我度过了单片机初学阶段

网友:
按照文中的言论,我感觉我要失业了!

网友:
存在就有存在的道理,开发者不都是傻子,放着更好的不用??我一直用51的,不是因为资源更丰富的STM8不用,更不是我不想学习或者学习能力差,更多的是因为长期经验和可靠性积累。

网友:
51还是有它存在的价值,只是生存空间缩小了,应用领域更细分了

网友:
51的市场肯定会越来越小,但也不排除有行业中有某种特殊偏好的开发者,等市场小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肯定是瞬间就没了。学校也会慢慢取消51的课程,用什么单片机都能学习配置寄存器,不在于简单与复杂。再复杂的东西学学也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入行,搞DSP FPGA的也大有人在。也不见的一定要先搞51,转的文档只是说51在许多场合已经没有优势而已。 ...

可以让初中生和爱好者入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单片机只是工具,最重要的是算法。中国缺的不是单片机人才,而是精通各类仪器仪表算法的人才。 ...

嗯嗯  不错  确实是

网友:
这个见仁见智

网友:
曾经也是电工,没从51开始,从PIC开始的。可以说51除了上学时学过,几乎从来没用过。

网友:
短时间内是不可能消失的 在用几年肯定没问题

网友:
都学,反正在大学。。。入门我觉得简单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各有需求,但发展的趋势已很清楚,就象Protel99se与AD9..之争

这个真不一样,99se和ad,没有谁简单,谁复杂。51和arm显而易见了

网友:
51还是应用很多地方的,暂时不会那么快退出

网友:
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

网友:
看到这样的文章,就想说……不说脏话了

楼主:
是转发的,大家可以各发已见,不要说脏话啊!

网友:
将来肯定是向应用走的了,因为终极的目的将人的思路想法快速准确的“实例化”,
因此,单片机平台会越来越复杂,但一旦熟悉这个平台,开发会很方便。

网友:
51不会灭,只会使用更简单

网友:
楼主的这一说是不负责人的,每种技术,每个人的发展都不是一蹴而就的

网友:
基础的没有学好,想学更高级的,即使学会了,都是空中楼阁

网友:
你真会扯淡,用什么单片机完全看场合,

网友T:
引用 网友K:
我本来就不是设计IC的。那个IC便宜好用我就用那个IC。而且51的结构和M0 M3差别很大,何来没有51就没有M0  ...

你别瞎扯了,你给我找个八条腿的ARM出来,我就要功能简单的,你能找出来我就服你

网友:
引用 网友T:
你别瞎扯了,你给我找个八条腿的ARM出来,我就要功能简单的,你能找出来我就服你 ...

8pin的IC我一般直接用义隆的单片机(非51)。这么简单的控制场合当然不需要ARM单片机。而且通常这种单片机比51成本低。
你没听懂我在说啥,我不反对八位机,但是我反对51。跑又跑不快,指令又多又杂,译码麻烦成本相对比较高。低端打不过其他的八位机甚至四位机,高端干不过ARM。除了专利问题现在没有了,可以随便用。
那51单片机还有啥亮点值得用?!
别上来就骂人扯淡,先看你用过多少单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T:
你别瞎扯了,你给我找个八条腿的ARM出来,我就要功能简单的,你能找出来我就服你 ...

8pin的ARM的确没有。但是1.x元的M0的的确确有。STM32L051系列,新唐的M0你能找得到,只不过不是8pin而已。不过这类场合我还是宁愿用其他的非51八位机。
你能把STC的15F100拿出来说事,对啊,0.99元。但是比这便宜的8bit单片机也多了去了。义隆的OTP片子也就要价0.1x元,外设也不少!FLASH片子也没51贵!
我觉得这位网友一定是在抬杠,但是你能用相同的价格买到更好的芯片,你为啥不买呢?51就那么点功能。M0 1.x元有脉冲捕捉,3个定时器还带PWM。这个价位的51你给我找一个出来看看?哈哈

网友:
存在即是合理的,假如学51真的没有价值了,自然就不会有人学了,也就不必要你说了。。。

网友:
坐看云起云落

网友:
存在即是合理,不太喜欢这种绝对的论调

网友:
存在就有其合理性,51应该还是会存在一段比较长的时间。

网友:
价格有优势,还有一大批熟练的使用者,不会很快消失!~

网友(2014-12-27):
我们现在还是从51开始学起呢,要学一段时间才能去学STM32

网友:
引用 网友K:
而且我没狂啊。接近400条指令,你能熟练用多少?不要用你的开发资历来压人。RISC就没那么多指令,也不需 ...

赞同

我觉得51的复杂度不比M0 M3 MIPSr3k之类的低
就51的执行单元来说, 我记得很清楚, 111条指令, 分12个节拍, 控制通路数据通路, 在今天看来都是老掉牙的没有任何优点的存在.
现在唯一用51的理由, 改造51的理由, 就是其兼容性. 不是说二进制代码的兼容性, 而是对那些只会用51的, 只会教51的, 那群已经被时代所抛弃的人的兼容性.

而且如果要学习计算机, MIPS PIC这种RISC架构更加合适.
我隔壁的某个大学, US News工程世界排名前5. 他们的单片机课程教的就是NXP的M3.

网友U:
LZ的观点也有问题, 比如:

"汇编语言是无法做到C语言的函数调用与封装的"
遵守abi的汇编代码可以做到这点, 也可以和由C生成的代码互相调用

还有几个, 不说了.

回到主题,
举个例子, 比如我当初开始弄STM32的时候就是从汇编开始入门的, 自己根据文档, 写连接脚本, 中断向量, 中断例程等等. (我能说我弄68hc12, pic18, mipsr4k, 8086, 甚至x86, 也都是这么入门的吗)
因为我是學生, 所以我觉得有这个必要. 当然如果是在工程实践中, 也可以不这么做 (比如我后来接手一个K60的项目, 时间只有3天, 我就采取了快速开发的策略... 同样, 我要是在工程环境下开发x86, 那肯定... 你懂的).
根据实际情况, 选择哪种开发模式, 这是你的自由. 没有任何人强迫你用某一种方式.
会造成这种误解的原因, 我觉得是因为大量相对低端底子薄弱的工程师, 用工程经验误导初学者, 造成了这种假象.
所以我反对的是那种把 "快速开发" 当成 "学习". 这样什么也学不到.

从学习的角度来讲,
CM3 速度快, 结构简单, 功能强大, 价格便宜, 外设丰富, 都是优点. 缺点只有一个, 就是充斥着大量的低级的工程性入门资料, 这些资料只适用于粗狂的工程开发, 对于学习而言只具有参考价值. 而介绍原理的资料之存在于ARM和半导体厂商的英文文档里, 这是个门槛. (全世界唯一一本讲CM3原理的书, 就是那本the definitive guide, 其实都是80 90年代的技术了, 就一三级流水线, 也没什么好讲的)
51 之类的唯一优点, 就是介绍原理的资料烂大街, 是个大学都会讲, 所以对于学习者门槛较低.

其实靠单片机来学习计算机, 这点本身就很荒谬. 单片机只是用于控制, 微架构都是30年前的东西, 能学到什么? 几十年前的486就是超标量了, p6 (686) 就是乱序了.
真想学计算机的, 不如买个龙芯3B之类的玩玩, mips的资料又多. 在x86在笔记本上裸奔照着Linux写个保护模式的分时调度器都比这个靠谱.

LZ的观点是正确的, 只是部分论据没有说服力, 甚至是错误的.

网友:
楼上高人,信息量很大。

网友:
总是拿一个工具在说事,美国人做饭用上好几把刀子,中国就一把菜刀就了事,真是对这种言论无语。

网友V:
有了机关枪,手枪被淘汰了吗?有了火车,架子车被淘汰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U:
LZ的观点也有问题, 比如:

"汇编语言是无法做到C语言的函数调用与封装的"

我完全同意学长的观点!不过我纠正下我的错误,我的400条指令中包括了一堆SDAS的伪指令,真正51是有111条指令。
AVR就简单很多了,很多指令都是别名,粗粗算下来M8核心也就40来条指令而已。用汇编编程要简单很多。
汇编语言完全可以做成C语言风格的封装——遵循编译器的ABI即可。比如SDCC的库和AVR-LIBC的库就是很鲜明的例子。就算实在不懂这块,用C写个函数体,然后通篇asm语句也就解决了,gcc的语法扩展也支持函数参数的插入,变长等等。
而且我觉得干单片机控制这一块,没有必要使用性价比低的芯片。比如说你要让STC跑LCD控制器和FFT。硬件水准就摆在那里,就算超频到100M也就是那个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V:
有了机关枪,手枪被淘汰了吗?有了火车,架子车被淘汰了吗?

如果火车和架子车一样低耗能高运量价格便宜你还会选架子车吗?

网友:
各有各的用处。

网友:
引用 网友U:
LZ的观点也有问题, 比如:

"汇编语言是无法做到C语言的函数调用与封装的"

原来我入门的时候用过华芯时代的三核51,他们为了兼容性付出了很多代价。比如说他们好几路SVPWM,计数器,内置硬件FFT,多串口,SPI TWI ONEWIRE功能都有,结果出现了非常无奈的结果:SFR空间不够用了!!
于是他们的设计师弄出了一个SFR-PAGE寄存器,写不同的数切分不同的功能。用这个单片机经常搞得手忙脚乱,比如说,不同核心的工作区和IRAM地址映射到的EXTRAM不是一个区段,高128byte的IRAM访问性能很低,外部EXTRAM的访问效率简直是要让人掀桌。每次写外设驱动都要查表确定SFRPAGE正确,要不然你写的看似操作的是FFT,其实是SPI。
这种兼容性设计不仅在该公司的单片机上体现,C8051也是如此,比如大于64K的单片机,在弄长跳转的时候要设置特殊的寄存器,被拆分的代码段寻址又要很纠结,需要编译器支持等等。这都是为了兼容付出的代价。我觉得靠着51这种老旧的构架硬加上去这么多功能实在不合时宜,比如说一辆绿皮车,你给他加上高铁的发动机和空调系统,但是这样有必要么?我还不如去坐高铁呢。
低端便宜的单片机有亿隆STM8,中端5~6元的有GD32 STM32-和NXP,比较高端的有带DRAM的ARM SoC。试问51的性价比能与谁抗争?51除了现有入门级别的资料比较多,在性能上完全没有优势。

网友K:
我觉得学计算机的组成原理和基础,51反而不适合(教材因素除外)。地址分三种编址,PROGMEM EXTRAM IRAM,而且除去IRAM外其他存储器只能间接寻址。
但是如果是AVR呢?STM32呢?就简单很多了。AVR就2个地址总线,我们不必去纠结为什么还要分什么逻辑片外片内,一条指令或者说一句声明全部搞定。这种单片机实现通用指针会比51轻松的多,效率好的多。STM32更是统一,没有必要区分这些寻址方式了。51运算只能靠AB,工作组寄存器和AVR的RAM一样快。但是AVR运算可以在R0~R31里随便挑,极大的降低了AB的压力和数据加载的开销。M3内核做的更好,更现代。
如果各位同学要从最简单的内核学起,从底层搞懂单片机指令系统的原理,我个人不认为51是个很好的入门工具。而且如果非要入门计算机指令系统,也不一定要找单片机,现在mips的路由和arm的平板不是很多吗,在上面裸奔啊~也可以在x86上保护模式裸奔啊,这都没什么的。
希望各位认为51是基础的同学举出你实际的论据而不是简单的泛泛之谈或者是什么教科书缺乏一类的文字,我们一起探讨。

网友W:
引用 网友K:
我觉得学计算机的组成原理和基础,51反而不适合(教材因素除外)。地址分三种编址,PROGMEM EXTRAM IRAM,而 ...

讲的不错,还是不要一棍子打死

网友:
曾经在C8051刚推出时用了F020,百元级,影响深的是ICE

网友:
51还是很有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W:
讲的不错,还是不要一棍子打死

我只是觉得开发难度和性价比,可靠性都没优势了,新设计就最好别用了吧

网友X:
51是一种传统的精髓所在,有些厂家以它为核心,再加上些功能做成了强化型的51单片机。
而且如今还是用在了很多的产品上,前不久看到一个网站上的拆解图,是公交站那种刷卡进站的设备(三辊闸),它的内部控制器用的就是简简单单的51.

网友:
难说再见

网友:
我们公司还在用51的mcu

网友:
引用 网友X:
51是一种传统的精髓所在,有些厂家以它为核心,再加上些功能做成了强化型的51单片机。
而且如今还是用在了 ...

51固然是传统,但是为了加入增强的功能造成了很多糟糕的兼容设计(比如我举的STC和华芯时代的MCU),我不敢苟同51是传统中的精髓。51在芯片制造商流行的原因大概是没有授权费。
而且51 111条指令,三种寻址方式,我不认为51核心会比其他单片机简单——甚至更不必要的复杂,参见学长前文,虽然用C语言开发问题不大,但是在访问外部总线的时候还是造成了性能下降。毕竟分什么逻辑片外片内的兼容性设计就是如此。而其他现代的单片机在精简内核方面已经做的很棒了,起码AVR,STM8汇编要比51汇编简单。
我希望讨论的同学们拿出性能资源价格等实力论证51有多强,而不是举出某某产品还在用51,某某教材还在教51来证明51强。

网友:
不会操作寄存器,只会用库函数的码农,注定成不了专家。库函数简化了门槛,但是想进一步学习还是需要了解库函数的原理,否则只能停留在会而已的层次上。

网友:
51虽然落后但是暂时不会再见的

网友(2015-01-28):
STC51 仿真就是雞肋。,

网友:
成本敏感到产品,不用低端片子用什么?

网友:
51在成本上已经没有优势了。

楼主:
51在绝大部分场合成本反而高不少。不单是一个芯片的价格问题,就是价格大部分也不占优势。

网友:
写这篇文章的人,只是个井底之蛙,或者是个学生,没见过什么世面,就乱说一通。51内核现在用的很广,很多专用芯片里面带的内核都是51,比如TI的BLE蓝牙芯片,亚信的网络芯片等等。51内核是免费的。用途还是很广。

网友:
看了评论,收获很多

网友:
51是比较适合入门,相关优秀的教程比较多。但实际商用大家都不会用51了。

网友:
引用 网友T:
你别瞎扯了,你给我找个八条腿的ARM出来,我就要功能简单的,你能找出来我就服你 ...

飞思卡尔好像还真有……

网友:
74hc00,74hc01,74hc02。。。。。。。。。。。。。。都淘汰不了 51会淘汰?????????

网友:
都是扯,一句话,根据产品需求。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写这篇文章的哥们应该是没入门就被踢出嵌入式的大门了吧?估计现在正在搞纯PC软件,而且混的也不会咋地。
5 ...

说的有道理,不懂寄存器还想搞嵌入式?库函数只是工具,寄存器也要懂

网友:
以前就看过好多人这么说,可是不是还得看51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