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称0~20V的数字表头,量程只有0-15V

楼主(2014-11-19):
看见了一篇老外写的短评,翻译到中文给大家看看。为什么会出现这问题

出了这问题,受责骂的是所有中国电子出品,制造这表的技术人员,可知道你所作的会影响大多数的技术人员。

原文中译:
=============
刚刚被欺骗了。这数字电压表理应具有20VDC范围,但只能在0~15V间 - 具有较好的精度。 略高于15V下,数字表头的准确度开始快速下落。测量电压为20V的读数低于17V。

该电表令人气愤的是我相信它真实能有0~20V量程而重新设计了自己的电路配合。如果你还没有猜到,该可气的表头是中国制造。

是的,它跟的纸盒只有中国文字蓝色和白色的框,不附带任何说明手册。并有在纸盒的四周只有中国文字,令人沮丧。幸好主板上的丝印不是中文!可见的引脚连接器标记(左到右)为 5VIN,GND,GND,VIN+。前两个引脚用于供电,而后者两个用于测量的电压输入。数字万用表测出中间的两个插针(GND),实际上是彼此在PCB上相连的。多圈电位器(在顶部蓝色矩形部件)可以用来校准电表。校准是好的 - 如果你不需要20V的整个规定范围。

否则,这是一个笑话。

=============

网友:
That is made in china

网友A:
可能点错了,应该是10V的。看IC应该是ICL7107 之流的。照理不会有这种问题。

网友:
我还放着好几个这种表头呢,一模一样

网友:
现在好多的产品都这样!

网友:
有个类似的表头,量程只有5V,测试过,线性还可以。不像楼主位的结果。有机会找出来再试一下。

网友:
这些东西,有时候卖给老外比淘宝上的价格还便宜,老外也喜欢便宜货。

网友:
"如果你还没有猜到,该可气的表头是中国制造。"丢到国外去了!

网友:
估计是打点打错了

网友:
15V那个还是不错的精度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点错了,应该是10V的。看IC应该是ICL7107 之流的。照理不会有这种问题。

看着是7107,应该不是点错了,问题出在积分电容省钱用了个独石,最差也要用涤纶的。

网友:
典型的三无产品,比较有良心的是居然还用了皮实的DIP40芯片,从照片看PCB走线也还过得去

但是,成败取决于细节,很有可能就是大家说的量程的点打错了,问题出在管理上

还有就是缺乏自信,厂家信息什么都没有,给人的感觉,是电灯泡捣蒜,一锤子买卖

又一次丢人丢到国外了

网友:
这帮老外,不老老实实地支持本国货,为了省钱,傻了吧。

网友:
主要是20V打点那上面那个电容,拆个垃圾手机充电器,取下里面的大个MKP电容装上就好了。

网友:
75%的准确度,不错了,老外太娇性,花那么少的钱还要买到好东西,都成他的了

网友:
芯片有问题么,830那牛shi封的20V也不差那么多

网友:
贪便宜的外国佬,活该,浪费了资本主义的教育资源,起码的识别都不会。

网友:
出厂没有检测过么

网友:
看着像俊岭的

网友:
十几块的表,还想要怎么样,7107基本上全是用假冒的或者国产的很便宜的芯片

网友:
二十多的有比较好点的,估计老外买的是便宜货

网友:
老外不会识别淘宝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着是7107,应该不是点错了,问题出在积分电容省钱用了个独石,最差也要用涤纶的。 ...

请教圣手: 用独石引起哪个方面的问题?记得积分电容对温漂不敏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着是7107,应该不是点错了,问题出在积分电容省钱用了个独石,最差也要用涤纶的。 ...

看过7107的手册就明白了,大侠有道理!~

网友:
可能是用了假冒的或者国产的很便宜的7107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教圣手: 用独石引起哪个方面的问题?记得积分电容对温漂不敏感吧。 ...

介质吸收,就是充进去的电荷和放出来的不一样,有一部分“吸附”在电容里面了,所以会出现积分误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介质吸收,就是充进去的电荷和放出来的不一样,有一部分“吸附”在电容里面了,所以会出现积分误差。 ...

损耗角大?

网友B:
也不是损耗角,介质吸收的现象是电容两端短暂短路后,开路一段时间又自己产生电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也不是损耗角,介质吸收的现象是电容两端短暂短路后,开路一段时间又自己产生电压了。 ...

独石电容两端会自己产生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独石电容两端会自己产生电压?

是的,短暂短路并不能完全放电。
http://en.wikipedia.org/wiki/Dielectric_absorption

楼主:
如果现象是由电容介质吸收所引至,X7R介质吸收系数亦只是2.5%,不能解释何以20V才显示16.47V。

为何 0~15V 读数又非常准确?

网友:
原来铝电解电容的介电吸收吸收效应最明显。
记得以前做储能焊机的时候用的电解电容是450V/330UF的储能电容(不是滤波电容),我也有感觉把电放干净后过会还能量到电压,当时供应商的工程师说不可能有这个现象,我还以为是他们的电解液杂质太多,把电容做成电池了。现在看来就可能是介质吸收效应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现象是由电容介质吸收所引至,X7R介质吸收系数亦只是2.5%,不能解释何以20V才显示16.47V。

为何 0~15V ...

坛里的两个相关讨论贴:
jj 你的 7135 进程怎么样了,我尝试搭了一个,貌似电容太差
目前找到的最合适 7135 的电容,线性良好,误差仅 1 个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坛里的两个相关讨论贴:
jj 你的 7135 进程怎么样了,我尝试搭了一个,貌似电容太差
目前找到的最合适 71 ...

我看了这两个帖子,要是介质吸收引起的没这么大的误差吧?20.00->16.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