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900A数据中有0X1A发送失败

楼主(2014-11-20):
开发一款数据传输模块,发现如果数据中有0X1A就会发送失败,难道数据的0X1A当作发送命令了,如果是这样,那怎么解决?

网友:
同问,现在也碰到,要上传图片的数据,但是数据中有0X1A,结果模块马上就开始发送了,我的程序还在死死的等,请问大家对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0x1A是文本发送模式下的结束符,如果想要直接发送二进制数据,就切换到透传模式,否则就只能把二进制数据转换成字符发送。

网友:
发送的时候指定长度,什么数据都能发  请叫我雷锋

网友:
哦,谢谢楼上,我再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