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4432直接模式数据收发请教

楼主(2014-11-20):
最近想做一个SI4432的数据透传模块,通过电脑串口收发数据,目前使用的是SI4432的FIFO模式,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在发送字符串时要指定长度,或者要有结束符。现在我想用SI4432的直接模式,SI4432收到一个数据马上就发送出去,而不是使用FIFO模式发送字符串,这样就能够实现变长数据发送,各位有没有资料,或者什么好的想法。

网友A:
我近期也要做这个东东,大家可以一起讨论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近期也要做这个东东,大家可以一起讨论下。

你现在用的是什么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近期也要做这个东东,大家可以一起讨论下。

有进展吗?

网友A:
还在画PCB,近期在做项目有些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在画PCB,近期在做项目有些忙

哦,你也是打算做透传吗?我最近感觉无从下手了。

网友A:
是的,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之前用的是SI4432的FIFO模式,网上大多数资料都是这种模式,我现在想要单片机串口收到一个数据马上发出去,而不是收到一串数据放在FIFO中一起发出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用的是SI4432的FIFO模式,网上大多数资料都是这种模式,我现在想要单片机串口收到一个数据马上发出去 ...

这样做效率不高吧?你收发天线那部分电路加SPDT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做效率不高吧?你收发天线那部分电路加SPDT了吗?

要是我透传的是字符串,如果不这样做,如何知道一帧数据的结束呢,什么时候打包呢?就是不想用结束符或者固定长度。加了RF SWITCH

网友A:
你是自己搞呢还是公司的产品?
你发送的数据是控制码还是数据码,最好是加上校验。其实用无线发送和有线方式的串口通信是一样的(我是这样理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自己搞呢还是公司的产品?
你发送的数据是控制码还是数据码,最好是加上校验。其实用无线发送和有线方 ...

自己搞,我现在是这样的,电脑通过串口给模块发数据,模块由一个单片机加SI4432组成,比如电脑发送一个abcdef,我希望模块无线发送的也是abcdef,如果是固定长度好办,现在字符串长度不固定,也不想要结束符,所以我只能收到a就马上发出去,不知道这样讲清楚没,请指导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己搞,我现在是这样的,电脑通过串口给模块发数据,模块由一个单片机加SI4432组成,比如电脑发送一个ab ...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这样搞效率不高,你有QQ吗?

网友B:
加个协议,带个长度,动态内存分配不就完了。
而且还有更好的扩展性,处理丢包什么的也方便很多。毕竟是无线,协议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这样搞效率不高,你有QQ吗?

QQ:530172038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协议,带个长度,动态内存分配不就完了。
而且还有更好的扩展性,处理丢包什么的也方便很多。毕竟是无 ...

手头边有个模块就是你发送什么,收到的就是什么,从外面看完全是透传,而没有在发送数据时加一个帧头,帧尾什么的,也不固定长度,想实现这种功能有办法吗?

网友:
我说的这个协议,是个最底层的协议,把这个协议写好了,对上面的应用来说,这个模块就是透传。
其实不管是TCP也好,UDP也好,都是基于IP数据包的,而这个数据包都是有个最大长度的,也就是MTU。
TCP和UDP是传输层的,不管这两个协议要传输多长的数据,都必须切分成小于等于MTU的数据包,一个一个发送出去。
这个发送出去,可能会丢失,可能会乱序,所以才有了TCP。
你去读读TCP/IP三卷把。

网友(2016-08-24):
引用 楼主:
要是我透传的是字符串,如果不这样做,如何知道一帧数据的结束呢,什么时候打包呢?就是不想用结束符或者 ...

楼主的 直接模式 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