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SB线缆太长传输大数据容易丢数据问题

楼主(2014-11-20):
电路是DSP加68013进行USB通信的,USB线缆材料已经使用比较好的,但使用了两条USB线连接,长度达到了4米,在传输800K的时候丢失数据很频繁,传输100K的时候几天可能会出现一次。
问下各位大神,有什么办法能使USB通信更稳定呢?或者使用其它接口?要求传输速度不能太慢。谢谢各位了!

网友A:
用带信号放大的 USB 线。或者两线中间串个 USB HUB 试试。

网友B:
D+ D- 最好等长布线,同时串33欧姆的电阻
4米USB线太长了,如果能转成光信号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D+ D- 最好等长布线,同时串33欧姆的电阻
4米USB线太长了,如果能转成光信号就好了 ...

是等长的,主要是应用环境必须用两条来转接,信号损失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带信号放大的 USB 线。或者两线中间串个 USB HUB 试试。

带信号放大的可能会有效,USB HUB这个没用过,有机会试试,谢谢呀!

网友:
一般问题不大

网友:
USB HUB应该能解决这个问题,楼主试试吧

网友:
USB本身就是近距离通讯协议,好的USB线,宁可做粗,不愿意做长

用在工业电磁干扰场合,尤其是大忌

建议你用CANBUS,能到1Mbps

网友:
如果是USB2.0 HS 的话,恐怕只能是加HUB延长了

网友:
线材质量过关吗

网友:
PCB板差分线做好没有?

网友:
usb信号差分走线;
usb信号线上是否有接寄生电容较大的保护器件;
USB的线材;
最差的情况,就是增加一个HUB,增强信号。

网友:
超过3米的 果断放弃USB, 用网线吧, USB转吧

网友:
USB延长还是有缺陷,我也吃过亏

网友:
数码之家有人用网线作为USB延长线,人家搞到10米以上都没有问题。你可以去找找,我手机上,不好搜索。

网友:
有一种转成网线的,到另一端又转成usb

网友:
板级设计很重要,最好中间接HUB

楼主:
用网线确认会好很多,找机会试下

网友:
秋叶原有USB延长线 3.0也有 用光纤转

网友:
只能说USB线材的质量不好,我自己做的3G上网卡的延长线,按照6米做的,一点也不受影响,当然USB线里面的电源线是重要的,必须是24AWG或者更粗的。目前我遇到过16AWG的。放在USB延长线里面,50M的线,中间有放大器。

网友C:
usb长线或稍微长线就是个坑。可靠性也是个坑。

楼主:
引用 网友C:
usb长线或稍微长线就是个坑。可靠性也是个坑。

用在恶劣环境更是个坑呀,以后开发要尽量避免才行

网友:
USB转接的也是坑。一定要先检验方案!转串口转网口都是这句话。

网友:
用网线传

网友:
用网线转试试

网友:
搞两根短线中间加hub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