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压检测成本控制达人,进来帮忙出出主意。

楼主(2014-11-20):
一节电池1.5V供电。DC DC升压到3.3V给单片机供电。
单片机是IO单片机。没有AD,客户要求当电池电压低于1.2V的时候 报警。
如何检测。
成本增加要控制在1毛钱左右。

目前想到的方案是,通过三极管的 结电压去检测。将1.2V分压成0.7V到一个三极管的B级。如果高于0.7V三极管导通,低于0.7V三极管截止。当然精度比较差。

网上很流行一种方案。通过给一个固定电容充电,通过分析充电时间来判断电压。

对于这个方案我比较疑惑的是,他如何判断电容已经充满。好像是通过单片机IO端口 识别成高电平。当然我这个案子不太可能用这种,因为我单片机IO端口电压是3.3V,

但是我疑惑的时候,IO端口识别成高电平的精度不是也很差吗?0.7VDD以上都可以识别成 高电平。还有电容自身的10%公差。还有充电电阻的公差。我感觉这样的精度估计比我三极管的判断方法更低。

另外如果要直接通过端口判断,那我是不是可以直接用端口低0.3VDD 来直接识别呢?这样不是精度比给电容充电更高点?

做过的同学们 出来探讨 探讨!!

这个痛苦只有做玩具或者一些超便宜的家电方案板子的 才懂。。。苦逼的很。经常一个电阻 要不要用都纠结 半天!!!

网友A:
一直都不敢进入楼主做的这种领域,确实太苦B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都不敢进入楼主做的这种领域,确实太苦B了 ...........

一个项目 要采集三个电压的 我都没有敢用AD。一个TL431采集三个电压点。程序麻烦得要死,其中的苦逼只有做过的 才懂!!

网友:
有些领域真的不好搞不是设计不好搞是成本折腾死人

网友:
我以前用过就是用三极管,用两个电阻分压接到基极,跟你讲的是一样.

网友B:
总是这种,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客户

这种要用到RC测电压的技术,占用3个IO口,一个定时器,详细看PIC的以前的文档

成本1毛钱,真是紧巴巴的

网友:
三极管的方案比较靠谱一点,晶汇控制器上做过过流保护

网友:
在中国做电工真的是很苦逼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个项目 要采集三个电压的 我都没有敢用AD。一个TL431采集三个电压点。程序麻烦得要死,其中的苦逼只有 ...

节省材料是一种苦逼,更痛苦的是存储限制,程序精简精简还要大优化,脑袋都大了.

网友C:
不要小看一毛钱,一批玩具下来(几十到百万,千万产品),算下是什么概念.

网友D:
曾经用RC测量NTC温度很准确的。IO识别电平的多少没有关系,同1个IO肯定是固定的。参考TENX,PIC,HOLTEK等公司的文档。另想问问LZ,做你这行业待遇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曾经用RC测量NTC温度很准确的。IO识别电平的多少没有关系,同1个IO肯定是固定的。参考TENX,PIC,HOLTEK等公 ...

请传个文档过来参考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小看一毛钱,一批玩具下来(几十到百万,千万产品),算下是什么概念.

一看就是行内人事,1毛钱对于 一年跑1000W套的产品。对工厂产生的效应 其实大于100W。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节省材料是一种苦逼,更痛苦的是存储限制,程序精简精简还要大优化,脑袋都大了. ...

我这边有一个写软件的达人,一个马达PID 参数自整定的。市面上都是用2K ROM 512RAM 8几堆栈的单片机写满 才完成。
他用128ROM  1KROM  4级堆栈的单片机 搞定。
写过PID的都懂。用些不会搞的人 光运算就把128用完了。他可以做完整个项目,有按键 ,有LED显示 ,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是这种,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客户

这种要用到RC测电压的技术,占用3个IO口,一个定时器,详细 ...

能提供文档 参考 参考吗?一个IO的 RC 我找到过资料,对他里面描述的 充满 检测 感觉有点不理解。。

网友E:
用三极管可以做得到,1毛钱,要多用几个io口,现在批量生产的产品中有用到,一致性还可以

网友F:
苦逼呀。找到一个文档,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三极管可以做得到,1毛钱,要多用几个io口,现在批量生产的产品中有用到,一致性还可以 ...

三极管 只要一个IO啊,多几个IO 你是怎么做的。

网友G:
TL432,检测电压1.24V,成本可能要1毛多。

网友:
一个io做power,一个做电压检测,一个做电池的检测,搞忘记了,我是两个电池,所以检测的是2.4v,只要电源控制的好,待机电流可以做的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G:
TL432,检测电压1.24V,成本可能要1毛多。

这个精度高 ,有TL432? 我找找资料看看。
三极管检测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功耗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苦逼呀。找到一个文档,供参考。

十分感觉,研究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精度高 ,有TL432? 我找找资料看看。
三极管检测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功耗问题。

TL432是1.25V的,前几天刚看到,淘宝论斤称,用电池的设备估计不合适RC检测,RC的电流可能会大。而且IO占用多,1毛成本打不住。

网友G:
TL432功耗也不低的,TLV431功耗低,但是价格上来了。

网友:
IO pwm rc充电绝对可行,精度比你的想的要好得多。低成本经常会用到的方案

网友H:
如果月薪低于10k,老是干这种省钱的事情,建议

赶紧换行业,在这种苦比行业打工,没前途。

你是老板就当我没说把。

网友I:
用三极管加电阻的方案吧,遥控器上经常用到的,国产三极管5分钱,用不了一毛。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月薪低于10k,老是干这种省钱的事情,建议

赶紧换行业,在这种苦比行业打工,没前途。

20K左右。但是很辛苦。

楼主:
引用 网友G:
TL432功耗也不低的,TLV431功耗低,但是价格上来了。

这个功耗问题好解决,可以用IO端口去控制,检测的时候 才给电。不检测 不给电。
昨天问了下TL432国产价格7分左右,这个精度应该是最高的。
不错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三极管加电阻的方案吧,遥控器上经常用到的,国产三极管5分钱,用不了一毛。 ...

我也用过三极管加电阻的方案。但是对于这个案子 不太好处理功耗问题。电池1,。5V  单片机3.3V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20K左右。但是很辛苦。

那就得想方设法干好活拉

网友:
刚看了下手册,TL432合适

网友:
以前遥控飞机上做过,最简单直接用两个电阻分压,程序判定,精度不会太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20K左右。但是很辛苦。

出货200k才能把lz一个月工资节省出来。用1.2v稳压管+两个电阻,利用雪崩电流。IO检测。

网友:
这种案子很苦b ,楼主换吧!没意思,人家都是走高端路线还能赚钱,你把东西全省了你也争不了几个钱
老板估计认为程序就敲敲代码,可以不用钱的。。。

网友:
看来我还是挺幸福的。基本上不用去考虑成本

网友:
楼主帖子里提到的“网上很流行一种方案” 正确的做法并不是通过分析绝对充电时间,而是相对某个基准精确电流源/电压源的充电时间,这样误差很小。搜“双积分”。

楼上提到的国产TL432是个很好的方法,7分钱加几个电阻,在楼主预算之内。其实楼主的基本困难是没有基准,不然用单片机引脚翻转做双积分就行了。

网友:
楼主待遇还不错,还要人不?

网友:
控制成本是最难的一步了

网友:
这里我再出一种3分钱(多焊两阻一容)的方案

既然有升压芯片出3.3V,为啥不用3.3V当基准呢?开关电源IC再烂也不会超过5%吧。

楼主的单片机0.7VDD以上都可以识别成 高电平,0.3VDD以下是低电平,那么某个特定引脚的翻转电平一定是2.31和0.99之间的某个电压。

假设单片机是标准cmos,那么可以输出3.3V, 0V两个电压. 假设单片机支持开漏模式和推挽模式,
1.2V>0.99V,可以用3.3V接RC串联到地。一开始用单片机把电容放电到最低电压,再用推挽输出的3.3V加上电池给的电流,把电容充到引脚输入翻转,时间为t1。

然后先放电到0,然后引脚变成完全高阻模式,改用电池给电容充电,时间为t2.

t1和t2列出方程(两个二次方程,略去不写了),然后牛顿法或者穷举法解这个二次方程组即可求出电池电压。

电路
单片机引脚--R1-------| |--地(电池负极)
电池的正极--R2---┘

这个方案,充电电容的公差不导致误差,而R1/R2比例的公差会导致误差. 如果想消除误差,参照下一帖子的思路,也就是用单片机PWM产生出一个新的充电时间方程消去这个公差,或者求出R1,R2的比例。

如果仅仅支持上拉模式,见下一帖.

网友:
如果楼主的单片机只支持上拉模式(输出高电平是几K阻抗上拉的,低电平是低阻抗下拉,作输入时也是几K阻抗上拉, 8031那种),不能完全断路

电路不变, R1, R2的阻值要设计成和上拉电阻相仿.

要用更复杂的方法消去这个上拉电阻的影响,具体方法可以用PWM(周期要远小于RC时间常数),用三个不同的脉宽出三个不同的平均电压,比如一个满脉宽3.3V, 第二个2.7V, 第三个18/33: 1.8V,然后用这三个平均电压加上电池给电容充电,这样就有3个方程解3个未知数(引脚翻转电位,内置上拉电阻,电池电压),可能必须用牛顿法了,3个未知数穷举会很累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一个项目 要采集三个电压的 我都没有敢用AD。一个TL431采集三个电压点。程序麻烦得要死,其中的苦逼只有 ...

好奇楼主的  一个TL431采集三个电压点  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
你的是啥MCU, 品牌型號 ?

网友:
可以看一下  匠人日记

网友:
牛人好多,学习了

楼主:
我考,这个是神器。您批量用过吗?怎么可能这么便宜?
我去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J:
好奇楼主的  一个TL431采集三个电压点  是怎么实现的?

IO端口 来切换电阻 实现不同的分压比。去跟431内部基准比较,从而实现3个电压点,很多产品有三个电压点的,1.低电报警。2.充电电压限制。3.低电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