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位ADC的PCB设计求助

楼主(2014-11-20):
小弟画了一个16位ADC的板子,在校学生没有高人指点,只能自己摸索,也不知道合不合理。后面附件是PCB工程,求有经验的牛人抽时间给看看呗,谢谢啦。。。
设计原则:
1、电源供电为7-12V,先经3个电容滤波至数字地上。
2、一路1117稳压给单片机供电。
3、一路1117稳压给模拟部分供电。
4、数字地模拟地分开画的,在电源入口处通过0欧电阻共地。
5、底层没放任何器件,走线尽量都走的顶层,底层尽量保证全是地线。

网友A:
最下方数字信号回流会穿过模拟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下方数字信号回流会穿过模拟区

这个怎么处理比较合理呢,ADC的数字引脚是肯定要和单片机连起来的。。。

网友B:
1、大包地很好
2、模数地分开更好
3、模数地单点0电阻共地尤其好
4、如果那个SOP24的芯片是AD的话,下方的通讯线(SPI吧),不要走到芯片下,会带来测量噪声,特别是sigema-delta型的

总体不错,超过大部分研究生的水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大包地很好
2、模数地分开更好
3、模数地单点0电阻共地尤其好

嗯,谢谢了。。。模数地已经分开了。是用0欧电阻共地的。。还有,电源进入PCB时,我加了个滤波,这个地我滤波到了数字接地层上,不知道适合合理。。。SOP24封装的是SAR型的ADC,我把SPI线改到芯片外面

网友C:
最好不要铺地,ADC下面,周围可以包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不要铺地,ADC下面,周围可以包地。

额,包地?还不懂这个概念,没这么用过,我研究研究先。。。。

网友D:
ADC顺时针转个90度,把SPI线从芯片下方移出来,芯片下方用整块模拟地覆盖,同时SPI线走线背面不要有模拟地,把这部分模拟地挖出来。

网友:
这个电路模拟和数字公用一组电源,0欧姆电阻放哪里有讲究,具体只有实地试验了。如果数字供电和模拟供电能隔离开来会好很多

网友:
据说,高精密的电路MCU和AD的SPI接口都是使用光耦隔离的,AD芯片本身就要数字和模拟两组电源。
要降低噪声优化信号通路也很重要。
要看你最终的需求,需要什么样的精度,SPS,放大倍数等等太多因素啦。
普通的应用不用搞得那么紧张,做一下软件滤波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ADC顺时针转个90度,把SPI线从芯片下方移出来,芯片下方用整块模拟地覆盖,同时SPI线走线背面不要有模拟地 ...

嗯,谢谢了,我改过来。。

网友E:
芯片的模拟地和数字地连一起了?本身adc内部数字部分和模拟部分就分开了,按图给出的电路,通信时数字信号回路和模拟信号的回路都交到0欧电阻哪里了,这样来说,那个0欧电阻可能会把噪声情况变坏。

网友:
用个隔离电源模块吧

网友:
相对而言。16位的ADC要求没那么严格。

楼主:
引用 网友E:
芯片的模拟地和数字地连一起了?本身adc内部数字部分和模拟部分就分开了,按图给出的电路,通信时数字信号 ...

这点可能问题不大。

网友F:
我是感觉16位的至少也得四层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是感觉16位的至少也得四层板子

嗯,看TI和ADI等的设计资料,最好是4层板,但是还不会画啊。先让2层板尽量好用,有时间再考虑四层板

网友G:
16位是用在哪里的?这么高精确度?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点可能问题不大。

恩,因为ADC采样端的参考地和信号入口地地平面很大,所以才是“可能”,没有这么用过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看TI和ADI等的设计资料,最好是4层板,但是还不会画啊。先让2层板尽量好用,有时间再考虑四层板 ...

不知道你的基准电压是多少,16位啊一个LSB才多少啊 ,很容易干扰到的,采样结果天知道是啥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是感觉16位的至少也得四层板子

貌似还好吧,最终精度与电源和采样噪声有关吧?我觉得关键是电源和地线处理好,几层板倒还是次要的。

网友:
虽然好多文档都说什么数字第 模拟地隔离啥的,可是你看官方DEMO板,他们的根本就没隔离,跑的照样很好 ,所以感觉是个系统整体的问题,而不单单只是什么 模拟地数字地的问题,个人观点,谢谢

网友F:
好吧  我是打酱油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好吧  我是打酱油的

我是赚积分的 ,兄台莫要生气,我也是瞎侃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是赚积分的 ,兄台莫要生气,我也是瞎侃

我也是赚积分的,关键是 我也很菜  不知道根本原因是啥,还容易让人误导,感觉不好  所以 还是打酱油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恩,因为ADC采样端的参考地和信号入口地地平面很大,所以才是“可能”,没有这么用过不知道效果如何。 ...

现在打样费用又不高,特别是两层板,做几块实验下就知道效果了嘛。
实在不行再考虑四层板

网友E:
引用 网友H:
现在打样费用又不高,特别是两层板,做几块实验下就知道效果了嘛。
实在不行再考虑四层板 ...

额,把我当楼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额,把我当楼主了

搞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16位是用在哪里的?这么高精确度?

做光电检测,前面有个对数放大器,想尽量做的准确些

网友(2014-12-27):
楼主的样板定型了么?效果如何?

网友:
其实如果是spi接口的adc,完全可以用光耦或磁藕做到和单片机完全的隔离。就是成本太高,要加隔离电源。

网友:
楼主画pcb大包地 ,跟地隔离处理的很好
还有个建议,大包地的对地孔可以多些。尤其是 分界的边缘,还有耦合电容的边上

网友:
1、负电源扔上面去
2、参考太远了点
3、ad横着放
4、ad有模拟地和数字地要分至少这个得分开
5、电源纹波大的话接个π型滤波网路
其实吧布局好点地不分也没事吧,电源在上数字在右,左下全是模拟。

网友:
数字部分 要有自己的回流,画模拟电路要对信号的流向很清晰。 要能想象的出信号是怎么“流”的。

网友(2015-05-05):
做出来效果咋样?

网友:
操控adc的数字信号回流会穿越模拟地,从o欧电阻返回。所以最好在数字信号线下方,构造单独的回流路径

网友:
同问,想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
16位AD PCB设计,学习了

网友(2020-08-12):
看这布局感觉部分模拟数字地更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