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80个io口同时输出低电平?

楼主(2014-11-20):
使用verilog写个程序如何同时使80个io输出低电平??

网友A:
有什么特殊要求么?一个个赋值咯

网友B:
直接赋值不就行了么,感觉你需求没提清楚

网友:
初始化低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特殊要求么?一个个赋值咯

不愿意一个个赋值,太多了

网友:
晕死,网络有问题,一下回复了这么多

网友:
觉得这个问题都算不上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赋值不就行了么,感觉你需求没提清楚

一个个赋值有点烦琐,要写80个呢,只要上电之后同时输出低电平就行

网友:
设置里改一下默认输出高电平,不过是所有用户可用的pin

网友:
发错了,低电平

网友:
定义个80位宽的output reg [79:0]IO32_out,
然后IO32_out[79:0]<=0。
额,好像是这样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个赋值有点烦琐,要写80个呢,只要上电之后同时输出低电平就行

赋初值呗,XILINX的是支持这样做的

网友:
for循环
for循环
for循环

网友:
module (
        input clk,
        input rstn,
        output reg[79:0] ioport
);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begin
        if (!rstn) begin
                ioport <= 80'hffffffffffffffffffff; // 10个FF
        end
        else begin
                ioport <= 80'd0;
        end
end

endmodule

其实楼主80个IO是有很多用途吧? 每个要用的IO独立给初值好了,不用的IO统一用上面的语句置0;
IO如果用Reg控制,是不能放在多个always语句里面的,一上电就给所有的IO初始值这种设计感觉没用。

关键是在Reset管脚低电平复位的时候全部给一个默认值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