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经验分享]从零开始,使用IAR7.2创建工程+jlinkV8调试KE02...

楼主(2014-11-20):
本贴是本人这几天模索使用IAR7.2+JLINKV8调试KE02的过程,
中途遇到很多问题,现在贴上来供给跟我一样的新手参考

由于考滤到,今后使用的芯片可能会比较多种:KE02(M0+),STM32(M3),STM8(8位),MSP430(16位),新唐(M0)。
所以就首先IAR,因为IAR能都能开发这几种芯片。

本人为了学习KE02时,也折腾过CW,KDS。CW软件太大了,就单选对kinetis,安装完后也将近2个G吧。
KDS倒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它是开源免费的,无需授权,对于公司又可以省去购买软件的钱,
但是由于我目前的工作平台都还是XP系统,
而KDS不支持XP(也不能说是不支持,我在XP系统下也装过KDS-v1.1.1.exe,是可以使用的,但是官网可能不会做在XP系统下的支持)
所以我最后还是选择了IAR。好了,说太多了费话了。

1,在IAR官网下载最新的7.2版本(记得7.3以上是支持 Cortex-M7 core,目前和以后我应该都不会用到吧)
对应的破解文件在本论里,需要的可以在本论搜。安装并破解。当然了,有能力的还是需要支持正版一下,这样正版才会发展得越来越好。
http://www.iar.com/Products/IAR-Embedded-Workbench/ARM/
附破解文件:

2、到飞思卡网站下载范例文件
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 ... ab=Design_Tools_Tab
解压出来,可以发现里面包含了CW、IAR、KEIL的范例工程。
这里我只介绍怎么从这个文件重新建IAR工程。

楼主:
3、        把KEXX_DRIVERS_V1.2.1_DEVD.zip 解压出来的kexx_drv_lib文件里的src,config files,Project_Headers 三个文件夹复制到新的工程目录下,以及iar.h,isr.h,main.c三个文件也复制到工程目录下。

4、        从IAR新建一个空的工程,然后依次创建目录和添加文件如下图

楼主:
5、        接下就需要对工程的参数进行配置,芯片型号选择
6、        如对文件路径和宏定义进行添加,这一频最常重要,也会使你突然明白了为什么在源文件里总是搜索不到“CPU_KE02”“IAR”宏定义,原来是在这里直接填写的。这里需要把你所有用到的文件目当都填上去,不知道有没有方法可以直接包含整个文件?还有为了方便日后文件转存,不要使用绝对路径,要使用相对路径,即就是在路径的前面加$PROJ_DIR$

$PROJ_DIR$\src\common
$PROJ_DIR$\src\cpu
$PROJ_DIR$\src\cpu\headers
$PROJ_DIR$\src\drivers\acmp

网友:
很好的入门分享

楼主:
7。最后再添加一个配置文件

8。如果有需要对代码进行优化,可以如下图设置

楼主:
这样就可以直接点Rebuild all,就完成了。

楼主:
接下来,讲JLINK的使用过程的问题,本以为只要JLINK 为V8就可以调试 KE02芯片,在实际发现是不行的。
由于使新版本的已经升级完固件,现在不可逆,所以没办法再截图上来,
只记得当时是2010左右年在淘宝的,一个58元,印象中是固件显示的是2009年的。
记得在进行调试时,会提示有新的版本,要求升级,我就点了是, 结果升级后,提示校验EEPROM失败,
然后JLINK就再也不能使用了(但是此时PC端的设备管理器还是显示JLINK是正常的,这就是使用盗版的结果),
无耐之下,来本论搜索是否有人遇到这情况,该怎么样操作才能刷回固件。
本论真神啊,什么问题都能解决,查了很多贴子,这里没办法再一一贴出,但是还得谢谢那些人。

具体的决解方法,这里就不多说了,可以搜索本论的贴了
顺便把我确认可以使用的固件包以及操作方法上传这里
升级完本固件后,其版本仍是2009年的,然后JLINK对应的PC软件,仿真时,会提示升级,此时就可以点“是”
升级完后的固件,版本为2014年9月份的。如图

1、下载和安装JLINK对应的PC软件
https://www.segger.com/jlink-software.html
Setup_JLink_V494c.exe

2、接下来对工程中的JLINK相关设置进行配置,都用图来说明吧

楼主:
本以为只需要最多一个小时,就可以搞定的东西居然花了一天。

继前面说的,系统已经搭起来了,现在得跑个最简单的例程以验证我的硬件平台是否有问题。
为了方便搭了最简单的平台,除了只接了电源引脚,SWD接口,和一个LED灯,时钟使用内部的。原理图如图

本来想把内部总线时钟输出看一下,可惜TQFP32封装没有PH2,无法输出时钟以观察(类似于STM32有一个引脚叫MCO)

先后学习了SIM,ICS,GPIO,最后被KE02的GPIO的使用给卡住了,主要还是出于习惯性误导吧,

飞思卡尔的KE02的GPIO定义很奇怪,引脚PTB0,我想当然是在GPIOB里,然尔不是这样的,它却是在寄存器GPIOA里!!!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里我以为有一个疑问,我找不到GPIO的时钟使能,难道KE02的IO口时钟是一直为使能状态下。
(我现在没有使能但是能正常输出高低电平)

由于其它外设还没学,所以这个工程代码只适合于验证硬件平台是否正常,只有一个最简单的点灯功能。

网友A:
可以给条裤子了  做这个很费心得 谢谢了

另LZ用的是论坛里的FRDM-KE02 开发板么?

网友B:
楼主可稍后贴出对应的demo工程文件,就更好了。

网友:
图文教程非常详细,还没用过飞思卡尔的芯片,也想在论坛兑换块开发板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给条裤子了  做这个很费心得 谢谢了

另LZ用的是论坛里的FRDM-KE02 开发板么?

不是,是用我在官网申请的样片,自己搭建的。FRDM-KE02 也在本论申请兑换一块,但是现在还没收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稍后贴出对应的demo工程文件,就更好了。

会的,最后我会把原理图,和对应的工程文件都贴上来的。现在还没整理好

网友:
看来楼主是和我一样的纠结历程哦

网友:
这个不错,先留着,以后如果有板子可以用到

网友:
楼主写的很认真,赞一个!

网友:
下载学习,我买了FRDM-ke6z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的,最后我会把原理图,和对应的工程文件都贴上来的。现在还没整理好 ...

那就真是太好了,这样大家学习的时候就极具参考价值了。

网友:
这个很有技术含量啊

网友C:
感谢楼主,我这无法进入仿真的问题解决了。
顺便说一下,https://www.segger.com/jlink-software.html 链接里版本已升级为 V494f,但我还是用楼主说的V494c,暂未发现问题

楼主:
你是说,无法进入仿真?
暂未发现问题?
到底是有问题,还是没有问题
有什么问题可以贴出来,看看我是否能帮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楼主,我这无法进入仿真的问题解决了。
顺便说一下,https://www.segger.com/jlink-software.html 链接 ...

你是说,无法进入仿真?
暂未发现问题?
到底是有问题,还是没有问题
有什么问题可以贴出来,看看我是否能帮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楼主,我这无法进入仿真的问题解决了。
顺便说一下,https://www.segger.com/jlink-software.html 链接 ...

不好意思,没看清,原来是解决了。

网友:
图文并茂,支持

网友:
不错的小白教程贴

网友:
每天上来,催更!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没看清,原来是解决了。

再次感谢楼主

楼主:
验证硬件的IAR工程,以及KE02的最小系统原理图,已上传在8楼。供给有需要的人参考。

网友:
KE02的民用教程终于出来了,谢谢楼主,期待更多…

网友:
编程都能集成到一个编译器就好了   不用装很多软件了

网友:
不同的芯片还是要装对应的IAR的。

网友:
很好的资料,

网友:
正好需要呢,想学习用IAR!!!

网友:
马上把6换成7试试

网友:
曾经用IAR+JLINK+KL25, J-LINK丢固件...KL25上锁...折腾了两周该用cw10.3+opensda

网友:
除了N年前搞过09的片子,那会还是M打头呢;
最喜欢这种从零开始的文档了,赞一个;

网友:
图文并茂,谢谢分享

网友D:
楼主您好,SRC文件夹到是找到了,可是config files,Project_Headers   这两个问价夹在哪里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您好,SRC文件夹到是找到了,可是config files,Project_Headers   这两个问价夹在哪里呢,谢谢  ...

config files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您好,SRC文件夹到是找到了,可是config files,Project_Headers   这两个问价夹在哪里呢,谢谢  ...

解压完后,可以直接搜索文件名,这样能快点找到。

网友:
这是完全的原创再加上自己做的板子吗,楼主不错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解压完后,可以直接搜索文件名,这样能快点找到。

谢谢,Project_Headers文件位置搜出是在CW下面,不是IAR下面的,是您说的那个文件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Project_Headers文件位置搜出是在CW下面,不是IAR下面的,是您说的那个文件夹么? ...

是的,我刚才搜一下,确实是在CW文件下。
你可以下载前面上传的文件进行对比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刚才搜一下,确实是在CW文件下。
你可以下载前面上传的文件进行对比一下。 ...

好的 谢谢

网友:
很好的资料 谢谢分享

网友:
好贴 ,在飞思卡尔的片子上 ,手把手教用IAR 建工程。

网友:
用IAR要比KEIL快一点,网上的资料大部分是iar的,如果IAR+K60的话会更快,网站送的书配套软件直接上

网友:
果然很详细

网友(2015-01-03):
楼主的教程做的非常细心,收藏

网友:
楼主,main.c文件是从哪里来的?

网友:
很详细 ,真的适合新手入门 。

网友:
IAR的版本有点高 ,刚换成6.6的版本 。

网友:
用MDK的也有参考价值

网友:
再顶,详细,绝对入门经典

网友E:
引用 楼主:
接下来,讲JLINK的使用过程的问题,本以为只要JLINK 为V8就可以调试 KE02芯片,在实际发现是不行的。
由于 ...

楼主  您这里升级后的Jlink不会被锁死吗?

网友:
很详细的教程 用IAR要比KEIL快一点 网上的资料大部分是iar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  您这里升级后的Jlink不会被锁死吗?

不会的。升级后很好用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会的。升级后很好用的。

谢谢啦  过几天我也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啦  过几天我也试一下

嗯,不客气,如果有升级过程有遇到什么问题可以贴上来,一起解决

网友F(2015-02-06):
.s的文件有很多语法错误,
Error[Pe020]: identifier "PWT_R1_PWTEN_MASK" is undefined F:\stduy\ke02-sc\test01\src\drivers\include\pwt.h 159
等很多

网友:
很好的IAR启动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F:
.s的文件有很多语法错误,
Error: identifier "PWT_R1_PWTEN_MASK" is undefined F:\stduy\ke02-sc\test01\ ...

自己多加了.s的文件和几个.h,为什么加上pmc ,pwt的h就有很多没有定义的,这两个是什么外设?

网友:
添加上中断响应处理,就完美了

网友:
很详细的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下来,讲JLINK的使用过程的问题,本以为只要JLINK 为V8就可以调试 KE02芯片,在实际发现是不行的。
由于 ...

刷了以后,可以用了,版本还是原来 的那个

网友:
好资料呢 什么时候楼主能出一个KEIL版本的?

网友:
绝对的精华,狂赞一个。

网友:
楼主辛苦了,非常感谢分享,手把手教入门

网友(2015-03-22):
好贴,楼主辛苦了。正要学习iar和KE02。感谢楼主分享。还有iar破解文件哈哈!

网友:
楼主您好 请问板载的烧录器 在用之前是否需要进行烧录

网友:
不错的教程,楼主很用心!赞一个!

网友:
心得体会啊,赞一个。用了一个月KV10,再来读楼主的逐渐入门,体会更加深刻了~

网友(2015-04-28):
楼主写的仔细,对我们新手真的帮助很大啊

网友:
写得真好!感谢楼主费心整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