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电源改双路的思路

楼主(2014-11-20):
我想问一下有木有哪位大神把春风电源改成双路的 改双路的具体思路是什么 求分享

网友A:
一般是建议弄两个,btw  你弄得怎么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建议弄两个,btw  你弄得怎么样了?

哈哈,好方法,省时省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建议弄两个,btw  你弄得怎么样了?

还没弄 单路的做好了 所以想做个双路的作为自己的毕业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建议弄两个,btw  你弄得怎么样了?

问一下btw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楼主:
问一下btw什么意思

明白了 by the way 是吗

网友B:
电源要隔离的,所以最好是两个,做到一个机箱里面。如果要一个控制界面,可以额外做一个控制板,光耦隔离通信两个电源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要隔离的,所以最好是两个,做到一个机箱里面。如果要一个控制界面,可以额外做一个控制板,光耦隔离通 ...

你有这方面的资料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有这方面的资料吗

为什么要多一个控制板 两个单片机 分为主从 把一方的数据传给另一方做统一处理不行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要多一个控制板 两个单片机 分为主从 把一方的数据传给另一方做统一处理不行吗 ...

可以啊,做好隔离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有这方面的资料吗

没有现成的资料,就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加一部分通信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啊,做好隔离一样的。

你有这方面的资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现成的资料,就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加一部分通信就好了。

通信是不是主要为了显示那部分

网友:
端子一边接主机串口,另一边接从机串口就好了,主机把设置信息发送给从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通信是不是主要为了显示那部分

还有校准和设置啊,校准可以从机那边操作,但如果采用一个显示的话是设置需要主机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校准和设置啊,校准可以从机那边操作,但如果采用一个显示的话是设置需要主机完成。 ...

嗯嗯 知道了 谢谢

网友:
做两个独立的是最简单的,如果一定要一起显示的话,把显示部份再加一单片机,用串口通信

楼主(2015-04-18):
引用 网友B:
还有校准和设置啊,校准可以从机那边操作,但如果采用一个显示的话是设置需要主机完成。 ...

你好 我想问一下 隔离的双路要考虑均流这些问题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 我想问一下 隔离的双路要考虑均流这些问题吗

时隔半年了,如果有并联输出的话肯定需要啊,两路之间可用用继电器进行切换,参考国产双路电源并联输出的构造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时隔半年了,如果有并联输出的话肯定需要啊,两路之间可用用继电器进行切换,参考国产双路电源 ...

额 现在才开始做毕业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时隔半年了,如果有并联输出的话肯定需要啊,两路之间可用用继电器进行切换,参考国产双路电源 ...

嗯嗯 知道了 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