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控制交流电机用什么单片机合适?

楼主(2014-11-20):
想要做一个电路,阻容降压给单片机供电,单片机光耦隔离控制双向可控硅来控制单相交流异步电动机(200W)的开关。开关频率不高。
单片机该选PIC,STM8还是STC的51系列呢?或者有其他更好的推荐。

网友:
PIC据说工业性能比较好,车子上很多PIC的单片机

网友A:
什么单片机都行的,阻容降压还用光耦干嘛呢?

网友B:
基本所有单片机都可 ,关键画好板子和设计好电源部分的电路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单片机都行的,阻容降压还用光耦干嘛呢?

光耦是想用来隔离可控硅和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所有单片机都可 ,关键画好板子和设计好电源部分的电路就行了!·

我是担心阻容降压,整流,7805稳压出来的电给单片机供电会不会不稳定,不知道是否需要找款可靠点的单片机.

网友A:
你把阻容降压弄明白,包括前面那个保护电阻不可少,后级电解电容大点容量,别使用STM8单片机就行,其它的就好办了。

网友C:
建议用PIC或者TI的都可以,220V交流电线上干扰很大,MCU是莫名其妙的程序跑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阻容降压弄明白,包括前面那个保护电阻不可少,后级电解电容大点容量,别使用STM8单片机就行,其它的就 ...

好的,谢谢,另外想问一下为什么不要用STM8呢?这款芯片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用PIC或者TI的都可以,220V交流电线上干扰很大,MCU是莫名其妙的程序跑飞。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阻容降压弄明白,包括前面那个保护电阻不可少,后级电解电容大点容量,别使用STM8单片机就行,其它的就 ...

您好,我原先用的方法是用继电器来控制电机的,也是用的阻容降压给单片机供电。
电路是这样的,您看这样的电源电路是否有问题?有几次试的时候电容爆了。
保护电阻是哪个?是指给电容放电的并电阻吗?

网友:
不要把220v看到那么恐怖,你只要保证芯片的电源电压是稳定的,其他都不是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我原先用的方法是用继电器来控制电机的,也是用的阻容降压给单片机供电。
电路是这样的,您看这样 ...

火线上串个浪涌保护电阻,这样就能避免电容爆。论坛参考下其它网友的电路。

网友D:
你说的那个是残压泄放电阻,保护电阻是和电容相串的,限制流过电容的电流,要注意电阻的功率。
还有阻容降压的地应该直接接零线的。

网友:
编辑理由:半波说成全波了
还有,整流部分不需要桥式的,半波就可以了。

网友E:
有选单片机的时间不如把阻容给换了,选什么单片机得看你会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选单片机的时间不如把阻容给换了,选什么单片机得看你会什么

您好,把阻容降压换了的意思是用变压器吗?这东西很小只的,用变压器肯定不合适,不知道还有其他什么方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那个是残压泄放电阻,保护电阻是和电容相串的,限制流过电容的电流,要注意电阻的功率。
还有阻容降 ...

防浪涌电阻这样加,那阻容的地接零线是什么意思?
我这儿零线是接在整流桥上的。

网友F:
阻容了,就是都和220连着的,干嘛还要光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阻容了,就是都和220连着的,干嘛还要光耦啊

可能是我没说清楚,我是想把光耦用在单片机和可控硅之间。不是用在电源电路里

网友G:
单片机直接驱动可控硅,需要的电流很大,用光藕来驱动则小好多。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可能是我没说清楚,我是想把光耦用在单片机和可控硅之间。不是用在电源电路里 ...

我说的就是啊,你阻容降压,本身都是盒220连着的,要光耦做啥?
如果你用变压器供电,然后用光耦驱动可控硅,那么你的5V系统和220就是隔离的。否则都不隔离,也没必要用光耦了吧。

网友:
汽车上好多人用飞思卡尔和PIC的,STC的大多都是民用的小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G:
单片机直接驱动可控硅,需要的电流很大,用光藕来驱动则小好多。

这样要看驱动什么样的可控硅了,要驱动40A甚至更大的,当然是用光耦会减少驱动电流。也不然,用一个小的可控硅也行。
比如驱动97A6,需要的电流比光耦小很多了吧,即便你可以用3023这样的小电流的光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说的就是啊,你阻容降压,本身都是盒220连着的,要光耦做啥?
如果你用变压器供电,然后用光耦驱动可控 ...

看过一个电路里,用一个MOC3021驱动一个比如BTA16 600B双向可控硅的。

网友:
600B的驱动电流好像是50MA吧,对于MCU的IO,是 比较困难了
可以选比较小触发电流的

网友:
AVR atmega8,以前的方案正常用到现在,还没有打算换一直出货中。。。

网友D:
引用 楼主:
防浪涌电阻这样加,那阻容的地接零线是什么意思?
我这儿零线是接在整流桥上的。 ...

前面说的不清楚。
我的意思是阻容降压最好采用半波整流,这样参考地就直接和N相连,据说抗扰能力强。
虽然桥式整流电流要大,但阻容降压本身就提供不了大电流的,一般不建议使用桥式整流。
另外,你说电容爆炸了,我觉得和整流关系不大,可能有下面两个原因:
1:电容耐压是不是小了
2:加上限流电阻后看下,有没有改善,这个电阻不能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面说的不清楚。
我的意思是阻容降压最好采用半波整流,这样参考地就直接和N相连,据说抗扰能力强。
虽 ...

哦,谢谢,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你把阻容降压弄明白,包括前面那个保护电阻不可少,后级电解电容大点容量,别使用STM8单片机就行,其它的就 ...

什么单片机都行的,阻容降压还用光耦干嘛呢?
---------------------------
STM8的抗干扰能力很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所有单片机都可 ,关键画好板子和设计好电源部分的电路就行了!·

我现在用的是一款STC的芯片,但是听说这款芯片容易出问题,环境温度高或者干扰。因为电机的使用环境是室外。
想换一款芯片,可靠点的。
请问有什么推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什么单片机都行的,阻容降压还用光耦干嘛呢?

STM8的抗干扰能力很差吗? ...

哈哈,怎么都这么说呢?我看到的都是用MOC驱动可控硅的,这个不是光耦吗?

我现在用的是STC的单片机,东西还在测试当中,后来看到那些贵的同型产品采用的是PIC。我也知道这个STC可能对高温,干扰,室外作业这类环境,容易跑飞。
所以想请教一下是否有合适的替代芯片可以选择。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一款STC的芯片,但是听说这款芯片容易出问题,环境温度高或者干扰。因为电机的使用环境是室 ...

pic18f2xk22i,十几块,-40~85°测试通过,EMC什么的也通过了,感觉还可以

网友I:
开电机容易,关电机难,动作频率不高,建议还是用继电器

网友:
肯定pic的干活

楼主:
引用 网友I:
开电机容易,关电机难,动作频率不高,建议还是用继电器

看了现有市面上的产品,倒确实是继电器多,用双向可控硅的是少数。但是据说用继电器的容易坏,寿命不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