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一个CPLD驱动4.3寸TFT的代码

楼主(2014-11-20):
1.硬件方案采用"EPM240T100C5+IS61LV25616AL",实际上用"IS61LV12816AL"就够了.只因手上有"IS61LV25616AL"而已.
2.使用HV扫描方式,想改DE方式的不懂的可以问我.
3.描述语言使用Verilog HDL.

网友A:
不错,试过7寸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试过7寸屏吗。

做过5.6寸"800*600"的,7寸的没用过.

网友B:
不是现在有些单片机上面带LCD驱动的吗

网友:
楼主的资料很不错!
论坛里用CPLD驱动液晶屏的例程越来越多了
不过对我们菜鸟来说,单纯看一大堆的代码实在是理不出头绪,不知道能否辛苦下楼主  给讲一下大体的流程呢?如果能对照代码讲那就最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现在有些单片机上面带LCD驱动的吗

楼主用的屏幕是RGB屏,不是那种带ILI9481之类屏幕驱动芯片的屏幕。
说白了就是自己用CPLD实现了ILI9481这类屏幕驱动芯片的部分功能
当然这种方式虽然初期麻烦成本还不低,但是灵活性更强,刷新速度更快,支持的分辨率更高

网友D:
楼主有试过用SDRAM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的屏幕是RGB屏,不是那种带ILI9481之类屏幕驱动芯片的屏幕。
说白了就是自己用CPLD实现了ILI9481这 ...

这只是验证用的,我实际上用在FPGA上的。这肯定又有人问为什么不用ARM做了。只能反问一句有那个ARM能同时管理8路高速差分通信,而且顺便做显示的?不管你用什么方式实现,只要能达到最终的目的就好了。绝对没有打击用ARM来实现的兄弟们的意思。只不过好像FPGA就是为通信行业而诞生的,所以为以后通信协议改变着想。所以才选用FPGA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试过用SDRAM的吗?

SDRAM用过,不过是用在FPGA上的,而且是挂在NIOS ii上的(也就是说NIOS和TFT共用SDRAM)。没用在CPLD过

网友D:
引用 楼主:
SDRAM用过,不过是用在FPGA上的,而且是挂在NIOS ii上的(也就是说NIOS和TFT共用SDRAM)。没用在CPLD过 ...

如果CPLD+sdram驱动屏,成本会更低啊!SRAM太贵了

网友:
可惜只看过一点VHDL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CPLD+sdram驱动屏,成本会更低啊!SRAM太贵了

CPLD+sdram可以做,不过做不在EPM240里了,只能用EPM570以上,这也是成本呀。但对大屏是可以这么用,小屏我看还不如用CPLD+SRAM或专用IC来的便宜呢

网友:
楼主发一个DE方式的代码参考参考

网友D:
引用 楼主:
CPLD+sdram可以做,不过做不在EPM240里了,只能用EPM570以上,这也是成本呀。但对大屏是可以这么用,小屏 ...

问你个问题啊,就是你怎么处理CPLD接收MCU发过来的图像数据和从SRAM读取数据刷屏的?我以前试做过,不懂处理这个问题

楼主:
做个读的缓存,提前把数据从SRAM中读出来。总时钟会快过写入时钟的1倍。那就会在一个TFTCLK内至少会有一个时钟是给读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你个问题啊,就是你怎么处理CPLD接收MCU发过来的图像数据和从SRAM读取数据刷屏的?我以前试做过,不懂 ...

做个读的缓存,提前把数据从SRAM中读出来。总时钟会快过写入时钟的1倍。那就会在一个TFTCLK内至少会有一个时钟是给读的了。这只是在CPLD+SRAM的做法。如果是挂在NIOS上的话,那做法就是做一个读的FIFO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SDRAM用过,不过是用在FPGA上的,而且是挂在NIOS ii上的(也就是说NIOS和TFT共用SDRAM)。没用在CPLD过 ...

NIOS2和 TFT 共用 SDRAM??
两个不冲突吗?

网友:
有效果图吗

网友:
太强了。下载看看先,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试过用SDRAM的吗?

240资源不够,fpga容易些。

网友E:
请上高清大图,无图无真像。

网友(2015-12-02):
引用 楼主:
这只是验证用的,我实际上用在FPGA上的。这肯定又有人问为什么不用ARM做了。只能反问一句有那个ARM能同时 ...

ARM不需要实现这个啊,ARM是直接给你内置了硬件驱动器,只要配置一下就工作了。总线都是做好的包括硬件图形加速等等。

网友(2016-01-21):
楼主给普及一下啊

网友(2016-07-05):
跟别人的不太一样,用的资源也少,先学习下,谢谢分享

网友(2017-07-21):
谢谢分享,正在学习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上高清大图,无图无真像。

高手   你写的那个语言版本的  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