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与arm接口问题

楼主(2014-11-20):
FPGA与ARM进行并行通信,这个接口应该如何设置?是否要考虑异步时钟域的问题?

网友:
占位,坐等大牛来解答

网友:
这个 之后很可能用到,现在先用spi通信着,到之后速度不够了 我应该也会换成 并行的 希望楼主能找到好方法 帮顶~

网友:
参考我的icore2 啊

网友:
也想知道怎么处理的 !

网友A:
需要考虑异步时钟域通信问题,可以试试并行spi。例如读操作,由fpga将cs拉低,arm发出锁存时钟,fpga在下降沿发送并行数据,arm在上升沿读取数据。arm锁存时钟速度是短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考虑异步时钟域通信问题,可以试试并行spi。例如读操作,由fpga将cs拉低,arm发出锁存时钟,fpga在下降 ...

前提是ARM有4位SDIO接口

网友:
数据量大的话用FIFO
小的话就很简单了,同步锁存寄即可

网友:
同样想知道,当初用单片机的时候是用复用数据地址线锁存

网友:
参考这篇文章http://bbs.ednchina.com/BLOG_ARTICLE_3010193.HTM STM32 FSMC与FPGA 存储器接口 读写